机械基础试题

楼主(2006-04-15):
2005-2006学年度第一学期fficeffice" />

《机械基础》期终考试试卷

: b; Y I. A* K/ Y

班级_________  学号____  姓名________  命题:    成绩:

一、判断题(共10题,每题2分,共20分,正确打“√”,错误打“×”。)

1、一切摩擦传动的传动比都不准确。…………………………………………(

2、滚珠螺纹传动的传动效率高,传动时运动平稳,动作灵敏………………(

3、高副比低副的承载能力大。 ………………………………………………(

4、构件是加工制造的单位,零件是运动的单位。………………………………(

5、普通螺纹的牙型角是60°……………………………………………………(

+ i, c' K R8 A2 M

6、链传动能保证准确的平均传动比,传动功率较大。…………………………(

7、凸轮机构广泛用于机械自动控制。…………………………………………(

8、模数m反映齿轮轮齿的大小,模数越大,轮齿越大,齿轮的承载能力越大

9、V带传动装置必须安装防护罩。……………………………………………(

10、发动机就是将能量转换成机械能的一种机器。……………………………(

二、选择题(单项选择题,共15题,每题2分,共30分。)

# |9 X U

1、下列属于机构的是……………………………………………………………(

A)机床            B)纺织机            C)千斤顶           D)拖拉机

 @3 ?" i# j

2、普通螺纹的公称直径是指……………………………………………………(

A)大径            B)小径              C)顶径             D)底径

3、下列哪种螺纹常用于联接螺纹使用…………………………………………(

A)三角形螺纹       B)梯形螺纹        C)锯齿形螺纹      D)矩形螺纹

4、普通车床中的带传动部分是机器中的………………………………………(

A)动力部分         B)工作部分        C)传动装置        D)自动控制

5、欲在两轴相距较远,工作条件恶劣的环境下传递较大功利,宜选…………(

A)带传动    B)链传动     C)齿轮传动     D)蜗杆传动

6、齿轮传动的特点………………………………………………………………(

A)传递的功率和速度范围大    B)使用寿命长,但传动效率低

C).制造和安装精度要求不高    D)能实现无级变速

7、以下关于机构急回运动特性的论述正确的是……………………………(

 X, M: L' _

A)急回运动特性只有曲柄摇杆机构具有。

B)急回运动特性可用来缩短空回行程时间,提高生产率。

; H+ t x

C)极位夹角等于零时,机构具有急回特性。

D)行程速度变化系数越小,急回特性越显著。

8、凸轮机构通常由     组成。………………………………………………(

A)   主动件、凸轮 、机架      B)   主动件、从动件、机架

C)   从动件、凸轮 、机架      D)   主动件、从动件、凸轮

9、单向受力的螺旋传动机构广泛采用…………………………………………(

A)三角形螺纹    B)梯形螺纹    C)锯齿形螺纹    D)矩形螺纹

10、中等中心距的普通V带的张紧程度是以用拇指能按下多少mm为宜。…(

A5              B10               C15              D20

11 下列各标记中表示细牙普通螺纹的标记是………………………………(

* K Z

AM24-5H-20      BM36×2-5g6g      CTr40×7-7H     D) Tr40×7-7e

4 x* h W

12、传动要求速度不高、承载能力较太的场合常应用的从动件形式为……(

A)尖顶式        B)滚子式        C)平底式         D)曲面式

. e2 Z4 v i4 V) U# z/ m

13、液压系统的执行元件是……………………………………………………(

A)电动机      B)液压泵      C)液压缸或液压马达     D)液压阀

 `7 s

14、可以承受不大的单方向的轴向力,上、下两面是工作面的连接是……(    A)普通平键连接      B)楔键连接      C)半圆键连接     D)花键连接

 S# j$ @4 J

15、既支承回转零件又传递动力的轴称为……………………………………(

A)心轴      B)传动轴      C)转轴     D)阶台轴

7 ?& k S

三、填空题(共20空,每题1分,共20分。)

1、现代工业中主要应用的传动方式有:­­­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和电气传动等四种。

2按两构件的接触形式的不同,运动副可分为________和________两大类。

; X; o: l& Q z

3、螺纹按照其用途不同,一般可分为____________________两大类。

4、已知一标准直齿圆柱齿轮的齿数z=72,全齿高h=18mm,则齿轮的模数m=______,分度圆直径d=_______

5、滚动轴承主要由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和保持架等组成。

6、机械式联轴器分为________联轴器、_______联轴器和________联轴器三大类。

7、液压泵是靠____________________的变化来实现____________________的,所以称为容积泵。

 G$ [

8齿轮轮齿的加工方法常用的分为______ __ ________________两大类

 W* F8 v( B

四、综合题(共12

如图所示为带传动张紧装置,试分析:

5 e A& [$ r, D& j

               A                            B

(1)A图为______带张紧,张紧轮置于_____边的______侧,且靠近________处;

(2)B图为______带张紧,张紧轮置于_____边的______侧,且靠近________处;

(3)A图中小带轮的包角较张紧前_____B图中的包角较张紧前_____(大或小);

(4)、张紧前后,____图中带的工作能力大大增大,___图中带不会受双向弯曲作用。

五、计算题(共18

 Z# T5 j

1、在平带开口传动中,已知主动轮直径为200mm,从动轮直径为600mm,两传动轴中心距为1200mm,试计算其传动比、验算包角及求出带长。(9分)

. S Z

- ]6 W, ~ E# |+ B) l! d

 M- U

2、技术革新需要一对传动比为3的直齿圆柱齿轮,现找到两个齿形角为20°的直齿轮,经测量齿数分别为z1=20,z2=60,齿顶圆直径da1=55mm,da2=186mm,试问这两个齿轮是否能配对使用?为什么?(9分)

7 X- ?) V5 H Q

 u8 B! ]

 L( y P

2005-2006学年度第二学期

《机械基础》期终考试试卷参考答案

一、判断题(共10题,每题2分,共20分,正确打“√”,错误打“×”。)

1  2、√  3、×  4、×  5、√

6、√  7、√  8、√  9、√  10、×

: a N

二、选择题(单项选择题,共15题,每题2分,共30分。)

1C   2A   3A   4C   5B    6B   7B  8C

9C   10C  11B  12B  13C   14B  15C

三、填空题(共20空,每空1分,共20分。)

1、    机械传动、液压传动、气动传动

2、    高副、低副

3、    联接螺纹、传动螺纹

4、    8mm576mm

2 z3 c' ` b& [ x/ W

5、    内圈、外圈、滚动体

6、    刚性、挠性、安全

7、    密封容积、吸油、压油

8、    仿型法、展成法

四、综合题(每空1分,共12

1、    平、松、外、小带轮

2、    V、松、内、大带轮

3、    大、小

4、    AB

 [2 C% Z% U

五、计算题(共18

1、      (1)I=3     (2)α=160°>150°,所以包角是合格的。  (3)L=3689.3mm

2   m1=da1/(z1+2)=2.5         m2= da2(z2+2)=3

由于m1m2,所以这两个齿轮不能配对使用。

网友:

谢谢:)

网友(2006-05-26):

北京、工业媒体 xiexie

网友:

好東東﹐幫頂一下﹗順便溫習一下功課﹐呵呵﹗

网友(2006-09-06):

哈哈。还知道不少

网友(2006-10-20):

我是一名职业高中的学生 我学的是汽车修理专业 我们现在正在高三复习 谁能帮我找一点关于 机械基础和机械构造 的试题
我的邮箱  chuming2026310@yahoo.com.cn

网友:

有时间看一下,温习温习 ,谢谢搂住

网友:

不错,可以参考。

网友:

这样的东西好象没多大参考价值哦

网友:

综合题的图呢,做成图片上传来,
谢谢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