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测绘(求助)

楼主(2006-04-16):
各位老大:

     我公司经常测绘各种齿轮,请问用什么方法简单有效,用什么公式计算最准确

网友:

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啊
你们是做什么齿轮的
大体上有一定的规律
但是没有什么捷径的啊
其实,需要测绘的齿轮往往不是特别的重要的,那么你可以不完全按照原来的参数
如果是重要的齿轮,那你就成对的/成组的更换就可以可啊,这样只要齿数和中心距测量准确就没有问题了,是不是啊

网友:

齿轮测绘主要是确定其模数、齿数、压力角、螺旋角、变位系数、齿顶圆等。
模数、压力角可根据量公法线差确定基节来推断。
螺旋角可结合M值来推定;
变位系数可以根据公法线和中心距计算。
齿顶圆根据实测和标准齿顶高系数再进行调整。

网友:

直齿更好一点,斜齿的话,就麻烦了,齿轮测绘,首先必需测量出公法线长度,需要测出跨两种齿数的长度,以便能算出压力角,模数,变位系数,然后齿顶圆,齿根圆,以便能推算齿高,齿高系数,还有能知道安装中心距就更好。至于斜齿的螺旋角就比较难测绘了,如果有条件用综合齿检查仪就好办了,如果没有最好通一对齿轮一起测绘,然后一起加工

网友:

请问你公司有投影仪吗?如有,可用投影仪直接测绘,计算公式嘛,还得按步就班,用原来的理论公式。

网友(2006-05-16):

你们公司经常测绘的话还没有一套成型的计算软件吗?
如果要开发的话可以联系我

网友:

本人经常测绘齿轮,如有需要,清与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