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液压系统的设计---[实际问题请教,急!]

楼主(2006-04-17):
本人刚接触液压系统,什么都不懂,请各位前辈多指点,以下是我碰到的一个问题:

本人有一个电机4KW,额定转速为1440R/MIN,油泵理论排量为47.2ML/R,相应的经过电磁阀(本人不会搞,省了),到达油缸。我现的有个油缸的直径为125MM,行程为185MM。

我的问题:

1。我如果这样配,在以上数据都不变的情况下,理论上油缸从没有油到充满油所需的时间?

+ u) L7 J2 C b8 u

2。如果在时间上我控制到2秒,在行程不变的情况下,油缸的缸径应是多少?

 I) R# X! B

3。如果只变油泵排量,其它的都不变,那么,它应选多大的合适?

有那位前辈愿意赐教的,我先谢谢了!

网友:

理论时间2.004s,实际上会有一定差距,也就是说实际时间要大于2.004s,差距有多大还要看你得液压系统实际情况,主要是效率问题,没有实际接触到,还不好说。

网友:

1. q0=V*n/1000=47.2×1440×/1000 =67.968 (l/min)
式中:
q0——液压泵理论流量(l/min);
 V——排量(mL/R);
 n——转速(R/MIN)。
2.  q=q0*y=67.968*0.9=61.2
式中:
——实际流量(l/min );
  y——容积效率,本式取0.9(有个范围)。
3.油缸面积 (指无杆腔)A=3.14*12.5*12.5/4=122.72cm2
4.速度v=q/A=61.2/122.72=83mm/s
5.时间 t=s/v=185/83=2.23s
由于泵的容积效率不确定,由上式估算大于2s,如果是变量泵可以把泵的流量调小。
或者加一个流量调节阀。

楼主:

谢谢两位的热情答复,不过还有个问题就是,3。如果只变油泵排量,其它的都不变,那么,它应选多大的合适?我为什么这样说问,是因为要我用这么大的油缸125内径,还不如别人用100内径的压力大?为什么?

网友:

你的系统压力低,自然不如别人用100内径的压力大.

网友:

你得看你用的是什么泵,额定工作压力是多少?比如叶片泵工作压力就低一些,不大于14MPa,而齿轮泵一般工作压力在16-25MPa,而柱塞泵一般能够达到35MPa,因此需要根据实际工作载荷和油泵的额定工作压力计算出油缸直径。比如,其负荷为5T,按泵的额定工作压力为20MPa,那么油缸的面积应按如下计算:

S=5X1000X9.8/20x1000000=0.00245平方米=2450平方毫米
直径D的平方=2450X4/3.1415926= 3119
那么进行开方,D=55.8mm
那么油缸的有效直径不小于55.8mm
为了保险起见,应选用至少内径为60mm油缸,大一些也是可以的
油缸直径选好后再按油缸的工作速度选用泵的排量。若要求为10米/分种,那么泵的流量为按直径60mm算,转速按1440算)
Q=∏*D平方X10X1000/4*=28274333立方毫米=28.3升
那么泵的排量为q=28.3*1000/1440*泵效率0.92=21.4ml/转
可选用泵流量为25ml/转的泵,额定工作压力为20MPa
最后再计算所用电机功率:W=20X35/600X总效率0.8=1.5KW(最少)

网友(2007-10-22):
经典,有道理!学习!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

网友:
哎 自愧不如

网友(2015-06-04):
那泵的工作压力20MP是怎么得来的,经验值吗

网友(2016-06-16):
套公式" Z! }; p$ R+ r( C,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