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18M参数设置---[请教]

楼主(2006-04-17):
 有哪位大哥知道FANUC18M的参数设置的。我做的机器在加工过程中按了暂停后有手轮摇动坐标后再按开始加工时,机器会自动快速移动到暂停的位置后再继续加工。除了设定手轮插入还有什么其他参数设置吗???

楼主:

怎么么人知道吗。。。。。。。

网友(2006-06-04):

复位,或者回零。

网友:

我想不能设置吧,我没见过

网友(2006-10-09):

请说清楚点,是手轮方式/手轮中断方式/自动方式下程序段执行完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