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圈的加工过程---请教

楼主(2006-04-17):
能告诉O型圈的加工过程?

网友:
Re: 能告诉O型圈的加工过程?

加热,加胶,合模,完成.前后不到5分钟.

网友(2006-06-29):
Re: 能告诉O型圈的加工过程?

在完成前应该还有硫化过程。

网友(2006-09-11):
Re: 能告诉O型圈的加工过程?

thanks

网友A:
Re: 能告诉O型圈的加工过程?

配料_炼胶_入模硫化_撕边-检验-包装

网友:
Re: 能告诉O型圈的加工过程?

最重要的是配料_炼胶 硫化

网友(2007-10-19):
引用 网友A:
配料_炼胶_入模硫化_撕边-检验-包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