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西门字802s但参考点总丢失,请问为什么?

楼主(2006-04-19):
我用西门字802s但参考点总丢失,请问为什么?谢了!

网友(2006-06-01):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看看你的丝杠上的检测元件是否松动或损害!

网友:

你们的机床用了多久了?

网友:

我觉的是不是电池的问题,不过我也听说过西门子,原点跑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