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一深孔轴加工(孔深700,孔径φ52)---[请报价]

楼主(2006-04-19):
我们公司现在有一深孔轴加工,孔深700mm,孔径φ52mm,请问哪些公司可以加工啊!可以报价

网友:

能不能详细一点啊
具体的要求

网友:

外形尺寸?我们公司也许可以加工(深圳)

网友:

我厂可以加工,但你这是什么样的零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公司现在有一深孔轴加工,孔深700mm,孔径φ52mm,请问哪些公司可以加工啊!可以报价

普通要求用接长钻就可以。可以在镗床上加工,刚性好一点,我们是在深孔机(自制)上加工。

网友(2007-04-18):

1500元1M

网友:

我们单位为许多机床厂加工主轴,孔深1000mm,孔径50-80 都有,请问你是一支还是批量呀,我是烟台的

网友:

什么材料?
通孔还是盲孔?

网友:

没有加工精度怎么报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