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六——通过烟色辨故障

楼主(2006-04-19):
       柴油机正常工作时,排出的废气几乎是无色透明的。工作不正常时,排出的废气则呈黑、白、蓝色。认真分析冒烟原因,及时排除故障,不仅省油,也会降低磨损与消耗,而且能最大限度提高工效。

  (一)冒黑烟   主要是喷入气缸的柴油雾化不好或未燃尽,在高温、高压下变成黑色炭粒,夹杂在废气中排出。防治办法如下:若柴油机超负荷,应检查、校正喷油嘴;若喷油器工作不良,应调整喷油器,直到雾化、射程、压力和喷射面积符合标准;若供油时间过迟,应调整供油提前角;若进、排气门间隙不对,应按规定调整气门间隙;若空气滤清器或消音器堵塞,应及时清除。

  (二)冒白烟   主要是柴油机温度过低,喷入气缸的柴油不能完全燃烧,柴油呈白色雾点或蒸汽状随同废气排出。另外,喷入气缸的燃油含有水份,也会使排气呈白色。防治办法如下:若发动机预热不够,温度过低,起动前应向水箱中加热水。必要时放出机油,加热后再加入;若燃油箱内有水,应检查漏水处并堵塞。然后,放掉有水油,加入无水油;若喷油器工作不良,应调整或更换喷油器;若供油时间过早,应调整供油提前角。

  (三)冒蓝烟   主要是大量的机油进入燃烧室燃烧造成的。防治办法如下:若系油底壳机油过多,超过规定高度,导致机油进入燃烧室,则应检查油尺,放出多余机油;若系活塞环开口在一条直线上或活塞环弹力不足、活塞环倒装及磨损过多或折断,导致机油上窜,则应错开环口,正确安装活塞环或更换不合格的活塞环;若系活塞与缸套筒磨损严重,应更换活塞和缸筒;若系气门杆与气门导管磨损,导致机油漏入气缸内,应更换磨损杆;若系空气滤清器油面超高,导致机油随空气吸入燃烧室,则应倒掉多余机油)。

楼主:

从烟色看故障是发动机试验修理中最长用到的
我不是太专业
还希望大家能够补充
而且有什么不清楚地地方也可以提出来大家讨论
谢谢,你对内燃机版的支持

网友:

有经验的同仁快跟啊,,我向诸位学习,,谢谢拉

网友:

请教各位大侠,发动机冒蓝烟但并没有烧机油,而且没有楼主说的那些情况,且只有一个缸冒.

网友(2006-07-11):

原因楼主说的很全了,可能是烧机油少没有看出来

网友:

楼主的文章讲的很全,柴油机100年的发展都是如此.

网友:

柴油机如果排出的是灰白色的烟,一般就是柴油燃烧不好产生的蒸汽,淡白色的是水气.另外增压器密封环破损时,有时也会冒蓝烟

网友:

我修过一辆车,增压器压气机端的螺丝松了,机油喷到进气管里,冒很大的白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一辆车,增压器压气机端的螺丝松了,机油喷到进气管里,冒很大的白烟

这个是不是就是油蒸汽呢?也就是白烟产生的基本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3 m! G r! e2 Y! D0 F

 209 wrote:
 M
我修过一辆车,增压器压气机端的螺丝松了,机油喷到进气管里,冒很大的白烟

这个是不是就是油蒸汽呢?也就是白烟产生的基本原因

同意,机油吸到气缸里没燃烧掉排出来了,呵呵烧机油也不一定冒蓝烟,如果燃烧完全说不定会不冒烟

楼主:

呵烧机油也不一定冒蓝烟,如果燃烧完全说不定会不冒烟 ??
那样的话我觉得不就是,喷油不足了吗?
哈哈

网友(2009-08-09):
好, 柴油机正常工作时,排出的废气几乎是无色透明的。工作不正常时,排出的废气则呈黑、白、蓝色。认真分析冒烟原因,及时排除故障,不仅省油,也会降低磨损与消耗,而且能最大限度提高工效。

网友(2009-11-12):
好精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