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大连机床CKA6136主轴不转---[实际问题求教]

楼主(2006-04-19):
今天公司新进了一台大连机床CKA6136"单防护门"车床, 手动变挡,  我试了好多方法和代码, 可是主轴就是不转。 求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注:面板带DNC和选择停 按扭的机床.

网友:

新买的找厂家,有服务阿。

网友:

用的是什么系统的啊?

楼主:

问题解决 因为机床不是无及变速的 大连机床 用的是M3 S1 ;M8;    (M8 )是主轴启动  我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