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齿轮的当量齿形与球面渐开线的理论误差

楼主(2006-04-19):
锥齿直齿的理论齿形是球面渐开线,但实际生产中,是用当量齿轮来计算的,即以背锥距为分度圆半径所形成的平面齿形,然后滚印在背锥面上所形成的齿形,来近似代替球面渐开线。

笔者出于想知道两者的误差到底有多大的好奇心,对此作了些计算和在CAD中测量。

 fficeffice" />

样本数据如下:大端模数4,压力角20度,轴交角90度,大齿轮齿数29,小齿轮齿数14。以大齿轮为测量对象。

测量步骤如下:

绘制球面渐开线:球半径为外锥距,基圆半径为模数乘齿数乘压力角的余弦然后除以2。以此可以作出球面渐开线。(渐开线的方程在另一张帖里已说明)

 C5 M" o

绘制当量齿形:通过两次的坐标变换可将平面齿形转换成背锥面上的齿形。再通过两次坐标转换,可与球面渐开线的坐标重合。(坐标转换方法在齿轮手册里有详细说明)

再将球面渐开线投影到背锥面上,射点为轴交点。然后对两齿形进行比较。

6 v5 W W

测量三处,齿顶:分度圆向上一个模数的距离,分度圆,齿根:分度圆向下一个模数的距离。

得到以下三个数据:0.175280.165330.15060 球面渐开线的投影线在当量齿形的外侧,数据为背锥端面的弧长。

结论:以样本为例,当分度圆处齿形重合,当量齿形在齿顶处齿厚单面减薄了10微米,在齿根处单面增厚了15微米。说明压力角增大了。照数据上来看,啮合时有5个微米的多余材料,如果都换算到基圆弧齿厚,材料的多余量还要增加。更准确的数据还要看配对齿轮的情况。笔者没有作进一步的研究。

如果采用当量齿形加工锥齿轮,直齿锥齿轮应比圆柱齿轮有更多的修形量,而且应该在齿根处修形。

网友:

楼主你的这个球面渐开线方程在那个贴子里啊,我找不到,还有就是那个坐标变换那里有这方面的资料?谢谢,我急需知道球面渐开线方程的推导过程或者是含意,请赐教,谢谢

网友(2010-09-13):
看来版主对锥齿轮的参数方程、建模和制造都有很深入的了解,想向你学习、交流一下,加我QQ490155013

网友(2012-07-07):
作锥齿轮的向你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