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度较高的小弹簧是怎么做出来的?---[请教]

楼主(2006-04-20):
请教弹簧是怎样做出来的!特别是精度较高的小弹簧?

网友:

弹簧厂有各种弹簧制造机

网友:

精辟!

楼主:

谢谢黄包车师傅的回复,

网友:

知道一點儿有關彈簧的東東不要笑話﹕
彈簧的結构形式比較成熟了﹐為保証其性能最關鍵的是選擇彈簧的形式﹐材料﹐确定尺寸參數和熱處理工藝等等
一般情況下彈簧的最大撓曲量為30万次﹐當其使用次數超過最大撓曲量時﹐截面會產生超過額定應力從而最終導致折損。另外由于接近壓緊長長﹐有效彈簧卷繞部分逐漸壓緊﹐彈簧常數增大﹐負載線圖升高因而會產生高應力﹐最終導致折損。
另外用琴鋼絲﹐硬鋼絲等鋼絲成形為壓緊彈簧卷應進行低溫退火從而對其初始應力加以修正﹐如材質為不鏽鋼絲時鋼絲的初始應力減少15%﹔成形后實施 低溫退火時鋼絲﹐硬鋼絲等鋼絲相對減少了20%~~35%
彈簧繞曲時應在一個制成的坯胎上繞繞制﹐兩端固定好后進行淬火等熱處理以增加其彈性
隨后進行退火等等消除殘余應力﹐最后進行表面電鍍及拋光處

网友(2011-08-25):
哦,原来是这样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