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铸机液压设计---[两个实际问题请教]

楼主(2006-04-21):
我从事压铸机液压设计工作,实际设计中遇到两个问题,请高手指点: 1)功率匹配问题:系统用双联叶片泵,高压用小泵低压用大泵,大流量时双泵同时工作,选择电机时允许30%的瞬间超载,机器在工作时有跳闸现象, 请教设计及选型方法使理论计算更接近实际工况? 2)储能器总容积的计算方法:按设计手册的方法往往与实际情况偏差很大。 在此先谢了

网友:

液压设计时,电机功率一般都根据泵的功率选配,这已经足够了.
由于液压系统存在液压冲击,往往在冲击瞬间功率变化很大,如果系统设计时考虑不周或元件选择不合理,就会出现憋电机的跳闸现象.
请仔细考虑系统,缜密选择元件.
储能器总容积一般比工况需求大,这是考虑了安全系数及储能器在使用一段时间后的性能衰减.

楼主:

谢谢2楼的回复

网友:

有事您说话.

网友(2007-10-22):
你的蓄能器的充气压力决定你的充油的多少,你要告诉我们你的充气压力为多少,还有就是你的系统压力为多少?

网友:
你做的是多少顿位的啊?现在的压铸机都很成熟啦!我们有给压铸机厂做配套的油路系统(油路板和零件)有机会多交流!QQ:77924368

网友(2015-03-03):
因为广东烂机(一色力劲图纸)低压泵压力设定过大,5MP,而北方都是三点五MP(北方继承了老式机的传统,很多地方比力劲机合理,比如电机转速,北方一千,力劲一千五),加之广东加大低压泵排量追求快速,所以—— 实际上无论广东还是北方,电机功率都人为用大了一倍,但也经不起你低压高出这么多,并再大低压排量。

多半是低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