γ射线辐射的残留期是多长---[请教]

楼主(2006-04-21):
小弟是一家化肥厂的检修工,这两天我厂的尿素合成塔要用伽玛射线进行探伤,探伤后要工人入塔检修,请教各位γ射线辐射的残留期是多长,~!~!

网友:

一般来说,射线探伤所用计量是极少的,如果被探伤部位的金属厚度不大于30mm,测量的点数不多,探伤源撤离后,应该对人体影响不大,但是在一个地方的总放射量,是以年为计量时间的,必须在一年内的总放射量加起来不超标才行。国家在各地都设有射线防护与保护部门,现在是由各地的环保所与(好像是叫)职业病监测中心两个部门共同管理,他们那里都有专业辐射防护师(有国家认证证书)可以为你咨询与上门检测服务。

网友:

楼主乃基层人士,唯关心探伤后辐射对自己的影响.
如果有量化指标,比如一年探伤不超过3次之类最好,到时楼主心中有数,超过三次就让别人上了.

网友(2006-09-19):

那么请问X射线辐射的残留期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