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该怎么加工呢---[请看图]

楼主(2006-04-22):
大家好,帮我分析分析,这个东西该怎么加工呢

网友:
Re: 大家好,帮我分析分析,这个东西该怎么加工呢

你好, 我刚来到新手,  对于机械行业也还没入门咯...

我估计会是压制之类加工方法吧...  粉末压制?

期待高手来帮帮...

网友:
Re: 大家好,帮我分析分析,这个东西该怎么加工呢

不知道,太小了。

网友:
Re: 大家好,帮我分析分析,这个东西该怎么加工呢

仪表车夹头原理

网友:
Re: 大家好,帮我分析分析,这个东西该怎么加工呢

加工工艺:写得比较简单哈!

先要车一个工装。

你的图纸是英制的,要全部换算为mm,  把图纸中的尺寸乘25.4即可。单位为mm

 `

1,下棒料,直径为该  : 零件最大直径+5mm即可。长度是   :零件得长度+5mm。

2,夹左端,车零件右端达图纸要求;

                车出轴肩;

                  倒角;

3,调头,夹刚车的外园车左端。车好后钻孔,注意不要钻穿了哦!选小的钻头。不要一次钻好。

n& s5 s4 w7 P f5 X7 m

4,把零件右端插入工装中。夹工装外园,钻零件内孔。

网友:

工装内孔要与零件的右端相配合,等级选H7/ h6 工装外径要大些,要受力的。Φ45就可以了。

网友:

材料这么软,可直接冲压成型.
图纸的单位不应该是毫米.

楼主:

图纸的单位是英寸的
直接冲压行吗?

楼主:

材料是不锈钢303的

楼主:
Re: 大家好,帮我分析分析,这个东西该怎么加工呢

引用 网友A:

加工工艺:写得比较简单哈!

先要车一个工装。

 R% {% P+ B

你的图纸是英制的,要全部换算为mm,  把图纸中的尺寸乘25.4即可。单位为mm

1,下棒料,直径为该  : 零件最大直径+5mm即可。长度是   :零件得长度+5mm。

2,夹左端,车零件右端达图纸要求;

7 v! q" l n5 p. j L

                车出轴肩;

                  倒角;

3,调头,夹刚车的外园车左端。车好后钻孔,注意不要钻穿了哦!选小的钻头。不要一次钻好。

4,把零件右端插入工装中。夹工装外园,钻零件内孔。

cqswauyhj19兄:

 零件的厚度只有1.6mm,会不会不好加工啊

网友:

303可以冲压,并且此件选择冲压最合适.
需考虑冷作硬化,分次冲压,中间加一次热处理或许更把握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3 v" K3 r* t A* g2 m! y# ~ 303可以冲压,并且此件选择冲压最合适.
需考虑冷作硬化,分次冲压,中间加一次热处理或许更把握一些.

mhzyd;能和我说一下详细的工艺过程吗 ?

不甚感激

楼主:

小弟不是很懂冲压,
我想是不是板材冲压?
假如是板材冲压,那么中间那圈加强筋该怎么弄呢

网友:

兄弟,此件不可冲压成型!

自动车床很容易做出来呀!

网友:

txm大虾,能否指示一个具体型号的自动车床,最好贴个图片上来。大虾是高人。

网友:

就是板材深冲,具体工艺各厂不同,可去咨询.
外圈氩弧焊接,要求不高的点焊.

网友:

如果沒有化學及酸性物質浸入的話
可以試著把它分開來加工﹐法蘭+階梯圓柱套筒
粘合后再進行研磨處理
最后進行表面處理后應該沒什么問題

网友:

如果不冲压,用车床那会很浪费材料的.不如先冲压在车

楼主:

大家注意到没有,
底部的厚度和壁厚是不一样的
冲压该怎么冲呢
车床是很费料

网友:

技术好的
普通车床就可以车出来吧

网友:

如果是英制单位,就没有难度了,否则对工艺人员太恐怖了。

网友:

装甲绝对是个问题

网友:

这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采用边薄拉深再车削,如果量少直接车就行了

网友:

能不能先说说这个东西的用途啊

网友(2006-05-31):

你这个东西 要做多少个~  多的话可以冲压, 少可以上车床~ 数量决定一切,考虑成本为佳

网友:

  加工不难,难的是要做好能于之配合的工装,保证装夹和切削的时候不变形

网友:

如果是批量生产用金属模铸造,再加工到要求。不知可否?

网友:

批量生产?
模锻可不可以呢?

网友:

我觉得,这个只能用冲压的方法冲,拉延的方法

网友:

我觉得:这个只能用冲压的方法冲(拉延或反拉延)如果车,铣.夹紧是问题,就是加工出来,精度也很差

网友:

厚度1.6mm
不用工装应该也可以吧
其实怎么加工我觉得还要看生产数量
小批量生产,就不必说了
如果大批量生产,这个零件不能使用冲压
可否采用自动送料机机一次加工,我想精度应该可以保证

网友:

如果是小批量生产,可先下棒料,钻出.826孔,在用.826孔和孔底面做定位,采用尾座顶住产品
上CNC车床车出A基准和端面及.886外圆柱,保证.125,.0002,.0005,.886尺寸,这样装夹产品没有变形,可以保证尺寸
如果是大批量生产,可做模具来做毛坯,再按上述方法车!
不知大家是否认同?

网友:

我是学管理的,但进了金属制造行业。结合公司的工艺经验。
大批量的话,是不是可以考虑冷墩,跟做法兰类似。或者直接冲压,外圈考虑焊接。
外行人说外行话了。说得不当,请包涵。也请指出,让咱学习下!

网友:

外园公差太严,壁又太薄。不好加工。先找壁后的料加工好内孔,用芯轴撑住内孔再摸外园。

网友:

如果用车床不好加工,可考虑板材加工,用滚圆机把圆滚好,然后用亚弧焊把各处焊住,大家见过不锈钢杯就是这样加工的。不过你的好像厚点,还有一个法兰盘,可考虑焊接成型后用车床作胎加工。我爸是这方面的高手。具体情况还要具体解决。这样是不是减少好多成本,只不过是比较麻烦。工序太多,不适合高精度加工。

网友:

我做过相似的产品!我们最后的方法是一次冲压成型的!
用车的话材料太浪费了!
当然要看量的大小了!

网友:

拉伸后精车

网友(2006-07-02):

哈,我觉得这个难度不大。
你可以这个做,1、加工左边的内孔和外圆(注意很多问题)
2、切断或车端面保证总长。
3、再做个专用的夹具车外圆。倒角。(注意很多问题)
OK了。
哈,,,我是做车工这方面的。做了很多年了。
对一些特难加工的零件很感兴趣的。
你是在哪的?

网友:

我觉得,最经济的方法就是:

深冲
精磨外壁/或者精车一刀。
如果如楼主所说,是加强肋,则直接冲好法兰焊上去。

大家讨论一下,可行吗?

网友:

下料后车成形,孔底留后点防止变形,然后夹持尾部精车内外,最后用心轴心内孔为定位,用螺纹背帽轴向夹紧平底瑞,精加工时要控制孔深。这种零件军工企业加工很多的。

网友:

我也认为不可以冲压

网友:

圆边焊接行吗

网友:

冲压也可以,但要精车的,而且冲压是变薄引伸

网友:

采用级进模冲啊,如是批量的话,冲好身子后再焊法兰啊,

网友:

这样的零件如要按图要求就不能冲压和焊接的,要整体车加工得到。现在有很多小型号的自动车床专做这样的活

网友:

车床加工,先加工内孔,下芯轴或涨套,加工外圆。

网友:

冲压工艺。

机加工艺不可取。

网友:

最后用车床加工,如何落料就看量的大小了

网友:

只能磨!!!!!!!!!!!!!!!!!!!

网友:

题目的怎么加工,不会是怎样做一件两件。是批量生产!

批量生产的工艺原则是什么?

网友:

同意cqswauyhj19兄的加工方法,但加工时应充分的冷却,内孔尺寸一致性应良好,选择数控车床为宜!

网友:
Re: 大家好,帮我分析分析,这个东西该怎么加工呢

引用 网友A:
{! N/ s z

加工工艺:写得比较简单哈!

0 }( m f; F5 J5 X* f

先要车一个工装。

你的图纸是英制的,要全部换算为mm,  把图纸中的尺寸乘25.4即可。单位为mm

1,下棒料,直径为该  : 零件最大直径+5mm即可。长度是   :零件得长度+5mm。

" f2 ] n

2,夹左端,车零件右端达图纸要求;

- ~0 M8 P" z H! M6 d

                车出轴肩;

                  倒角;

3,调头,夹刚车的外园车左端。车好后钻孔,注意不要钻穿了哦!选小的钻头。不要一次钻好。

% N0 Q C3 z) [4 r, Z

4,把零件右端插入工装中。夹工装外园,钻零件内孔。

- W Z

这样可能会卡变形的呀,零件太薄了。

网友:

1,先精密铸造,该留余量.
2,机械加工.

网友:

55楼的可以哦

网友:

直接冲压肯定达不到你的公差和同轴度等的要求
但如果直接车床加工费料又费时,个人认为应冲压,然后再进行仪表车加工,右边一刀落就能保证精度,然后再加工其它,但找正很重要

网友:

其实车这种小零件,有种小型车床是可以办到的,具体到车床的型号,我就不知道了,我有看到过这种
车床,它可以车出仪表类的小零件;所以楼主不妨到网上去查一下这种车床的型号,说不定对你有点
帮助!

网友:

如果余量较大,粗精加工要分开9防变形),外圆公差不严,车磨都可以,粗糙度好象是0.8,磨比较容易些,单件就不必了,装夹不成问题,交给车工就行了,(上薄或弹性套)我就是车工出身,嘿嘿!!

网友:

高速车床,用实心棒料,先粗车各部外形,留0.5mm 精车余量,再钻孔,粗镗内孔,精车外圆各部尺寸到位,精镗内孔尺寸到位,最后切断,切断时长度留0.5mm余量,再车一个芯轴,一起夹持在车床卡盘上车后端平面,如此工艺,一可避免工件的热涨变形和加工应力变形,二.因为外圆及内孔是一次装夹完成,所以又保证了同轴度,因为端面无公差要求,所以,可以在二次装夹时完成!其实普通车床打高速也可完成,不过就看师傅的刀具刃磨的水平怎样了(否则容易引起振动,产生工件有振纹,会导致粗慥度变差及外形尺寸不准确)!哈!

网友:

可以在外圆放出余量,先夹外圆加工内孔,再用涨模挤住内壁车外圆

网友:

车床很容易解决啊
就是有点费聊!
量大吗?量大还是 考虑一下铸造啊!

网友:

公差太精了正负才0.019mm我想这用数控车床都很难搞定.我想只能用内圆磨和外圆磨才能达到这人标准,不过这样成本太高了,如果量多的话考虑直接用铝合金铸成那样也许成本会底点,不过你的看那承受和压力和温度.

网友(2006-08-24):

如果价格可以的话,在数控车上用进口的SUS303,可以一次加工出来!

网友:

这太简单了
首先看你是大量的还是单个生产
以单个生产工艺:
你的图纸是英制的,要全部换算为mm,  把图纸中的尺寸乘25.4即可。单位为mm

1,下棒料,直径为该  : 零件最大直径+5mm即可。长度是   :零件得长度+20mm。

2,夹一端,车零件内孔达图纸要求;

                车出轴肩和外圆达图纸要求,;

 3,倒角。

4,切断,切断后长度如图纸要求
5.  线切割,一分为二
此工艺能达到图纸要求,而且不费力

网友:

没有看到图啊!

网友:

冲压,两工程可以搞定
详细请联系我qq370404470
注明来意

网友:

可先加工内孔,用膨胀芯轴定位车外圆和台阶,机床和刀具好点可能能保证要求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铸造后再加工吧。。

冲压难以保证精度。。个人意见

网友:

机械加工只是第一步,后边还要外圆磨 ,不然精度达不到,

网友:
Re: 大家好,帮我分析分析,这个东西该怎么加工呢

请教5楼,你怎么知道的是英制呢?

网友:

从棒料加工太浪费,管料应该可以吧.
如果是批量,可以考虑冷挤压成型

网友:

同意先加工内孔,后加工外边面!理由是先加工外表面后加工内孔,再加工孔的时候容易产生跳动,切,壁薄,容易变形!先加工内孔后采用膨胀心轴定位,利用三抓卡盘进行夹紧!但是不知道能否保证同轴度的要求!仅供参考!利用普车就能达到外表面粗糙度!

网友:

74楼说得有道理,要解决刀具的问题

网友:

看图的时候,只看见外表面有粗糙度符号 。 R0.010MAX 等几个地方

所以我理解的话,就是冲压 车外圆 焊接外凸圆

网友:

直接拉伸成型,然后在车床加工端面.(拉伸压边须预留加工余量)

网友:

法兰位置那个样子也能冲出来,不可能吧,
还是车吧,先车内孔,再掂出内孔车外圆.

不知道可不可以精铸

网友:

我想如果是大批生产,整个模,冲压应该很简单的。如果就一件,小心点车好了……

网友:

再给一个办法!
1、下棒料。要比实际工件尺寸要长上一部分,用来夹持工件之用。
2、车外表面至尺寸和加工精度。
3、加工内孔。
4、切断。
这样的加工方法采用的是一次裝夹,能够很好的保证同轴度。切线加工外表面,用普车就能达到加工要求。
大家同意么?

网友:

冲是不可能的,法兰那块肉难焊上去,,,

网友:

怎么看图

网友:

这个很简单,用冷吨的方法

网友:

用自动车床不好加工,用数控!!!

网友:

我觉得冷镦的方法比较好。

网友(2006-09-23):

单位应该是英制的,冲压好像不行

网友(2007-02-20):

南京的六角车床应该可以把

网友:

不会吧,这个零件在很早已前就在论坛讨论怎么加工,大家可以看以下发贴时间是“2006/09/01 11.05 上午”,我想前面也以讨论的很清楚了,怎么还。。。。。。。。

网友:
Re:怎么没有图啊

没有图我门怎么看,我们也不能瞎说啊

网友:

TXM先生,普通车床也一样,棒料一次装夹车成。
1  粗车钻孔,2  平底钻至孔达图,3  精车外形成,4  切断(倒圆)

网友:

呵呵,批量大则采用冲压(挤压)生产,很容易的

网友:

量大就冷墩,量小就去车。

网友:

冲压可以做到,这种模叫鸡眼模.这个深度还不算太深.EASY

网友:

大哥们,小弟的建议是:不能用车的,因为外圈被环分为两部分,要车着两部分的话必须两次装卡,精确度大大降低,达不到要求,数控也不是万能的啊!不锈钢也不适合锻和铸造啊,冲是比较好的方法吧,说的不好,见谅~ ~谢谢~~

网友:

肯定是车出来的,很难控制,太薄了

网友(2009-07-15):
扳金加工可以吗?价格更低!

网友(2009-11-11):
看了一下图纸,个人以为:该工件对内孔没什么要求,我们可以将孔先做出来,然后做一个工装套在里面,将大外圆与小外圆一起下来,当然一定要保证好啊,否则形位要求达不到哦

网友:
材料硬度不超过 HB 90??

网友:
自动车床一次成型就出来啦

网友:
冲2次成形% s$ p+ ]: K$ X4 E
再机加工

网友:
这种东西就应该冲压加焊接

网友:
仪表车夹头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