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AD快捷命令

楼主(2006-04-22):
ACAD快捷命令

网友:

谢谢!!

网友:

AOTUCAD快捷键

-- AutoCAD常用快捷键
文字、点、线的定义及绘制:
L, *LINE 绘直线;
LT, *LINETYPE 线型管理器;
LTS, *LTSCALE 设置线型比例因子;
LW, *LWEIGHT 设置当前线宽、线宽显示选项和线宽单位;
XL, *XLINE 绘构造线;
YL, *RAY * 创建射线;
PL, *PLINE 绘多段线;
PE, *PEDIT 改动线条或弧线为多线;
LE, *LEADER 创建引线;
QLE, *QLEADER * 快速创建引线;
ML, *MLINE 绘多重平行线;
MLS, *MLSTYLE 定义多重平行线的样式;
MLE, *MLEDIT 编辑多重平行线;
SPL, *SPLINE 创建二次或三次 (NURBS) 样条曲线;
SPE, *SPLINEDIT 编辑样条曲线对象;
3P, *3DPOLY 在三维空间中使用“连续”线型创建由直线段组成的多段线;
ST, *STYLE 文字样式;(将大字体改为小字体可纠正乱码)
DT, *DTEXT 创建多行文本;
PO, *POINT 创建点对象;
PT, *DDPTYPE 点样式设置;
T,MT, *MTEXT 创建多行文本;
-T, *-MTEXT 在命令行创建多行文体

其它图形的绘制:
POL, *POLYGON 创建闭合的等边多边形;
CO, *CIRCLE 创建圆;
DO, *DONUT 绘制圆环;
TOR, *TORUS 创建圆环实体;
A, *ARC 画圆弧;
EL, *ELLIPSE 创建椭圆或椭圆弧;
3A, *3DARRAY 创建三维阵列;
B, *BLOCK 制作块;
-B, *-BLOCK 命令行手动制作块;
3DO, *3DORBIT 三维动态观察器;FF
3F, *3DFACE 创建三维面;
IN, *INTERSECT 创建多个实体或面域的交集复合实体或面域;
INF, *INTERFERE 用多个三维实体的公用部份创建三维复合实体;
SO, *SOLID 创建二维填充多边形;(1和4、2和3为对角关系)
EXT, *EXTRUDE **** 通过拉伸现有二维对象来创建三维原型;
ARR, *ARRAY 创建按指定方式排列的多重对象副本;

标注及其设置:
D, DST *DIMSTYLE 标注样式管理器;
DOR, *DIMORDINATE 创建坐标点标注;
DOV, *DIMOVERRIDE 替代标注系统变量(不影响当前标注样式);
DLI, *DIMLINEAR 创建线性尺寸标注;
DBA, *DIMBASELINE 从上一个标注处创建筑线性、角度或坐标标注;
DCO, *DIMCONTINUE 从上一个标注的第二尺寸界线处创建线性、角度或坐标标注;
DCE, *DIMCENTER 创建圆或圆弧的中心线或圆心标记;
DAL, *DIMALIGNED 创建对齐线性标注(斜向);
DDI, *DIMDIAMETER 创建圆和圆弧的直径标注;
DRA, *DIMRADIUS 创建圆和圆弧的半径标注;
DAN, *DIMANGULAR * 创建角度标注;
DED, *DIMEDIT 移动和旋转标注文字;
TOL, *TOLERANCE 创建形位公差标注;

常用编辑及修改:
CHG, *CHANGE 修改现有对象的特性;
EV, *ELEV *** 指定系统的默认标高和默认厚度;
DR, *DRAWORDER ** 修改图像和其它对象的显示顺序;
M, *MOVE 在指定方向上按指定的距离移动对象;
MA, *MATCHPROP 把某一对象的特性复制给其它若干对象(格式印);
I, *INSERT 将命名块或图形插入到当前图形中;
-I, *-INSERT 将命名块或图形插入到当前图形中
AA, *AREA 计算对象或指定区域的面积和周长;
DIV, *DIVIDE 将点对象或块对象沿对象的长度或周长等间隔的排列(按段来分);
ME, *MEASURE 将点对象或块按指定的间距放置(按距离分);
DI, *DIST 测量两点之间的距离和角度;
ED, *DDEDIT 编辑属性定义;
COL, *COLOR 颜色属性;
C, CP *COPY 拷贝;
FD, *FIND 查找和替换;
ADC, *ADCENTER “查找” 对话框;
E, *ERASE 删除;
RO,RR *ROTATE 绕基点移动对象(旋转);
SC, *SCALE * 按比例缩放对象;
S, *STRETCH * 移动或拉伸对象;
LEN, *LENGTHEN 拉长对象;
EX,EE *EXTEND 延伸对象到另一对象;
TR, *TRIM 用其它对象定义的剪切边修剪对象;
F, *FILLET 给对象的边加圆角;
CC, *CHAMFER 给对象的边加倒角(设距离为0时可做延伸或截断直线用);
BR, *BREAK 打断对象;
X, *EXPLODE 将组合对象分解为对象组件(炸弹);
MI, *MIRROR 镜像;
O, *OFFSET 偏移;
H, BH *BHATCH 边界图案填充;
-H, *HATCH 边界图案填充(手动);
HE, *HATCHEDIT 修改现有的图案填充对象(填充编辑);
REN, *RENAME 修改对象名;
SU, *SUBTRACT 用差集创建组合面域或实体;
REG, *REGION 从现有对象的选择集中创建面域对象;
TH, *THICKNESS 设置当前三维实体的厚度;
TI, *TILEMODE 使“模型”选项卡或最后一个布局选项卡当前化;
W, *WBLOCK 将块对象写入新图形文件;
GN, *ALIGN * 在二维和三维空间中将某对象与其它对象对齐;(对齐)

系统配制:
SH, *SHELL 访问操作系统;
LI, *LIST 列出对象的数据库信息;
LS, *DBLIST 列出图形中每个对象的数据库信息;
UN, *UNITS 设置坐标和角度的显示格式和精度(设置图形单位);
TIME, *TIME 显示图形的时间信息;
SAT *SAVETIME 设置自动保存时间(分钟); %%D 度
OP,PR, *OPTIONS 修改CAD环境变量(config); %%P 正负号
GR, *DDGRIPS 自定义AUTOCAD设置; %%C 直径符号
MLO, *MENULOAD 菜单自定义;
TO, *TOOLBAR 显示、隐藏和自定义工具栏;
DWG, *DWGPROPS * 设置和显示当前图形的属性;
EDM, *EDGEMODE 设定边界模式(0为必须要相交;1为延伸相交);
MIT *MIRRTEXT 设定文字镜像(0为反像;1为同像)
Z, *ZOOM 图形缩放;
P, *PAN 界面适时拖动;
-P, *-PAN 界面移动(在命令行输入移动的尺寸);
AV, *DSVIEWER 打开“鸟瞰视图”窗口;
DS, *DSETTINGS 捕捉设置;
OS, *OSNAP (对象捕捉)草图设置;
SN, *SNAP 规定光标按指定的间距移动;
SE, *DSETTINGS 指定捕捉模式、栅格、极坐标和对象捕捉追踪的设置;
LA, *LAYER 图层管理器;
-LA, *-LAYER 图层管理器(命令行);
IM, *IMAGE 图像管理器;
-IM, *-IMAGE 图像管理器(命令行方式);
LM, *LIMITS 设置并控制图形边界和网格显示;
ADC, *ADCENTER * AutoCAD 设计中心; CTRL+2
CH, *PROPERTIES * 对象特性(控制现有对象的特性); CTRL+1
SP, *SPELL 检查图形中文字的拼写;
DBC, *DBCONNECT 数据库接连;
BO, *BOUNDARY 边界创建;
-BO, *-BOUNDARY 手动创建边界;
TA, *TABLET 校准、配制、打开和关闭已安装的数字化仪;
SCR, *SCRIPT 运行脚本;
IMP, *IMPORT 向AUTOCAD输入文件;
IO, *INSERTOBJ 插入链接或嵌入对象;
K, *OPEN 打开现有的图形文件;
-V, *-VIEW 保存和恢复已命名的视图(显示命令行提示);
*TEXTFILL 控制打印和渲染时 TrueType 字体的填充方式(0,空心;1,实心);
*MTEXTED 来指定编辑器来选择使用替换编辑器的系统变量;
*QTEXTMODE 控制图中所有文字对象的显示(0,正常;1,空的矩形框);
*PICKFIRST 控制在发出命令之前(先选择后执行)还是之后选择对象;
*PICKSTYLE 启用和关闭对象编组;
*GRIPS 选择对象时,控制夹点是否显示;
*PICKAUTO 控制选择窗口的显示;
*IMAGEFRAME 控制插入的光栅图像的边框显示;(如关闭则不可选)
*IMAGECLIP 剪裁图像;

补充命令:
SD, *SDI 控制CAD运行于单个还是多个图形界面;
U, *UNDO 放弃命令的效果;
RED, *REDO 恢复前一个所放弃执行的效果;
*COPYHIST AutoCAD将文本复制到剪贴板;
*FILEDIA 禁止显示文件对话框(0不显示;1显示);
*ANGBASE 设置相对当前的USC的0度基准角方向;
*ANGDIR 设置相对当前的USC以0度为超点的正角度方向;
*AUNITS 设置角度单位;
*AUPREC 设置所有只读角度单位和可编辑角度单位的小数位位数;
*LUNITS 设置线性单位;
*LUPREC 设置所有只读线性单位和可编辑线性单位的小数位位数;
SKE, *SKETCH 绘制徒手画;
SKT, *SKETCHINC 设置徒手画线段的尺寸;
SKP, *SKPOLY * 确定徒手画线的线型(0为直线,1为多段线);
*FILL 控制多线、线宽、二维填充、所有图案填充和宽多段线的填充;
*FILLMODE 指定多线、宽线、二维填充、所有图案填充(包括实体填充)和宽多段线是否被填充(0,不填充对象;1,填充对象)

*CAL 计算算术和几何表达式的值(一种联机几何计算器);
UCS, *UCSICON * 控制窗口UCS坐标的可见和位置;
*ID * 查询点坐标;
BL *BLIPMODE * 控制点标记的显示;(0关闭点标记模式;1打开点标记模式;)
QT, *QTEXT * 控制文字和属性对象的显示和打印;
*PLINEGEN * 设置如何围绕二维多段线的顶点生成线型图案。这并不适用于具有锥状线段的多段线;
(0,在每个顶点以点划线结束生成多段线;1,围绕多段线顶点生成连续的线型图案;)
*LWDISPLAY * 控制图形中的线宽显示;(0,不显示线宽;1,显示线宽;)
*SELECT * 选择对象集(配合WP来使用;WP窗口多边形选择;
用R可以从选定的对象中排除一部份不要的对象)
*ID 显示位置坐标;
*STATUS 显示图形统计信息、模式及范围;
MSL, *MSLIDE 创建幻灯片;
VSL, *VSLIDE 在当前视口中显示图像幻灯片文件;
这些够吗?

网友:

非常感谢!

网友:

CAD默认的快捷命令根本不好用!
建议根据自己习惯自定义,
能用一个字母的不用两个,
能用两个一样的不用不一样的,
当然默认的也别删哦,也许别人用的上。
尽量用左手容易控制的15个键,
因为右手忙着抓老鼠呢!
快捷就是要速度!

网友:

毒虫说得对!极赞同老兄的说法
本人就有这个习惯,不过你要随身带着U盘哟,不然你到另一台电脑上还要重新定义,很麻烦的:)

网友:

不错,我在前天还在整理那些快捷命令呢,不过只弄了一半。现在找到你做的这些了,我就不用再自己做了,呵呵,不过你这里有些命令没有写是做什么的,我还得把它们补全。
你这也是在ACAD自己定义的那个简写命令中找到的吧,我就是从它的那个文档中找到的。
不过能整理成这样,你也够有心的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