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一贴发动机知识——活塞

楼主(2006-04-23):
        对于活塞,知道发动机的人都知道,它是发动机的最重要的零件,但今天才把它列出来似乎晚了点。主要是因为我看到一篇很详尽的帖子,所以不免想收藏一下,大家也可以共享,毕竟我们中间对活塞彻底了解的人不是太多。

        活塞连杆组由活塞、活塞环、活塞销、连杆、连杆轴瓦等组成。

        功用:活塞的功用是承受气体压力,并通过活塞销传给连杆驱使曲轴旋转,活塞顶部还是燃烧室的组成部分。

5 G u

        工作条件:活塞在高温、高压、高速、润滑不良的条件下工作。活塞直接与高温气体接触,瞬时温度可达2500K以上,因此,受热严重,而散热条件又很差,所以活塞工作时温度很高,顶部高达600~700K,且温度分布很不均匀;活塞顶部承受气体压力很大,特别是作功行程压力最大,汽油机高达3~5MPa,柴油机高达6~9MPa,这就使得活塞产生冲击,并承受侧压力的作用;活塞在气缸内以很高的速度(8~12m/s)往复运动,且速度在不断地变化,这就产生了很大的惯性力,使活塞受到很大的附加载荷。活塞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工作,会产生变形并加速磨损,还会产生附加载荷和热应力,同时受到燃气的化学腐蚀作用。因此要求:(1) 要有足够的刚度和强度,传力可靠性;(2) 导热性好,耐高压、耐高温、耐磨损;(3) 质量小,重量轻,尽可能减小往复惯性力。铝合金材料基本上满足上面的要求,因此,活塞一般都采用高强度铝合金,但在一些低速柴油机上采用高级铸铁或耐热钢。

        构造:活塞可分为三部分,活塞顶部、活塞头部和活塞裙部。1.活塞顶部:活塞顶部承受气体压力,它是燃烧室的组成部分,其形状、位置、大小都和燃烧室的具体形式有关,都是为满足可燃混合气形成和燃烧的要求,其顶部形状可分为四大类,平顶活塞、凸顶活塞、凹顶活塞和成型顶活塞。平顶活塞顶部是一个平面,结构简单,制造容易,受热面积小,顶部应力分布较为均匀,一般用在汽油机上,柴油机很少采用。凸顶活塞顶部凸起呈球顶形,其顶部强度高,起导向作用,有利于改善换气过程,二行程汽油机常采用凸顶活塞。凹顶活塞顶部呈凹陷形,凹坑的形状和位置必须有利于可燃混合气的燃烧,有双涡流凹坑、球形凹坑、U形凹坑等等。2.活塞头部:活塞头部指第一道活塞环槽到活塞销孔以上部分。它有数道环槽,用以安装活塞环,起密封作用,又称为防漏部。柴油机压缩比高,一般有四道环槽,上部三道安装气环,下部安装油环。汽油机一般有三道环槽,其中有两道气环槽和一道油环槽,在油环槽底面上钻有许多径向小孔,使被油环从气缸壁上刮下的机油经过这些小孔流回油底壳。第一道环槽工作条件最恶劣,一般应离顶部较远些。活塞顶部吸收的热量主要也是经过防漏部通过活塞环传给气缸壁,再由冷却水传出去。总之,活塞头部的作用除了用来安装活塞环外,还有密封作用和传热作用,与活塞环一起密封气缸,防止可燃混合气漏到曲轴箱内,同时还将(70~80)%的热量通过活塞环传给气缸壁。 3.活塞裙部:活塞裙部指从油环槽下端面起至活塞最下端的部分,它包括装活塞销的销座孔。活塞裙部对活塞在气缸内的往复运动起导向作用,并承受侧压力。裙部的长短取决于侧压力的大小和活塞直径。所谓侧压力是指在压缩行程和作功行程中,作用在活塞顶部的气体压力的水平分力使活塞压向气缸壁。压缩行程和作功行程气体的侧压力方向正好相反,由于燃烧压力大大高于压缩压力,所以,作功行程中的侧压力也大大高于压缩行程中的侧压力。活塞裙部承受侧压力的两个侧面称为推力面,它们处于与活塞销轴线相垂直的方向上。结构特点:(1)预先做成椭圆形,为了使裙部两侧承受气体压力并与气缸保持小而安全的间隙,要求活塞在工作时具有正确的圆柱形。但是,由于活塞裙部的厚度很不均匀,活塞销座孔部分的金属厚,受热膨胀量大,沿活塞销座轴线方向的变形量大于其他方向。另外,裙部承受气体侧压力的作用,导致沿活塞销轴向变形量较垂直活塞销方向大。这样,如果活塞冷态时裙部为圆形,那么工作时活塞就会变成一个椭圆,使活塞与气缸之间圆周间隙不相等,造成活塞在气缸内卡住,发动机就无法正常工作。因此,在加工时预先把活塞裙部做成椭圆形状。椭圆的长轴方向与销座垂直,短轴方向沿销座方向。这样活塞工作时趋近正圆。(2)活塞沿高度方向的温度很不均匀,活塞的温度是上部高、下部低,膨胀量也相应是上部大、下部小。为了使工作时活塞上下直径趋于相等,即为圆柱形,就必须预先把活塞制成上小下大的阶梯形、锥形。(3)为了减小活塞裙部的受热量,通常在裙部开横向的隔热槽,为了补偿裙部受热后的变形量,裙部开有纵向的膨胀槽。槽的形状有"T"形或"Π"形槽。横槽一般开在最下一道环槽的下面,裙部上边缘销座的两侧(也有开在油环槽之中的),以减小头部热量向裙部传递,故称为隔热槽。竖槽会使裙部具有一定的弹性,从而使活塞装配时与气缸间具有尽可能小的间隙,而在热态时又具有补偿作用,不致造成活塞在气缸中卡死,故将竖槽称为膨胀槽。裙部开竖槽后,会使其开槽的一侧刚度变小,在装配时应使其位于作功行程中承受侧压力较小的一侧。柴油机活塞受力大,裙部一般不开槽。(4)有些活塞为了减轻重量,在裙部开孔或把裙部不受侧压力的两边切去一部分,以减小惯性力,减小销座附近的热变形量,形成拖板式活塞或短活塞,拖板式结构裙部弹性好,质量小,活塞与气缸的配合间隙较小,适用于高速发动机。(5)为了减小铝合金活塞裙部的热膨胀量,有些汽油机活塞在活塞裙部或销座内嵌入钢片。恒范钢片式活塞的结构特点是,由于恒范钢为含镍33%~36%的低碳铁镍合金,其膨胀系数仅为铝合金的1/10,而销座通过恒范钢片与裙部相连,牵制了裙部的热膨胀变形量。(6)有的汽油机上,活塞销孔中心线是偏离活塞中心线平面的,向作功行程中受主侧压力的一方偏移了1~2mm。这种结构可使活塞在从压缩行程到作功行程中较为柔和地从压向气缸的一面过渡到压向气缸的另一面,以减小敲缸的声音。在安装时,这种活塞销偏置的方向不能装反,否则换向敲击力会增大,使裙部受损。

网友:

前天参观内燃机展,我到国内最大的活塞环厂家---江苏仪征双环活塞环公司的展台看了。一个小小的活塞环据说要60到工序,360度圆环,几乎每度的应力都不同,根据不同的要求,需要不同的材料,经过铸造、热处理、表面处理等一系列程序。该厂是据他们自己介绍是亚洲最大的活塞环厂家(是否属实?)。这个零件技术含量比较高,又是劳动密集型产品。

楼主:

老鹰
应该也是搞和内燃机相关的吧?
听你的口气相当专业的

网友(2006-05-24):

我以前接触过一个汽车方向助力泵,其定子的内轮廓曲线是加仑曲线,每0.5度的应力也不同,和你所说的活塞环异曲同工.

网友(2007-02-04):

引用 网友A:
前天参观内燃机展,我到国内最大的活塞环厂家---江苏仪征双环活塞环公司的展台看了。一个小小的活塞环据说要60到工序,360度圆环,几乎每度的应力都不同,根据不同的要求,需要不同的材料,经过铸造、热处理、表面处理等一系列程序。该厂是据他们自己介绍是亚洲最大的活塞环厂家(是否属实?)。这个零件技术含量比较高,又是劳动密集型产品。

这个没错,属实。

网友(2007-10-23):
很详细,不过现在柴油机活塞承受的爆发压力高多了,另外能在说一下活塞的润滑吗,润滑油孔进回孔径不一样,是为什么呢

网友(2010-10-18):
太专业了,用不上。还是顶你一下

网友:
我晓得有个山东曲埠的

网友:
画过简单活塞的网格
但是之前做的不是偏置的,一直没找到
谁可以的话,给我发个比较实际的活塞三维文件可以吗?
weihua.515@gmail.com
多谢

网友:
我们的发动机在做完强化后,拆下活塞,观察到有的活塞磨损比较均匀,有的活塞单侧磨损量大,目前我们强化后的机器从排放和功率来判断各零部件是否满足了要求,但是对某些关重零件,例如活塞,我们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来判断强化后活塞的好坏,各位老师有没有评价这个的标准?

网友:
j就是太专业 用不上希望讲点维修方面入门知识

网友(2011-01-06):
山东滨州活塞也是全国做得很大的~~~

网友:
资料虽然老了点但还是蛮有参考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