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导轨及液压阀阀体表面总有一层东西洗不掉---[实际问题求助]

楼主(2006-04-23):
机床(液压油200KG)补充了一些机械油(大约20KG),结果造成导轨及液压阀阀体表面有一层象胶一样的东西,煤油也洗不掉,只有香蕉水能洗掉,洗完又堵,怎么办???

网友:

搞了这么多年的专业,还第一次听说这种事.
能详细说说两种油的牌号么?

楼主:

可以肯定,后加的油有问题,卖油的说是30号机械油,我也是第一次遇见,不知有没有溶解剂.

网友:

询过很多人,都没听说过这种事.
液压油混机械油,混润滑脂都有过,也出现过明胶状物质,但是软的,没有你说的这样会胶住.

楼主:

有人说叫"机油蜡化"不知是否有这一说?

网友:

楼上提醒,的确有这回事,N年前听说的,下饭吃了.

网友(2008-06-15):
你们说的 我还都不知道呢,等我到了工厂也许就能明白一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