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耐高温防酸碱腐蚀的表面处理技术与设备---[请教]

楼主(2006-04-24):
哪位了解轴承的耐高温防酸碱腐蚀的表面处理技术与设备?    谢谢!!!

网友:

你要使用有这样性能的轴承还是想改造轴承达到上述要求?

楼主:

普通轴承改造后达到要求

网友:
Re: 轴承耐高温防酸碱腐蚀的表面处理技术与设备---请教黄包车老师

此题高难,想听黄老师灼见.

网友:
Re: 轴承耐高温防酸碱腐蚀的表面处理技术与设备---请教黄包车老师

黄包车老师正在线,顶。

网友:
Re: 轴承耐高温防酸碱腐蚀的表面处理技术与设备---请教黄包车老师

顶,黄包车老师来了。

网友:
Re: 轴承耐高温防酸碱腐蚀的表面处理技术与设备---请教黄包车老师

首先,我想搞清楚,你是想让轴承能够在高温状态下工作,还是想制造使普通滚动轴承经过特殊加工,可以在高温下工作的专用设备?
5 f( l3 f$ O. \+ S, I如果是需要上述的滚动轴承,可以选用微晶陶瓷滚动轴承,具有你要求的全部性能,要是想使普通轴承达到上述要求,估计还没有太好的办法,但是可以考虑到轴承厂定做特种不锈钢制的轴承。

网友:

高温下,所有金属的耐酸碱性都不行,只有陶瓷了.

楼主:

我要达到的目的是普通轴承经过表面处理后具有在280摄氏度有酸碱性气液腐蚀状态下有较好的防酸碱腐蚀性能,使用陶瓷,PPE及不锈钢等在成本上难以承受。

网友:

你的要求用现有的成品滚动轴承实现,可能性比较小。现在陶瓷轴承价格比普通轴承的价格高的不多,还是可以考虑的。

网友:

在网上查一下“陶瓷轴承”即可,价格大约比普通轴承高30%左右。

楼主:

陶瓷轴承价格较普通轴承高,客户不能接受。
谢谢各位!

网友:

各种材料耐腐蚀的程度都是相对的,如果材料不适合,无论表面处理效果如何,时间长了还是要腐蚀。何况轴承本身要受连续的作用力,即使微小的腐蚀也会不断恶化,还是选用好材料的

网友:

我是生产陶瓷轴承的厂家,如果你需要我们可以提供。不知道你的使用温度多高,如果超过800℃,那么任何轴承都难以承受,如果低于此温度,可能可以采用氮化硅材质的轴承。但是,即使是陶瓷轴承,在高温下同样也比较容易受到酸碱的腐蚀,只是没有钢材严重而已。

楼主:

请问价格是多少?我的QQ号582726511

网友:

好东西,刚度怎么样?

网友(2006-05-27):

氮化硅硬度HV:1500;HRA 90。

网友(2006-09-16):

如国温度不太高用高温轴承就可以了结构和润滑济不同,价格也便宜

网友(2009-08-17):
表面处理PTFE不就行了,而且市面上也有无油轴承啊,QQ4900687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