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如何节能降耗,高手出招---[讨论]

楼主(2006-04-24):
液压系统如何节能降耗,各路高手出招吧.

网友:

液压系统效率低是液压系统很大的一个缺点,常规的提高效率的措施是减少节流、溢流损失,采用变量泵、采用负荷传感系统、能量回收系统(二次调节系统)。现在的研究热点集中在无阀控制系统、液压数字控制等方面。其中电磁流变液体、数字缸等研究都不少

楼主:

变量泵、负荷传感系统、无阀控制系统、数字缸都见过,惟有电磁流变液体不熟,斑竹能否详细说明?

网友(2006-08-01):

减少泄露

网友:

这个问题还不小,一般应该是考虑减小节流、减小溢流、空载时泄荷、变量系统等。但是更一般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较能达到效果,泛泛地还真不太好说。

网友:

还可以使用蓄能器,我感觉挺好的,可根据机构特性,控制电机工作时间,如果说电机工作时效率低,那就要减小压损。

网友:

最好是能够做到功率匹配,那就可以达到节能的效果了

网友:

液压最大的缺点我认为是泄露。而液压系统如何节能降耗,我人就是降低泄露。

网友(2008-04-05):
我认为是系统各液压元件的选择要匹配。

网友:
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的 1.减少沿程压力和局部压力损失(在满足工作的前提下,缩短管道,增大管径,多避免使用管弯头,使用粗造度低的管件);2.减少机械损失和容积损失;3减少流进各种阀的损失(根据最大流量选择阀) 3.减少背压损失4.减少溢流损失

网友(2008-05-22):
个人意见

各液压元件之间的配合是否合适

网友:
我认为液压系统节能降耗主要是依靠液压元件来实现的。
现在国外的很多液压件厂就将节能降耗作为元件研发的一个重点。
比如泵的研发。
结合电子技术,泵能根据系统需求实时监测控制能量的供给。这是一个方向。

网友:
1、系统匹配。
2、变量系统。
3.、负载敏感系统。
4、变频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