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钻孔3000个以上,急需一种高效率的方法---[实际问题请教]

楼主(2006-04-25):
 每天钻孔量在3000个以上~~  所以急需一种高效率的方法~~   工件是直径25的40Cr圆钢  长度为110mm

原料直接是用100T冲床冲压  所以端面不平  外圆近冲截面的位置不圆

网友:

激光一次打孔,仅猜想。勿信。

楼主:

成本一定很高咯   原先我们是在钻床的夹头上加装一个衬套 内孔为直径25   缺点:中心度不精确

网友:

做一个自动化专机,自动上料,多轴自动钻孔,自动下料不就完事?

网友:

加工多大的孔?加工多深?

楼主:

晕 斑竹怎么把我的文章改了啊  我说的是中心孔哦!

网友:

有条件上个三爪气卡头.
整套动作分析如下:拿原料,装卡,进刀钻孔,退刀,松卡,归半成品堆.
进刀钻孔和退刀估计仅占1/5左右时间,
拿原料,归半成品堆时间最长,劳动强度一般,可设台架,变多次为一次.
装卡,松卡时间一般,劳动强度较大,有条件上个三爪气卡头.

楼主:

谢谢大虾~~  感激不尽啊!

楼主:

2楼的激光打孔哪有啊?  我找不见哦!

网友:

用多头钻打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