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和攻丝一体的复合丝锥---[实际问题求助]

楼主(2006-04-25):
大家好,在零件加工中,需要对某个零件进行钻孔和攻丝,为了提高效率,我们想使用钻孔和攻丝一体的复合丝锥,一次性完成两个加工,但由于标准件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需特别制造才行,但听其他厂家说,这种复合丝锥经常断,我想问下大家是何原因,另外是否可以提供个质量好的厂家,或者能否提供个更好的加工方案给我,多谢!

网友:

不知是多大尺寸的?

网友:

这是一个难题,目前尚无办法解决.普通丝锥还经常碎断呢,更何况复合丝锥.

楼主:
Re: 钻孔和攻丝一体的复合丝锥---[有图,实际问题求助]

共需两种规格的复合丝锥:1、M4:钻头长12mm,螺纹长15mm;2、M8:钻头长20mm,螺纹长22mm。同时我上传了一张零件的图片及需加工的五个孔的位置,希望大家能提出好的加工方案。我曾想过做一个组合的加工平台,但公司觉得没有太好的方案,做出来的效果也不会太好。

网友:

是铝件么?

楼主:
Re: 钻孔和攻丝一体的复合丝锥---[有图,实际问题求助]

是锌合金的,在加工时可以将钻床速度调整为攻丝的速度,可能是因为在钻孔过程中,排屑不好所以丝锥经常断,看来复合丝锥的机构值得研究呀。

网友:

如果做通孔,加大切削液压力可能会好些.

网友:

因为锌合金压铸件尺寸一致性很好,可以根据外形做靠模,中间镶嵌钻模

网友A:

孔为什么不是铸出来的?模具设计者偷懒

网友:

做一个专用夹具,在数控铣先钻孔,在攻丝

网友:

10楼敏锐!

网友:

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

建议选用沃尔特或其他的进口复合丝锥,螺纹孔的深度应小于螺纹直径,最好用摇臂钻床加工,速度不要太高,用豆油做切削液,我们在4毫米钢板上加工m4的螺纹孔,效率很高。

网友(2006-06-02):

有钻头铸铁(用)丝攻,钢用钻头丝攻,增径丝攻、带绞刀丝攻、异径丝攻、带道杆丝攻可解决。

网友:

一般都是先钻孔再攻丝的啊!钻孔和攻丝一体的没见过!公司专业做汽车用螺丝螺母。
能一体的话早用了。

网友B:

不知你们现在是怎样生产的?我知道标准件厂大都是一种专用的弯型丝锥连续加工螺母的螺纹。也就是螺母不是像普通丝锥那样,每攻丝一个螺母后要退回来,而是从丝锥的头部攻丝,从丝锥的尾部出螺母,这样就是现了连续化工作,也就可以建成生产线了。

网友:

如果是通孔在摇臂钻上应该可以吧!

网友:

钻孔和攻丝一体的复合丝锥在早期的柴油机加工中很常见啊....
但多数孔径较大,没听过断锥的....另外一点是他们配合着专用的组合机床,加工孔是用高速,孔钻通后用低速,刀具有一段过度,进入攻丝就用更低的速度..刀具装夹有特殊设计,工进时是刚性的,退时是浮动的.不过很遗憾,我忘记这个经典的结构的细节...
单纯用钻床或其他机床,刀具全刚性装夹,恐怕是要断锥啊!!!!!

网友(2007-09-06):

引用 网友C:
 钻孔和攻丝的切削速度差距太大。不合适。
同意!

网友:

我们以前做过铸件攻丝的,丝攻很废,用复合的话加快效率但成本可能就高,毕竟价格贵吗.

网友:

我很早以前用过

M6的,铸铁,通孔,厚度不到10mm

由于是铸铁通孔,因此攻丝的速度可以搞得很快,我最快用过800rpm,调好设备效率奇高。
由于这个零件的客观特点,允许高速攻丝,而且是通孔,所以才这样做。

其他的产品,我也只知道 薄板零件可以用这种丝锥。道理您一想就明白了。

您的那个产品,我感觉用这个方法不太可行。如果产量达,组合机床的方式应该比较好
先钻孔,后攻丝,水平的,两个工位(两端合计4工位,工作台移动一次)就行了

网友:

钻床和攻丝机配合,速度也很快啊!组合丝锥不划算。

网友D:

不是模具设计者偷懒,用抽芯同时抽出这5个孔的难度太大了!由于分型面的问题,用内抽基本否定,用外抽我看最多抽出3个孔都不错了!

网友:

其实这都是其中的一部份的问题,不知楼主有没有考虑机床的因素?包括系统、主轴平衡等等。。。
据我所知有这样的机床配有系统是可以用来钻攻一起的。

网友(2011-07-07):
为什么国内基本没有生产这种复合丝锥,工艺应该不复杂,难道材料卡住了?

网友(2013-10-10):
引用 网友A:
孔为什么不是铸出来的?模具设计者偷懒

这要看孔的大小,比较小的孔在铸造的时候型芯不好做,省不下多少材料,况且还要对铸件孔进行加工再攻丝,相对来说直接钻后孔攻丝效率更高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孔为什么不是铸出来的?模具设计者偷懒

M4螺纹孔底孔直接铸出来???

网友:
我有,扣扣223897915

网友:
我们公司也打算进行这方面的尝试,希望大家多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孔为什么不是铸出来的?模具设计者偷懒

有拔模斜度,必须用钻头铣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你们现在是怎样生产的?我知道标准件厂大都是一种专用的弯型丝锥连续加工螺母的螺纹。也就是螺母不是像 ...

这个是自动攻丝机,生产螺母的基本上都采用这种设备,效率非常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模具设计者偷懒,用抽芯同时抽出这5个孔的难度太大了!由于分型面的问题,用内抽基本否定,用外抽我看最多抽 ...

这个抽芯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就是模具比较复杂。实际上钻孔再攻丝是常规加工方法,做成自动化加工设备效率也非常的高。

网友(2016-01-17):
第一是转速的问题,是以钻头的为主还是以攻丝的为主,总不可能中间还要变速吧。二是工件的孔不能太深前面还在打孔后面攻丝就上去了切屑没法排。

网友:
这种一体的确是比较困难,目前通用的还是二轴机或三轴机。

网友:
只能薄板

网友:
钻孔攻丝一体有它特殊的要求和局限,只适合薄板类通孔螺纹的应用。盲孔不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