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换向阀遇到的问题---[有图,技术讨论]

楼主(2006-04-25):
我总觉得该文中的换向阀改得没道理,直接加一安全阀足矣.

有兴趣的上来评评吧.

[以下是文章,请大家阅读]

使用换向阀遇到的问题

北京液压件厂技术科   张治宇
- `2 A F9 p( [3 J" T P% T0 @

  某压铸机的液压回路如图1所示,工作过程为泵A的出口经过一个电磁换向阀、单向阀和泵B的出油口相通,泵A的参数为额定压力6.3 Mpa,额定流量70 L/min,泵B的参数为额定压力21 Mpa,额定流量10 L/min,当电磁换向阀通电时,泵A向总油路供油,压力升到一定值后,通过压力继电器控制电磁阀断电使泵A卸载,泵B继续工作。

( | `
图1 某压铸机液压回路原理图

  该回路在工作过程中经常出现泵A被冲击损坏或泵的使用寿命不长的现象,经检查换向阀正常换向,溢流阀也能正常溢流,其他液压件能正常工作。
  经分析认为,泵A被损坏与泵A的出口处压力超出泵的最高压力有关。
  电磁阀未通电时,泵A处于卸载状态,此时泵A出口压力最低。电磁阀通电时,泵出油口与总油路相通,由于有溢流阀和压力继电器,此处的压力也不可能升的太高,那么问题极有可能出现在换向过程中。电磁换向阀在换向过程中存在着过渡过程,即从左位到右位换向过程中P、A、B、T油口存在着不同的通断关系,检查此换向阀的过渡机能为图2所示。在换向过程中,泵A的出口被瞬时封闭压力瞬时升高,泵被冲击损坏。

图2 原电磁换向阀机能符号

  经过如上分析并查阅了国内外的电磁阀产品样本,在压铸机上换上了如图3所示过渡机能的换向阀。

图3 更换的电磁换向阀机能符号

  即泵的出口在换向过程中仍和T腔相通,通过这样的改造,泵被冲击损坏的现象减少了,但泵的使用寿命不太长,更换了不同厂家的换向阀,此现象没有根除。
  笔者分析,此泵为低压大流量,在过渡过程中从P腔到T腔存在着节流,通过阀的流量只为阀额定流量的3%~6%,其余的流量无法溢流,会引起瞬时压力升高;另外阀换向也需要时间,例如北京液压件厂的4WE10电磁换向阀,电磁阀断电换向时间交流电磁阀为40~60 ms,直流电磁阀为50~70 ms。
  由于阀的加工精度、弹簧制造精度、电磁铁响应精度方面的原因,以及阀使用中的油液黏度、清洁度、温度等方面影响,换向时间可能比厂家样本中提供的值更长,使泵在换向过程中承受很长时间的高压,影响泵的使用寿命。
根据上面解决问题的经验,将液压回路做了如下改动,原理如图4所示。

 d/ ]9 u5 p
图4 改动后的液压回路

  在此回路中,电磁阀未通电时,泵A处于卸载状态,通过单向阀与主油路隔离,使主油
路不受电磁阀卸载的影响。当电磁阀通电时,泵A向系统中供油,电磁换向阀的过渡机能是P、A、B、T全部相通,且能通过泵A的全流量,电磁换向阀换向过程中压力就不会升高。通过这样的改造,再没有出现泵A被冲击损坏的现象,使用寿命也能达到正常的状态。

 X7 R8 r

网友:

从设计角度来说,少用一个元件当然要好。因为用到换向阀,如果能从阀本身解决问题当然更好。一般的二位阀都是在三位阀的基础上改的,因此文章中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不可全部否定。以我的观点看,也不用选择换向阀,也不加安全阀,直接在泵出口加一个电磁溢流阀就行,既可以响应继电器的信号,也可以使泵卸荷。

楼主:

斑竹改得好!
就此问题,我想到一个困惑已久的另一个问题,望与斑竹探讨.
此图中,A泵如果动作间隔较长,是否可用压力继电器直接控制A泵电机的通断?即节省能源,又提高了泵及电机的使用寿命.
日本压滤机液压系统就是这个方案,其他就没有见过.

网友:

应该是可以,泵卸荷用在频繁启动场合,如果A动作间隔时间长,你提的方案是很好方案

楼主:

文中换向阀若改为带调整开启时间的液动阀似乎也可行.

网友(2007-10-22):
在我看来就在A泵出口加一个安全阀就可以,其他的没有必要加。一个简单的原理何必那么复杂化呢?

网友:
跟版主一样的看法.............

网友:
直接在A泵出口接个卸荷溢流阀和单向阀也可以吧。总油路达到设定压力后A泵卸荷。压力继电器也可以不要。这在低压大流量和高压小流量泵中用的很多的。

网友(2007-11-21):
……直接在泵出口加一个电磁溢流阀就行,……
赞同二搂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