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980T系统的程序实例,G70~G76---[求]

楼主(2006-04-25):
那位高手能否发表一些广州980T系统的程序实例啊-G70-G71-G72-G73-G74-G75-G76向各位请教了。

网友:

广数 和FANUC的G70-G76代码的用法是基本相同的

楼主:

哦,你能否发表一些程序实例啊。

网友:

多谢关注,我贴不上图阿.只传程序也没用阿....
版主求救阿...

网友:

O0001        程序(980T)        工艺分析及加工说明
G99G0 X100  Z100
S2 M3 T0202        调用2号刀外形粗车
G00×25 Z67
G71U2R1
G71P1Q2U0.3W0F0.18
N1G00 X0
G1Z0F0.08
X10
X12Z-1
Z-10
X14
X16W-1
Z-18
G2X24Z-35R40

N2G1Z-70
G0X100Z100M5
M0
T0100S1M3        调用1号刀外形精车
G0X25Z2
G70P1Q2
G0X100Z100M5
M0
T0303S2M3        调用1号刀车螺纹
G0X30Z5
G76P010060Q150R0.15
G76X10.05Z-8P975Q300F1.75
G0X100Z100M5
M0
S2M3G0X30Z-35        粗精车R8圆弧
G73U3R0.003
G73P5Q6U0.3W0F0.18
N5G0X26Z-38
G1X24Z-39F0.08
G2X24W-12R8
N6G1X26W-1
S1M3
G70P5Q6
G0X100Z100M5

M0
T0404S2M3        切槽
G0X26Z-66
G1X18F0.036
G0X26
G72W2R1
G72P3Q4U0.2W0F0.036
N3G0Z-53
G1X22Z-55F0.03
X20
Z-64
N4X18Z-65
G70P3Q4
G0X100Z100M5
N10M0        检测和修正
S2M3G0X30Z-65        切断
G0X22Z-65
G1X0F0.036
G0X100
Z100M5
T0100
M30
通过程序的编制可以到N10段中并没有连续车下去, 而是暂停。
这样可进行零件的检测和修正。可同时对90°刀、螺纹刀、切刀所控制的各项尺寸进行修正。

网友:

阿承大虾,你好,感谢你的程序。图是很好贴的,步骤如下:
在此框内写几句话,介绍一下图的内容(或者写点别的,不能全空),然后点击下面的浏览,把你的图附加,然后点发表,就ok la.

网友:

能说说G76里的U,W退刀量是怎么计算的吗?还有R 次数是怎么算的!?

网友:

G73里面的U值,一般的计算公式是:大-小/2=U
如最大直径为50MM,最小直径为30MM,那么就是50-30/2=10
所以U值就等于10了.

W值一般为0,

R值是大-小/每次切削深度,单位为0.015

网友:

我也是这样算的,但有人说应该再+1次!而且第一刀是空刀!

网友(2008-03-30):
定位的问题  你循环前的定位是不是比毛坯尺寸大啊  系统计算时会自动加上这部分尺寸
这样一般第一刀是空走

网友:
TD的G71 72这两个循环
我自己试验 的结果是
如果71程序段中不给出X轴精车点的话一直报警不走
72的是给出Z轴的精车点也不走
自己当时不懂就一直靠休息的时候试验的
不知道大家觉的正确不?
呆测

网友(2008-04-29):
顶,这里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刚接触980TD真的要跟各位师傅好好学。多谢大家。

网友(2008-08-16):
错了

前面有个人发的程序错了
里面那个G73格式是错的
广数应该是
G73U(X轴退刀量)W(Z轴退刀量)R(走刀次数注意要除以1000,)
G73P(开始顺序号)Q(结束顺序号)U(X轴留的精车余量)W(Z轴留的精车余量)F。。。S。。T。。。
在说了  U 也不是那样计算的那是计算锥度

网友(2008-11-13):
能否讲一下法那克系统是怎样对刀的?谢谢了

网友:
论坛有说明书下,为什么不学习
GSK公司也提供编程部分的下载说明文件
在这里下别人的不正确的,那你就是学习的都是错误的
1+1=2,一般人是这样的思维
你为什么要1+1+1+1-1-1=2呢
难道你喜欢走弯路,也许是你喜欢撞机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