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七:耗油量的影响因素和测试方法讨论

楼主(2006-04-26):
    汽车使用中,最大的消耗是燃油,因此燃油经济性成为汽车经济性最重要的指标之一,也是广大汽车消费者最关心的指标之一。

    油耗的测试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等速油耗:在良好路面上等速行驶时的百公里油耗。等速行驶时汽车在公路运行的一种基本工况,这种油耗易于测定,所以得到广泛的采用,如法国、德国规定以每小时90公里和120公里的等速油耗为燃油经济性的主要指标。

    但是等速油耗毕竟不能反映实际行驶出现的多种工况因而油耗值与实际油耗有较大的出入,所以国外开始日益广泛地采用循环工况法测定油耗。

# ?4 | B* f. m

    限定条件下的平均使用油耗:三级以上的平原干线公路,长度不小于50公里,在正常交通情况下,尽可能保持匀速行驶(轿车为60公里),往返各试验一次。

    道路循环油耗:在良好路面上,汽车按规定的车速--时间规范行驶,为了使油耗接近各种典型行驶条件下的汽车实际油耗,规定了城市循环、市郊循环、州际循环等。

    汽车测功器循环油耗:利用底盘测功机(转鼓试验台)在室内模拟各种工况进行测试。如ECE/EC测试循环中,城市循环包括怠速、加速、匀速、减速工况,三个循环,200秒,循环四次,每次循环里程1.013Kg;郊区工况再加一次变速行驶400秒。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经济车速的概念,就是最少耗油量车速。轿车的油耗曲线是两头翘起来的形状,即在低速和高速时油耗上升,在中速时油耗最小,一般在时速40至50公里。吉普车的油耗曲线是一条缓慢上升的直线,即车速越快油耗越高。当然,除了参加节油大赛,很少能用这种速度长时间行驶。在实际行驶中,汽车必须经常变换工况,并常常以超过经济车速行驶,所以油耗要高出厂家给的值。运输企业为制定燃油消耗定额,往往要采用油耗修正系数,如货物周转量、货物质量的增加、道路、气温、海拔高度、运行条件等。fficeffice" />

     影响油耗的因素比较复杂,因此注意车辆保养,培养良好的驾驶习惯,是汽车节油的关键。

楼主:

这个讨论很可能一直坚持到6月份
顺便提醒一下
我前面一共还发有六个话题
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时间里多探讨一下
提前祝大家五一快乐

网友:

这个讨论很重要,现在油价涨得快。

网友(2006-06-01):

节油驾驶技术中,匀等速行驶是一贯提倡的,对各方面都有利,但发动机热效率的利用不是最高.台架试验和道路试验都证明达到(接近)比油耗曲线底部是最省油的.
设计和制造发动机绞尽脑汁使比油耗曲线向下且平坦;
整车设计尽可能使发动机与底盘等匹配,降低足够的后备功率;
驾驶与维护如仅仅从节油方面考虑,就是要充分利用后备功率.
可以展开讨论.

网友(2006-12-29):

影响油耗的因素是很多,其中活塞、活塞环和缸套对油耗的影响最大。活塞和气缸套的圆度以及活塞活塞环与气缸套的配合间隙都影响着发动机的油耗。在其他因素都能达到标准后,气缸套内孔的网纹质量严重影响着发动机的油耗和排放是否达标。要想获得较好的网纹,需要采用平台网纹珩磨工艺,其对提高发动机使用寿命乃至经济性、动力性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对解决发动机早磨和机油耗量高等问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工艺发展和普及应是必然的趋势。Rvk既凹入气缸套内表面的轮廓谷(深沟槽),它在活塞环、气缸套摩擦副间相对运动时,具有良好的储油能力,从而在缸套内表面形成附着性很好的油膜,具有减少摩擦副之间磨损量的功效。在提高摩擦副耐磨性、缩短发动机磨合时间的同时,能大幅度降低发动机的油耗。当其过小时容易形成拉缸,过大时可能造成发动机的油耗增大,排放超标。同时Mr2过小时也可能会造成机油耗大,排放超标。
此乃个人一点小小的见解,希望和大家可以共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