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中级理论知识试卷(附答案)

楼主(2006-04-27):
数控车中级理论知识试卷0505
注 意 事 项
1.   考试时间:120分钟
2.   请首先按要求在试卷的标3.   封处填写您的姓名4.   、准考证号和所在单位的名5.   称。
6.   请仔细阅读各种题目的回答要求,7.   在规定的位置填写您的答案。
8.   不9.   要在试卷上乱写乱画,10.   不11.   要在标12.   封区填写无关的内容。
  一   二   总   分
得   分
得分
评分人

1   .单项选择(第1题~第160题。选择一个正确的答案,2   将响应的字母填入题被的括号中。每题0.2分,3   满分80。)
1.   职业道德的内容不2.   包括( )。
A、职业道德意识 B、职业道德行为规范 C、从业者享有的权利   D、职业守则
3.   职业道德基本规范不4.   包括( )。
A、   遵纪守法廉洁奉公 B、公平竞争,B、   依法办事 C、爱岗敬业忠于职守 D、服C、   务群众奉献社会
5.   爱岗敬业就是对从业人员( )的首要要求。
A、   工作态度 B、工作精神   C、工作能力   D、以上均可
6.   遵守法律法规不7.   要求( )。
A、   遵守国家法律和政策 B、遵守劳动纪律 C、遵守安全操作D、延长劳动时间
8.   具有高度责任心应做到( )。
A、   责任心强,B、   不C、   辞辛苦,D、   不E、   怕麻烦   B、不F、   徇私情,G、   不H、   谋私利
C、讲信誉,重形象   D、光明磊落,表里如一
9.   违反安全操作规程的是( )。
A、执行国家劳动保护政策   B、可使用不熟悉的机床和工具
C、遵守安全操作规程   D、执行国家安全生产的法令、规定
7   不8   爱护设备9   的做法是( )。
A 保持设备清洁 B正确使用设备 C、自己修理设备 D、及时保养设备
8.不符和着装整洁 文明生产要求的是( )。
A、   按规定穿戴好防护用品   B、遵守安全技术规定
  C、优化工作环境     D、在工作中吸烟
9.圆柱被倾斜于轴线的平面切割后产生的截交线为( )。
A、   圆形 B、矩形   C、椭圆 D、直线
10.具有互换性的零件应是( )。
A、相同规格的零件 B、不同规格的零件 C、相互配合的零件 D、形状和尺寸完全相同的零件
11.QT900—2的硬度范围在( )HBS。
  A、130~180  B、170~230  C、225~305  D、280~360
12.高温回火主要适用于( )。
A、各种刃具  B、各种弹簧  C、各种轴   D、各种量具
13.属于防锈铝合金的牌号是( )。
.A、5A02(LF21) B、2A119110 C、7A04(LC4) D、2A70(LD7)
14.普通黄铜H68平均含锌量为( )%
A、6 B、8   C、68   D、32
15.V带的截面形状为梯形,与轮槽相接的( )为工作面。
A、所有表面   B、低面 C、两侧面 D、单侧面
16.切削时切削刃会受到很大的压力忽然冲击力,因此刀具必须具备足够的( )。
A、硬度   B、强度和韧性 C、工艺性   D、耐磨性
17.( )是在钢中加入较多的钨、钼、钒等合金元素,用于制造形状复杂的切削刀具。
A、   硬质合金 B、高速钢 C、合金工具钢 D、碳素工具钢
18.高速钢的特点是高硬度、高耐磨性、高热硬度,热处理( )等。
A、变形大   B、变形小 C、变形严重 D、不变形
19.硬质合金的特点是耐热性( ),切削率高,但刀片强度、韧性不及工具钢,焊接刃磨工艺交差。
A、好   B、差   C、一般 D、不确定
20.表示主运动及进给运动大小的参数是( )。
A、切削速度   B、切削用量 C、进给量 D、切削深度
21.游标量具中,主要用于测量工作的高度尺寸和进行划线的工具叫( )。
A、游标深度尺   B、游标高度尺   C、游标齿厚尺 D、外径千分尺
22.( )上装有活动量爪,并装有游标和金固螺钉。
A、尺框   B、尺身   C、尺头 D、微动装置
23.不能用游标卡尺去测量( ),因为游标卡尺存在一定的示值误差。
A、齿轮   B、毛坯件 C、成品件   D、高精度件
24.千分尺微分筒转动一周,测微螺杆移动( )mm.
A.0.1   B,0.01   C.1   D.0.5
25.千分尺读数时( )。
A、不能取下 B、必须取下 C、最好不取下 D、先取下,再锁紧,然后读数
26.( )由百分表和转用架组成,用于测量孔的直径和孔的形状误差。
A   外经百分表 B、杠杆百分表 C、内经百分表 D、杠杆千分尺
27.车床主轴的生产类型为( )。
A、单件生产   B、成批生产   C、大批量生产   D、不确定
28.轴类零件孔加工应安排在调制( )进行。
A、以前   B、以后   C、同时   D、前或后
29.减速器箱体加工过程第一阶段完成( )、连接孔、定位孔的加工。
A、侧面 B、端面 C、轴承孔 D、主要平面
30.箱体重要加工表面要划分( )两个阶段。
A、   粗、精加工 B、基准非基准 C、大与小 D、内与外
31.圆柱齿轮传动的精度要求有运动精度、工作平稳性( )等几个方面精度要求。
A、几何精度   B、平行度   C、垂直度   D、接触精度
32.车床主轴齿轮精车前热处理方法为( )。
A、正火   B、淬火   C、高频淬火 D、表面热处理
33.润滑剂的作用有润滑作用、冷却作用、( )、密封作用等。
A、防锈作用   B、磨合作用   C、静压作用   D、稳定作用
34.润滑剂有润滑油、润滑脂和( )。
A、液体润滑剂 B、固体润滑剂   C、冷却液   D、润滑液
35.常用固体润滑剂有石墨、二流化铝、( )。
A、润滑脂   B、聚四氟乙烯   C、钠基润滑脂 D、锂基润滑脂
36.錾削时的切削角度,应使后角在( )之间,以防錾子扎入或滑出工件。
A、10°~15° B、12°~18° C、15°~30°   D、5°~8°
37.伸缝锯削时,当锯缝的深度超过锯弓的高度应将锯条( )。
A、从开始连续锯到结束 B、转过90°从新装夹   C、装的松一些   D、装的紧一些
38.锉削外圆弧面时,采用对着圆弧面锉的方法适用于( )场合。
A、粗加工   B、精加工 C、半精加工   D、粗加工和精加工
39.后角刃磨正确的标准麻花钻,其横刃斜角为( )。
A、   20°~30° B、30°~45° C.50°~55° D、55°~70°
40.关于转换开关叙述不正确的是( )。
A、组合开关结构较为紧凑   B、倒顺开关手柄只能在90度范围内旋转   C、组合开关常用于机床控制线路中   D.倒顺开关多用于大容量电机控制线路中。
41.熔断器的种类分为( )。
A、   瓷插式和螺旋式两种 B、瓷保护式和螺旋式两种 C、瓷插式和卡口式种
  D、瓷保护式和卡口式两种
42.接触器分类为( )。
A、交流接触器和支流接触器   B、控制接触器和保护接触器 C、主要接触器和辅助接触器   D、电压接触器和电流接触器
43.使用万能表不正确的是( )。
A、测支流时注意正负极   B、测量档位要适当 C、可带电测量电阻   D、使用前要调零
44.符合钳型电流表工作特点的是( )。
A、必须在断电时使用   B、可以带电使用   C、操作较复杂   D、可以测量电压
45.电动机的分类不正确的是( )。
A、交流电动机和直流电动机   B、异步电动机和同步电动机
C、三相电动机和但相电动机   D、控制电动机和动力电动机
46.不符合安全生产一般常识的是( )。
A、按规定穿戴好防护用品   B、清楚切屑要使用工具       C、随时清除油污积水       D、通道上下少放物品

47.环境保护法的基本任务不包括( )。
A、促进农业开发     B、保障人民健康         C、 维护生态平衡           D、合理利用自然资源
48.不属于岗位质量要求的内容( )。
A、对各种岗位质量工作的具体要求     B、市场需求走势
C、工艺规程           D、各项质量记录
49.主轴零件图的键槽采用局部剖和( )的方法表达,这样有利于表注尺寸。
A、移出剖面   B、剖面图   C、旋转剖视图   D、全剖视图
50.图样上符号⊥是( )公差叫( )。
A、位置,垂直度   B、形状,直线度   C、尺寸,偏差   D、形状,圆柱度
51.偏心轴的结构特点是两轴线平行而( )。
A、重合   B、不重合   C、倾斜30°   D、不相交
52.平行度、同轴度同属于( )公差。
A、尺寸   B、形状   C、位置   D、垂直度
53.两拐曲轴颈的( )清楚地反映出两曲轴颈之间互成180夹角。
A、俯视图   B、主视图   C、剖视图   D、半剖视图
54.齿轮零件的剖视图表示了内花键的( )。
A、几何形状 B、相互位置   C、长度尺寸   D、内部尺寸
55.齿轮的花键宽度8 0.065 0.035   ,最小极限尺寸为( )。
A、7.935.   B、7.965   C、8.035 D、8.065
56.画零件图的方法步骤是:1.选择比例和图幅;2.布置图面,完成底稿;3.检查底稿后,再描深图形;4.( )。
A、填写标题栏   B、布置版面 C、标注尺寸 D、存档保存
57.C630型车床主轴全剖或局部剖视图反映出零件的( )和结构特律。
A、   表面粗糙度 B、相互位置 C、尺寸 D、几何形状
58.CA6140型车床尾座的主视图采用( ),它同时反映了顶尖、丝杠、套筒等主要结构和尾座体、导板等大部分结构。
A、   全部面 B、阶梯剖视 C、局部剖视 D、剖面图
59.识读装配图的方法之一是从标题栏和明细表中了解部件的( )和组成部分。
A、比例   B、名称 C、材料 D、尺寸
60.若蜗杆加工工艺规程中 工艺路线长、工序多则属于( )。
A、   工序基准 B、工序集中 C、工序统一 D、工序分散
61.采用两顶尖偏心中心孔的方法加工曲轴轴颈,关键是两端偏心中心孔的( )保证。
A、尺寸   B、精度 C、位置 D、距离
62.( )与外圆的轴线平行不重合的工件,称为偏心轴。
A、   中心线 B、内径 C、端面 D、外圆
63.相邻两牙在中径线上对应两点之间的( ),称为螺距。
A、   斜线距离 B、角度 C、长度 D、轴线距离
64.增大装夹时的接触面积,可采用特制的( )和开缝套筒,这样可使夹紧力P布均匀,减小工件的变形。
A、   夹具 B、三爪 C、四爪 D、软卡爪
65.数控车床采用( )电动机经滚珠杠传到滑板和刀架,以控制刀具实现纵向(Z向)和横向(X向)进给运动。
A、   交流 B、伺服B、   C、异步 D、同C、   步
66.伺服驱动系统由伺服驱动电路和驱动装置组成,驱动装置主要有( )电动机,进给系统的步进电动机或交、支流伺服电动机等。
A、   异步 B、三相 C、主轴 D、进给
67.数控车床切削用量的选择,应根据机床性能、( )原理并结合实践经验来确定。
A、   数控 B、加工 C、刀具 D、切B、   削
68.编制数控车床加工工艺时,要求装夹方式要有利于编程时数学计算的( )性和精确性。
A、   可用 B、简便 C、工艺 D、辅助
69.空间直角坐标系中的自由体,共有( )各自由度。
A、七   B、五 C、六 D、八
70.长方体工件的侧面靠在两个支撑点上,限制个自由度。
A、三   B、两 C、一 D、四
71.欠定位不能保证加工质量,往往回产生废品,因此( )允许的。
A、   特殊情况下 B、可以 C、一般条件下 D、绝对不B、
72.重复定位能提高工的( ),但对工件的定位精度有影响,一般是不允许的。
A、   塑性 B、强度 C、刚性 D、韧性
73.夹紧力的( )应与支撑点相对,并尽量作用在工件刚性较好的部位,以减小工件变形。
A、   大小 B、切B、   点 C、作用点 D、方向
74.螺钉夹紧装置,为防止螺韧拧紧时对主工件造成压痕,可采用( )压块装置。
A、滚动 B、滑动   C、摆动   D、振动
75.偏心夹紧装置中心轴的转动中心与几何中心( )。
A、   垂直 B、不B、   平行 C、平行 D、不C、   重合
76.偏心工件的装夹方法有:两顶尖装夹、四爪卡盘装夹、三爪卡盘装夹、偏心卡盘装夹、双重卡盘装夹、( )夹具装夹等。
A、组合 B、随行   C、专用偏心 D、气动
77.高速钢具有制造简单、刃磨方便、( )韧性好和耐冲击等优点。
A、   安装方便 B、刃口锋利 C、结构简单 D、重量轻
78.硬质合金含钨量多的( ),含钴秒量多的强度高、韧性好。
A、   硬度高 B、耐磨性好 C、工艺性好 D、制造简单
79.钨钛钴类硬质合金是由碳化钨、碳化钛和( )组成
A、钒   B、铌 C、钼 D、钴
80.负前角仅适用于硬质合金车刀车削锻件、铸件毛坯和( )的材料。
A、   硬度低 B、硬度很高 C、耐热性 D、强度高
81.高速钢车刀加工中碳钢和中碳合金钢时前角一般为( )。
A、6度~8度 B、35度~40度 C、-15度  D、25度~30度
82.车刀的后角可配合前角调整好刀刃的( )和强度。
A、   宽度 B、锐利程度 C、长度 D、高度
83.主偏角影响刀尖部分的强度与( )条件,影响切削力的大小。
A、   加工 B、散热 C、刀具参数 D、几何
84.刀头宽度粗车刀的刀头宽度应为1/3螺距宽,精车刀的刀头宽应( )牙槽底宽。
A、   小于 B、大于 C、等于 D、为1/2
85.刀具的( )要符合要求,以保证良好的切削性能。
A、   几何特性 B、几何角度 C、几何参数 D、尺寸
86.高速钢刀具的刃口圆弧半径最小可磨到( )。
A、10~15um B、1~2mm  C、0.1~0.3mm D、50~100um
87.高速钢梯形螺纹精车刀的牙形角( )。
A、   15度正负10分 B、30度正负10分 C、30度正负20分 D、29度正负10分
88.工件的精度和表面粗糙度在很大长上决定与主轴部件的刚度和( )精度。
A、测量 B、形状 C、位置 D、回转
89.当纵向机动进给接通时,开合螺母也就不能合上,( )接通丝杠传动。
A、   开机 B、可以 C、通电 D、不B、   会
90.CA6140车床开合螺母机由半螺母、( )、槽盘、锲铁、手柄、轴、螺钉和螺母组成。
A、圆锥销 B、圆柱销 C、开口销 D、丝杠
91.中滑板丝杠与( )部分由前螺母、螺钉、中滑板、后螺母、( )和锲块组成。
A、圆锥销 B、丝杠   C、圆柱销 D、光杠
92.进给运动则是将主轴箱的运动交换( )箱,再经过进给箱变速后由丝杠和光杠驱动溜板箱、床鞍、滑板、刀架,以实现车刀的进给运动。
A、   齿轮 B、进给 C、走刀 D、挂轮
93.主轴上的滑移齿轮Z=50向右移,使( )式离合器M2接合时,使主轴获得中、低转速。
A、摩擦 B、齿轮 C、超越 D、叶片
94.当卡盘本身的精度较高,装上主轴后圆跳动大的主要原因是主轴( )过大。
A、   转速 B、旋转 C、跳动 D、间隙
95.主轴轴承间隙过小,使( )增加,摩擦热过多,造成主轴温度过高。
A、   应力 B、外力 C、摩擦力 D、切B、   削力
96.参考点与机床原点的相对位置由Z向X向的( )挡块来确定。
A、测量 B、电动 C、液压   D、机械
97.细长轴工件图样上的( )画法用移出剖视表示。
A、外圆   B、螺纹   C、锥度 D、键槽
98.加工细长轴一般采用( )装夹方法。
A、   一夹一顶 B、两顶尖 C、鸡心夹 D、专用夹具
99.车削细长轴时一般选用45度车刀、75度左偏刀、90度左偏刀、切槽刀、( )刀和中心钻等。
A、   钻头 B、螺纹 C、挫 D、铣
100.测量细长轴( )公差的外径时应使用游标卡尺。
A、   形状 B、长度 C、尺寸 D、自由
101.为避免中心架支撑直接和( )表面接触,安装中心架之前,应先在工件中间车一段安装中心架支撑爪的沟槽,这样可减小中心架支撑爪的磨损。
A、光滑 B、加工 C、内孔   D、毛坯
102.在整个加工过程中,支撑爪与工件接触处应经常加润滑油,以减小( )。
A、   内应力 B、变形 C、磨损 D、粗糙度
103.跟刀架固定在床鞍上,可以跟着车刀来抵消( )切削力。
A、主   B、轴向   C、径向   D、横向
104.调整跟刀架时,应综合运用手感、耳听、墓测等方法控制支撑爪,使其轻轻接触到( )。
A、顶尖 B、机床 C、刀架 D、工件
105.伸长量与工件的总长度有关,对于长度较短的工件,热变形伸长量( ),可忽略不计。
A、一般 B、较大   C、较小 D、为零
106.加工细长轴时,如果采用一般的顶尖,由于两顶尖之间的距离不变,当工件在加工过程中受热变形伸长时,必然会造成工件( )变形。
A、   挤压 B、受力 C、热 D、弯曲
107.偏心工件的安装夹方法有:两顶尖装夹、四爪卡盘装夹、三爪卡盘装夹、偏心卡盘装夹、双重卡盘装夹、( )夹具装夹等。
A、专用偏心 B、随行 C、组合 D、气动
108.两顶尖装夹的优点是安装时不用找正,( )精度较高。
A、   定位 B、加工 C、位移 D、回转
109.垫片的厚度近似公式计算中△e表示试车后,( )偏心距与所要求的偏心距误差既:(△e=e-e测)
A、实测   B、理论 C、图纸上 D、计算
110.偏心卡盘分两层,底盘安装在( )上,三爪定心卡盘安装上偏心体上,偏心体与底盘燕尾槽配合。
A、   刀架 B、尾坐 C、卡盘 D、主轴
111.双重卡盘装夹工件安装方便,不需调整,但它的刚性叫差,不宜选择较大的( ),适用于小批量生产。
A、车床 B、转速 C、切身 D、切削用量
112.车削偏心轴的专用偏心夹具,偏心套做成( )形,外圆夹在卡盘上。
A、   矩形 B、圆柱 C、圆锥 D、台阶
113.曲轴车削中除保证各曲柄( )对主轴径的尺寸和位置精度为,还要保证曲柄轴承间的角度要求。
A、机构 B、遥杆 C、滑块 D、轴颈
114.为了减小曲轴的弯曲和扭转变形,可采用两端传动或中间传动方式进行加工。并尽量采用有前后刀架的机床使加工过程中产生的( )互相抵消。
A、切削力 B、抗力 C、摩擦力 D、夹紧力
115.测量曲轴量具有游标卡尺、千分尺、万能角度尺、( )、螺纹环规等。
A钢直尺   B、测微仪 C、卡规 D、秒表
116. 车削曲轴前应先将其进行划线,并根据划线( )。
A、   切B、   断 B、加工 C、找正 D、测量
117. 用花盘车非整圆孔工件时,先把花盘盘面精车一刀,把V形架轻轻固定在( )上,
把工件圆弧面靠V形+架上用压板轻压。
A刀架  B角铁  C主轴  D花盘
118。车削非整圆孔工件时注意在花盘上加工时。工件。定位件.( )等要装央牢固。
A 平衡块   B垫铁 C螺钉  D螺母
119.工件图样中的梯形螺纹( )轮廓线用出实线表示。
A刨面  B中心  C牙形   D小径、
120.车削梯形螺纹的刀具有.45.90.车刀.切槽刀.( )螺纹刀.中心钻等。
A矩形   B 梯形   C 三角形 D 菱形
121.梯形螺纹的测量一般采用( )测量大发测量螺纹的中径。
A.辅助   B.法向   C.圆周   D.三针
122.低速车削螺距小于4mm的梯形螺纹时,可以一把梯形螺纹刀并用少量( )进给车削成型。
A.横向   B.直接   C.间接   D.左右
123.梯形螺纹分米制梯形螺纹和( )梯形螺纹两种。
A.英制   B.公制   C.30°   D.40°
124.梯形螺纹的代号用“Tr”表示及公称直径和( )表示。
A.牙顶宽 B.导程 C.角度   D.螺距
125.加工Tr36×6的梯形螺纹时,它的牙高为(   )mm。
A.3.5   B.3   C.4   D.3.25
126粗车螺距大于4mm的梯形螺纹时,可采用( )切削法或车直槽法。
A.左右   B.直进   C.直进   D.自动
127.精车矩形螺纹时,应采用( )法加工。
A.直进   B.左右切削 C.切削槽 D.分度
128.加工矩形42×6的内螺纹时/其小径D1为( )mm。
A.35   B.38   C.37   D.36
129.蜗杆的法向齿厚应单独画出( )抛视,并标注尺寸及粗糙度。
A.螺旋   B.半   C.局部移出   D.全
130.粗车是,使涡杆牙形基本成型;精车是,保证齿形螺距的( )尺寸。
A.角度   B.外径   C.公差   D.法向齿厚
131.涡杆的齿形和(   )螺纹的相似,米制我感的牙型角为(   )度。
A.锯齿形 B.矩形   C.方牙   D梯形
132.法向直廓涡杆又称ZN涡杆,这种涡杆在法向平面内齿形为直线,而在垂直于轴线( )的内齿形为延长线渐开线,所以又称延长线开线涡杆/
A.水平面 B.基面   C.剖面   D.前面
133.涡杆的齿顶圆直径用字母“(   )”表示。
A.da   B.df   C.sn   D.h
134.涡杆的齿形角是在通过涡杆的剖面内,轴线的面与( )之间的夹角。
A.端面   B.大径   C.齿侧   D.齿根
135.根据多线涡杆在轴向个圆周上等距分布的特点,分线方法有轴向线和( )。
A.圆周   B.角度   C.齿轮   D.自动
136.车削轴向模数mx=3的双线涡杆,如果车床小滑板刻度盘每格为0.05mm,小滑板应转过的格数为( )。
A.123.528   B.188.496   C.169.12   D.147.321
137.利用百分表和量块分线时,把百分表固定在刀架上,并在床鞍上装一( )拦块。
A.横向   B.可调   C.滑动   D.固定
138.在一般情况先,角换齿轮Z1到主轴之间的传动比是1:1,Z1转过的角度( )工件转国的角度。
A.不等于 B.大于   C.小于   D.等于
139.利用三爪卡盘分线时,只需把后顶尖松开,把工件连同( )夹头转动一个角度,由卡盘的另一炸拔动,在顶好后顶尖,就可以车削第二天的罗螺纹槽。
A.鸡心   B.钻   C.浮动   D.弹簧
140.多孔插盘装在车床的主轴上,转盘上有12个等份的,精度很高的( )插孔,它可以对2、3、4、6、8、12线涡杆进行分线。
  A.安装   B.定位   C.圆锥   D.矩形
141.车削法向直廓涡杆时,采用垂直装刀法。即装夹打时,应使车刀两侧刀刃组成的平面与赤面( )。
  A.相交   B.平行   C.垂直   D.重合
142.粗车涡杆时,背刀量过大,会发生:啃刀“现象,所以在车削过程中,应控制切削用量,防止“( )”。
  A.啃刀   B.扎刀   C.加工硬化   D.积屑瘤
143.加工飞轮量具有:( )及一般游标卡尺个一把、125~150mm千分尺、内径百分表等。
  A.中型   B.大型   C.小型   D微型
144.车削飞轮时,将工件支顶在工作台上,找正夹牢并粗车一个端面为( )面。
  A.基   B.装夹   C.基准   D.测量
145.测量连接盘的量具有:游标卡尺、钢直尺、千分尺、塞尺、( )尺、内径百分表等。
  A.深度   B.高度   C.万能角度   D.直角
146.当检验高精度轴向尺寸是量具应选择:检验( )、量快、百分表及活动架等。
  A.弯扳   B.平板   C.量块   D.水平仪
147.选好量块组合尺寸后,将量块靠近工件放置在检验平板上,用百分表在量块校正对准( )。
  A.尺寸   B.工件   C.量块   D.零位
148.量块是精密量具,使用时要注意防腐浊,防( ),切不可撞击。
  A.划伤   B.烧伤   C.撞   D.潮湿
149.圆锥齿轮的零件图中,锥度尺寸计算属于( )交点尺寸计算。
  A.理论   B圆弧   C.直线   D.实际
150.若齿面锥度为26°、33′54〃,背锥角为(   ),此刻背锥面与齿面之间的夹角是86·56′23¨。
  A.79·36′45 ″   B66·29′23″   .C.84· D.90·25′36″
151.测量两平行非完整孔的中心距时,用内径百分表或杆式内径千分尺直接侧出两孔间的最大距离,然后减去两孔得失机半径之( ),所得的差即为两孔的中心距。
  A.积   B差   C.和   D.商
152.用正弦规检验锥度的方法:应先从有关表查出莫氏圆锥的圆锥角a,算出圆锥的( )2/a.
  A.斜角   B.全角   C.补角   D.半角
153.正弦规有工作台、两个直径相同的精密圆柱、(   )挡板和后挡板等零件组成。
  A.下   B.前   C.前   D.侧
154.使用正弦规测量时,在正弦规的一个圆柱下垫上一组量块,量块组的高度可根据被侧的工件的圆锥通过( )获得。
  A.计算   B.测量   C.校准   D.查表
155.使用中心距为200mm的正弦规,检验圆锥角为( )的莫式圆锥塞规,起圆柱下应垫量块组尺寸是5.19mm。
  A.2°29′36″   B.2°58′24″   C.3°12′24″   D.3°02′33″
156.测量外圆锥时,将工件的小端立在检验板上,两量棒放在平板上紧靠工件,用千分尺侧出两量棒之间的距离,通过( )即可见解侧出工件小端直径。
  A.换算   B.测量   C.比较   D.调整
157.把直径D1的大钢球放入锥孔内,用高读尺侧出钢球D1最高点到工件的距离,通过计算侧出工件( )的大小。
A.   圆锥角 B.小径 C.高度 D.孔径
158.梯形螺纹( )测量中径的方法与测量普通螺纹中径的方法相同,只市千分尺( )值M的计算公式不同。
  A.绝对   B.读数   C.理论   D.相对

159.三针测量涡杆分度圆直径时千分尺读数值M的计算公式:M=2d+3.924dD-( )m。
  A.1.866   B.4.414   C3.966   D.4.316
160.测量法向齿后时,先把齿高卡尺调正到齿顶尺寸,同时使齿后卡尺(的 )面与齿侧平行,这时厚卡尺侧得的尺寸就是法向齿厚的实际尺寸。
  A.侧   B.基准   C.背   D.测量
二判断题(第161~第200题。将判断结果填在括号中。正确的填:“√”,错误的填“×”。每体0.5分,满分20分。)
( )161.职业道德的实质内容是建设全新的社会主义劳动关系。
( )162.工作长地的合理布局,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 )163.基准孔的公差带可以在零线下侧。
( )164.标注配合公差代号是分子表示孔的公差带号,分母表示轴的公差代号。
( )165.带传动是由带轮和带组成。
( )166.按齿轮形状不同可将齿轮传动分为值齿传动和圆锥齿轮传动两类。
( )167.螺旋传动主要是由螺秆、螺母和螺栓组成。
( )168.碳素工具钢和合金工具钢用于制造中、低速成型刀具。
( )169.有较低的魔擦系数,能在200℃高温内工作,常用于重载滚动轴承的是石墨润滑脂。
( )170.锯削时,手锯推出为切削过程,应施加压力,返回行程不切削,不加压力做自然拉回。
( )171.扩孔时的进给量为钻孔的1.5~2倍,切削速度为钻孔的1/2。
( )172.不要在起重机掉臂下行走。
( )173.曲轴颈的偏心距是以另一个曲轴颈的轴心线为基准。
( )174。CA6140型车床尾座压紧在车床上,扳动受柄带动偏心轴转动,可使拉杆带动杠杆和压板升降,这样就可以压紧或松开尾座,
( )175.画装配图要根据零件图的实际大小和复杂程度,确定合适的比例和图幅。
( )176.深孔加工的关键是如何解决深孔钻的几何形状和冷却、排屑问题。
( )177.操作方便,安全省力,夹紧速度快。
( )178.加工细长轴时,三爪跟刀架比两爪跟刀架底使用效果好。
( )179.钨钛钽钴类硬质合金主要用手加工高温合金、高锰钢、不锈钢、合金金铸铁等难加工材料。
( )180.X轴位于与工件测量面相平行的一面内,垂直于工件旋转轴线的方向。
( )181.增量编程格式如下:U— W—。
( )182.数空车床在编制加工程序的时候,有直径与半径变成法两种方式。
( )183.外圆与内孔偏心的零件叫偏心轴。
( )184.四炸卡盘车偏心时,只要按已划好的偏心找正,就能使偏心轴线与车床主轴轴线重合。
( )185.在花盘上加工非正圆孔时,花盘平面只准凸。
( )186.精车非正言孔时切削用量要小、防止因端绪车削时孔的形状精度超差。
( )187.矩形螺纹的各部分尺寸一般标注再左视图上。
( )188.车削大螺距的矩形螺纹时先用只进法车至槽低尺寸,再用类似左、右偏刀的精车刀分别精车螺纹的两侧面。
( )189.
( )190.锯齿型螺纹车刀的刀尖角对称且相等。
( )191.连接盘类零件图的剖面线用醋实线画出。
( )192.大型和重型壳体类零件要在立式车床上加工。
( )193.立式车床分单柱式和双柱式。
( )194.立式车床由于工件及工作台的重力,因而不能长期保证机床精度。
( )195.操作立式车床时只饿能在主传动机构停止运转后测量工件。
( )196.量块主要用来进行相对测量的量具
( )197.偏心工件图样中,偏心距为5±0.05,其公差为0.05mm。
( )198.测量偏心机是,应把V形架放在检验平板上,工件V形架中检测。
( )199.内径千分尺可用来测量两平行完整孔的心距]
( )200.Tr36×12(6)表示公称直径为36的梯形双头螺纹,螺距为6mm。

楼主:

车工(数控)中级理论知识试卷答案0505
1、   项选择(第1题~第160题。选择一个正确答案,2、   将相应的字母填入题内的阔括号中。每题0.5分,3、   满分80分。)
1.C     2.B   3.A   4.D   5.A   6.B   7.C   8.D
9.C   10.A   11.D   12.C   13.A   14.D   15.C   16.B
17.B   18.B   19.A   20.B   21.B   22.B   23.D   24.D
25.C   26.C   27.C   28.B   29.D   30.A   31.D   32.A
33.A   34.B   35.B   36.D   37.B   38.A   39.C   40.D
41.A   42.A   43.C   44.B   45.D   46.D   47.A   48.B
49.A   50.A   51.B   52.C   53.C   54.A   55.C   56.A
57.D   58.B   59.B   60.D   61.B   62.D   63.D   64.D
65.B   66.C   67.D   68.B   69.C   70.B   71.D   72.C
73.C   74.C   75.D   76.C   77.B   78.A   79.D   80.B
81.D   82.B   83.B   84.A   85.B   86.A   87.B   88.D
89.D   90.B   91.B   92.A   93.B   94.A   95.D   96.D
97.D   98.A   99.B   100.D   101.D   102.C   103.C   104.D
105.C   106.D   107.A   108.A   109.A   110.D   111.D   112.D
113.D   114.A   115.A   116.C   117.D   118.A   119.C   120.B
121.D   122.D   123.A   124.D   125.A   126.A   127.B   128.D
129.C   130.D   131.D   132.C   133.A   134.C   135.A   136.B
137.D   138.D   139.A   140.A   141.C   142.B   143.B   144.C
145.C   146.B   147.D   148.A   149.A   150.B   151.C   152.D
153.B   154.A   155.B   156.A   157.A   158.B   159.A   160.D
1、   判断题(第161题~第200题。将判断结果填入括号中。正确的填“√”,2、   错误的填“×”。每题0.5分,3、   满分20分。)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网友:

有操作的吗

网友:

非常感谢

网友:

真的非常的感谢~~~~

网友:

x谢谢了

网友:

樓主辛苦了﹕)

网友:

thank you !!!!!

网友(2007-05-08):

谢谢  谢谢

网友:

xiex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