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EXCEL画发动机的万有特性图?

楼主(2006-04-27):
如何用EXCEL画发动机的万有特性图?

会的请教我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还真不会
我们版上的专家还是很多的
出来个专家帮帮忙吧
不要都是天天潜水

网友:

你先在EXCLE的图表向导中找你需要图表的类型,在其中按表的要求输入各个座标的数值。EXCLE就会自动生成你要的图表。

网友:

第3楼 说得差不多,我以前照此做过性能曲线!

网友(2006-07-11):

用cad画效果也不错

网友(2006-09-04):

CAD能自动生成吗?
EXCLE是输入数据就能自动生成了
定义个坐标系就行了

网友(2007-02-06):

EXCEL的图表功能相当强大,相当好用,建议你买本专门的书放在手边,用的时候好翻翻。

网友(2007-04-18):

可以的,我用过,功率平衡图/驱动力--阻力平衡图都可以!!

网友(2007-10-25):

用Excel是无法直接画出万有特性曲线的,其过程相当复杂,要通过VBA编程才能画出。
可以用Matlab生成万有特性曲线。

网友(2007-12-02):
性能曲线我就画过,没画过万有特性。

网友:
谁有现成的发一张,让我们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