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加工螺纹时第一个牙和最后一个牙总有毛刺---[实际问题请教]

楼主(2006-04-27):
各位师傅,小弟刚开始学习数控,在加工螺纹时第一个牙和最后一个牙总是有毛刺出现,不知道为什么?怎么处理?请各位多多指教,小弟谢谢啦

楼主:

没人理我哦

网友:

呵呵,别急,会有大侠回答的

网友:

倒脚大点

网友:

13879883838

网友A:

个人认为是由于伺服电机 启动时键间的问题引起的 一般加工螺纹时电机启动是由慢变快的 除了光洁度粗糙外第一个牙和最后一个牙的螺距也是不稳定的 起点问题可以通过 从螺纹端面向Z方向偏仪2~3个螺距 作为螺纹起刀点  终点问题可以根据技术要求在程序中 编进螺纹倒角  还有一般情况下 主轴转速不要太高 因为牵扯参数中G01的最大速度和转速的匹配问题 个人认为 最高转速 控制到800R/MIN

网友(点评):
有点远了

网友:

长学问啊.

网友B:

不太同意6楼的观点,牙距不对可能系加减速时间常数设置有问题,太楼主只是毛刺而已,关没提到牙距有什么问题,问题可能很简单,正如4楼说的,角可能倒小了

网友:

关键在于刀具.

网友:

牙刀不锋利.到角最大也有毛刺.

网友:

   我个人认为这与倒角的关系也许大些。。。。

网友:

跟我同事在加工时遇到的问题一样,我们加大倒角后确实达到了很好的效果,建议试试加大倒角。

网友:

在螺纹加工完后,用车外圆刀复车一刀包括倒角,再退出0.03复车一刀螺纹

网友(点评):
有点浪费时间。加大倒角就可以了。要连续倒两个角,第一个倒45度,第二个倒20度。

网友:

十三楼的朋友有见识。可是这样不会把牙车变型吗。。个人认为也许有点影响。。。测量的时候会出问题吗?

网友(点评):
怎么会变形?就是慢了点而已

网友B:

13楼朋友,如果像你这样干活,你们老板非要抽你不可,呵呵,你纯脆在耗时间,把刀片当成4毛钱一片是不是,你的老板会说:丫的,以为我是亿万富翁,钱多花不掉是吧

网友(点评):
没见识的。。。。。。。。。

网友(点评):
有时候必须那样干才行啊。

楼主:

长了很多见识,多谢各位前辈指导哦

网友C:

加大倒角,增大螺纹加工时的空刀导入量和空刀导出量。

网友:

外螺纹还是内螺纹?
M多少的?
听机床师傅说,60度的倒角是最顺的,
可以使配合非常顺利(内螺纹)
根据M不同也要改变主轴转速不是么?

楼主:

外螺纹,是英制的,倒角要求是45度
转速和螺纹的大小变化需要遵循什么规律么?毛刺真的很头痛,我只能用沙皮打,但很辛苦哦,呵呵,不要笑话小弟哦!

网友(点评):
楼主可以先车好螺纹后再用螺纹刀倒一下角十丝左右(去毛刺),也就几秒钟

网友:

倒角为60度,基本可消除毛刺,同时注意进刀量

网友:

倒角和刀没问题的话,最直接方法就找一板锉在加工的工件外原溜一次,既经济又不花费太多时间,但要注意安全第一~~~~

网友D:

13楼的方法正确

网友:

多大外径的?

楼主:

外径是20.2的

网友E(2006-06-02):

倒角+R(A45R0.6)

楼主:

楼上师兄能否说的具体呢,小弟初涉数控,有的东西知道甚少,谢谢啦

网友:

请用G76指令,增加精车走刀次数,并减少精车裕留量

网友:
Re: 数控加工螺纹时第一个牙和最后一个牙---[实际问题请教]

各位!如你精同普车就知为何:"总有毛刺!"了!

网友F:

同意13楼的观点,反对15楼的说法。
我们单位就是这样加工的,节省了加工后清理毛刺的工序,但是一定要保证刀具的锋利啊,不然怎样都回出毛刺的。

加工方法:车削——螺纹——再精车一遍——走最后一刀的螺纹程序(走两遍)

网友(点评):
这样做太慢

网友(点评):
慢呀。用G76可能好点

网友:

呵呵!15楼说的好!

网友:

请问你用的是伺服电机吗?

网友:

哎.我们单位看螺纹上有没有毛刺都是用50倍的放大镜看.螺纹表面要能反射亮光,那要求高啊~~~
还不可以拿砂纸打磨.铝件还好办.现在做铜的.咱都快疯了~~~

网友:

1,    G00 X_Z?
        G92 X_Z_F_
        G00 中Z的值至少要大于2倍到3倍的螺距(F)
        比如螺距为1.5   G00定位为Z3~Z5
2,     检验合格后,再走一遍G92中最后一个X值.

网友(2006-07-09):

呵呵!15楼的真幽默啊!喜欢!

网友G:

我比较同意13楼的说法,但要注意那0.03,机床的精度是否好,否则真的要影响螺纹的质量.

网友(2006-08-17):

到角大点

网友:

除了刀尖锐钝外,只有加大倒角了,据我经验数控车螺纹总会有毛刺,

网友:

呵呵
外行
程序完了后多走一次刀,不改变进给量!

网友:

我建议在车完牙后外径刀从牙上往端面上倒角,这样可以去掉毛刺

网友:

先倒角,后挑扣。

网友:

加大倒角应该可以。或者刀具刃的角度看看?

网友:

长知识

网友(2006-09-23):

引用 网友H:
7 }2 A! T/ M }& [1 Q 个人认为是由于伺服电机 启动时键间的问题引起的 一般加工螺纹时电机启动是由慢变快的 除了光洁度粗糙外第一个牙和最后一个牙的螺距也是不稳定的 起点问题可以通过 从螺纹端面向Z方向偏仪2~3个螺距 作为螺纹起刀点  终点问题可以根据技术要求在程序中 编进螺纹倒角  还有一般情况下 主轴转速不要太高 因为牵扯参数中G01的最大速度和转速的匹配问题 个人认为 最高转速 控制到800R/MIN

高手~~

网友I:

我非常赞成13楼的讲法,我还以为只有我一人是这样做,我一直就是这样加工螺纹,很好,老板还表扬我了,把螺纹刀的Z方向的距离设为一样就不会乱牙。

没来之前我以为我是高手,现在才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惭愧呀

网友:

比较同意13楼的看法

网友:

先倒角后车螺纹,刀片要锋利,程序循环。如果M值不大,大批量的产品,可以尝试引进滚丝机!

网友:

起刀点远些,大约三倍牙距 ,防止第一牙有毛刺,最后一牙有毛刺可能是退尾两问题,看指令而言,G76退尾量可变,或是空走几刀.

网友:

在螺纹加工轨迹中应设置足够的升速进刀段和降速退刀段,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2008-01-09):
1前后加倒角
2修刀子
3用高速挑螺纹

网友:
呵呵   21喽说的 也好  板锉 一搓 经济。。。就是要安全。

网友:
呵呵,其实数控车有个功能是可以倒螺纹角。
好久没有用了,不太记得是什么指令了。

网友:
首先要倒角,二要起点3-5mm,三要刀磨好

网友:
注意:倒角的大小和起刀点

网友J:
我们是使用CNC数控车床生产的,在加工管件活接螺纹(DIN405)的时候,开始也碰到楼主的问题。尝试过加大倒角等方法,均不能消除毛刺。批量也很大,不可能使用别的方式去毛刺。后来我想出一个主意:叫编程的小伙子在加工完螺纹后,移动半个螺距刀位,从根部切入,采用螺旋退刀方式,在半圈左右完全退出。(最后一齿则反向操作)这样就将螺纹头一牙的尖锐部分全部扫平,完全达到要求。
以上工艺一直沿用至今。
请看看我们加工的螺纹,反光处正好是最后处理的地方,未处理的时候,有尖锐的毛刺的。

网友(2008-03-19):
老马大虾,请您把工艺再介绍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
55楼,不懂

你那加工方法,移动半个螺距,不会乱牙吗?到底怎么弄呀,请讲清楚点,如果你的螺纹没有退刀槽,那你怎么从根部切入呢,????

网友(点评):
这个只适合大螺距吧..

网友:

你把  螺纹最后加工的数值写两遍就好了

网友K:
老马的意思我知道的,呵呵,这个已经在部分厂家机床的参数中加入
如华中,和FANUC都有的,广数没有参数书不清楚
这个是需要手动修改的,呵呵,希望大家多对参数的扩展功能分析和测试
就是收尾问题,这个是采用普通机床经验改变来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大倒角,增大螺纹加工时的空刀导入量和空刀导出量。

怎么加大呢?请教

网友:
CNC加工螺纹去毛刺程式

网友(2008-04-23):
我非常赞成13楼的讲法,我还以为只有我一人是这样做,我一直就是这样加工螺纹,很好,

没来之前我以为我是高手,现在才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惭愧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是由于伺服电机 启动时键间的问题引起的 一般加工螺纹时电机启动是由慢变快的 除了光洁度粗糙外第一个牙和最后一个牙的螺距也是不稳定的 起点问题可以通过 从螺纹端面向Z方向偏仪2~3个螺距 作为螺 ...

800转是不是夸张了点啊?即使是螺旋丝锥也太快了三。

网友(点评):
小的螺距我们都2000转呢

网友:

很赞成20楼!但还必须看看牙刀的情况!

网友(2008-05-29):
先用外园刀去除毛刺,在修正螺纹

网友:
以前碰到过,后来用螺纹刀直接把第一牙的尖锐部给整掉了,但螺纹中部后部的毛刺则是用外园刀搞定的!···

网友:
都是高手    学了好多~~~~!!

网友:
蜗杆和螺纹的出口处(即您说的第一牙和最后一牙)会出现毛刺是很正常的事。
即使用瑞士的外旋风铣(线速度达到350米每分钟)也难以完全避免。

所以该设备才有了专门的“去毛刺子程序”,即用盘铣刀的顶部横刃(用于形成
螺纹/蜗杆齿根圆的那部分),在数控参数的控制下,准确地对准“毛刺”,由
齿根到齿顶走出圆锥面立体螺旋线(4轴联动),完成去毛刺动作。

下图中第一根铜蜗杆没有去毛刺,可以看见蜗杆出口出的锋利的毛刺。其余的
两根蜗杆(汽车电动转向器蜗杆)有一根为双盲端,所以不存在毛刺问题(但是
齿顶和齿根有圆角,由刀具圆角生成),另一根是典型的有退刀槽的蜗杆,齿
顶和齿根有圆角也由刀具形成,出口处的毛刺由盘刀的横刃用去毛刺程序铣掉了。

关于螺纹/蜗杆的旋风铣的细节,节请用Google搜索 “DIN6蜗杆直接铣出来”
看看其它网站相关的帖子。

外旋风刀具的全称是“硬质合金对数铲背等截面盘形铣刀”相当于螺旋角为零的

单头滚刀 (只有一圈)。   其铲背的成型原理和滚刀铲背的成型原理相同,因此
重新刃磨时只要保证等分,就能保证刃口的顶点都在同一个圆周上,而且轮廓不
变。滚刀等分磨削后等截面的原理无需证明吧? 一把盘形铣刀刀正常情况下可以
磨削20-30次。 无论是ZA ZI ZK ZN蜗杆还是螺纹,只要用算法生成刀具的齿廓
于刀具磨床即可(此过程由刀具厂保证)。

如图:

网友:
你的倒角应大于你的罗纹深度!你试一下!

网友:
请各位说下不烦的加工方法!

什么再车一刀  挫刀,都不行,最好不要延长加工时间的方法!!!!

网友:
有文章专门讲:要先车螺纹后倒角!!!
    认同,但我没有机会验证。
         先倒角的:刀具是突然全面接触的,刀具的刚性肯定是不会有问题的,否则直接崩刃,问题是工件上,会有一个突然的切入、突然的切出,你想会没有毛刺吗?
         另:倒角不是轴向靠的
        是径向顺着倒角方向斜切的!(自己琢磨的,不知道数控上能用否,在普车上好比较好用)

网友:
楼上说的,倒角大于牙深,那么第一个牙就没有多少毛刺了.最后一扣牙也是倒角.完了以后用外圆刀沿大径光一刀,然后沿原来的小径用螺纹刀车一刀,那这样就好些了.

网友(2010-08-07):
车刀,工件材质都有影响

网友:
你的编程有去毛刺那个程序 吗

网友:
两端倒角, 牙刀根部修光刃

网友:
刀不快呗,还能有啥。真是的,太能扯了。

网友(2010-10-13):
1,    G00 X_Z?
        G92 X_Z_F_
        G00 中Z的值至少要大于2倍到3倍的螺距(F)
        比如螺距 ...
引用 网友L:

     长见识了 这是什么原理呢 ?没实际用过 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M:

    你用砂纸打那多费时间啊,还累.
有那功夫你就复车一刀吧!
一般的三角螺纹都有个公差代号一般都在0.12-0.2之间
在车螺纹外圆时多留上0.03-0.05,然后再车螺纹,最后用外圆刀把那0.03车掉。这样又不会影响尺寸,反而比你用砂纸打快多了。

网友(2008-01-14):
 Q/ R e
1 f- M6 \ F
  N谢谢老马大侠
以前也在想这个问题
就是没机会试。 |

网友N(2011-08-18):
螺纹车好后,直接用螺纹刀轻轻的倒一下角就可以了!

网友:
你把倒角倒大点、刀要锋利点

网友O:
哈哈哈!!!

最好的办法是运用加工跳牙的思路,把第一圈或半圈牙和最后一圈或半圈牙全部车掉!!

就像做成螺纹塞规那样!!这样就不会有毛刺了!!

网友:
到这是来对了啊!高手啊!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哈哈哈!!!

如何加工跳牙,能具本讲讲吗?用GSK的举例说下
老马的程序有点没搞懂啊!

网友:
这个与材料有很多关系,比如不锈钢毛刺更是厉害。实在要求高只能这样处理了。
车完螺纹再把外形倒角车一下,后再把螺纹刀退出几丝空走一刀

网友:
我也经常车制螺纹,也遇到过这些问题,起始端倒角大一点会好些,圆弧角更好!末端可以在程序中退尾,不会出现毛刺的~我只是对自己所遇到的问题而论!希望你可以试试!

网友O:
引用 网友P:
如何加工跳牙,能具本讲讲吗?用GSK的举例说下
老马的程序有点没搞懂啊!

老马是哪个?我认识吗?
 跳牙的也不难啊,和盲牙一个道理!自己先去好好想想!!呵呵

网友:
关键还在于螺纹的锋利,可以在加把螺纹刀,一把粗车一把精车。

网友:
13楼朋友,如果像你这样干活,你们老板非要抽你不可,呵呵,你纯脆在耗时间,把刀片当成4毛钱一片是不是,你的老板会说:丫的,以为我是亿万富翁,钱多花不掉是吧

如果你不把螺纹车好,带毛刺的产品最终流到客户那里,恐怕就不是那几个刀片的钱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O:
老马是哪个?我认识吗?
跳牙的也不难啊,和盲牙一个道理!自己先去好好想想!!呵呵

就是这贴子上有贴了程序啊?
跳牙我真没想明白!
要能做成螺纹栓规那种牙真很好,能详细指点下吗!
我以前加工经常是要走两遍或是倒角往反向倒才能把去毛刺去干净

网友:
本人实际加工中常用倒两个连续的45度角。毛刺明显会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P:
就是这贴子上有贴了程序啊?
跳牙我真没想明白!
要能做成螺纹栓规那种牙真很好,能详细指点下吗!

老马的程序在哪里,我咋没有看到呢?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在精车完后再用外圆车刀倒下角,倒角时由外圆向下倒,倒角根据你的翻边出来多少,用卡尺量下,倒六十度的。

网友(2013-12-17):
引用 网友K:
老马的意思我知道的,呵呵,这个已经在部分厂家机床的参数中加入
如华中,和FANUC都有的,广数没有参数书 ...

请问大虾 具体怎么编程?

网友:
引用 网友J: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71995

链接打不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Q:
倒角要稍大一点最好是用螺纹刀直接倒角

螺纹刀直接倒角?怎么倒?怎么编程?

网友:
引用 网友N:
螺纹车好后,直接用螺纹刀轻轻的倒一下角就可以了!

倒前面那个角?

网友:
引入距离跟引出距离有没有设置啊?毕竟从没有速度到有速度,然后再从有速度到没有速度,里面有个加速度的问题!

网友R:
引用 网友J:
我们是使用CNC数控车床生产的,在加工管件活接螺纹(DIN405)的时候,开始也碰到楼主的问题。尝试过加大倒角 ...

挖坟了,马大哥,你后面发的程序连接打不开了,可否补上?

网友(点评):
稍侯下好么?这几天太忙,而且要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13楼朋友,如果像你这样干活,你们老板非要抽你不可,呵呵,你纯脆在耗时间,把刀片当成4毛钱一片是不是,你的老板 ...

13楼 的方法很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们是使用CNC数控车床生产的,在加工管件活接螺纹(DIN405)的时候,开始也碰到楼主的问题。尝试过加大倒角 ...

半懂

网友:
学习了 获益匪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71995

社友打不开啊

网友:
倒角问题或者刀具不锋利

网友:
个人理解进刀速度,切削量,倒角等考虑下

网友:
一般铝合金.加工螺纹都有毛刺.G92加工加一个J值.如广数;G92 X22. Z-20 F1.5 J1.可以解决最后颗牙毛刺问题.FANUC用Q值.Q是角度.如:G92 X22. Z-20. F1.5  Q45.
第一颗牙一般就用牙刀光一下倒角.方便快捷.以铝合金材料为例.

网友(2014-01-21):
引用 网友J:
我们是使用CNC数控车床生产的,在加工管件活接螺纹(DIN405)的时候,开始也碰到楼主的问题。尝试过加大倒角 ...

我用的笨方法是车完螺纹后再走外圆刀去毛刺然后再光一刀螺纹,速度慢了不少

网友:
学习赚点积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问题,车完螺纹后,用精车刀专修倒角就行啦,再不行可能就是你倒角小啦

网友:
最后一刀少吃点

网友(2014-03-19):
引用 网友C:
加大倒角,增大螺纹加工时的空刀导入量和空刀导出量。

空刀导出是什么意思

网友:
如果螺距大 挑完丝后 可以去丝头 丝尾  就是偏移螺距  z向终点在偏移前螺纹起点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非常赞成13楼的讲法,我还以为只有我一人是这样做,我一直就是这样加工螺纹,很好,老板还表扬我了,把螺 ...

同意13楼的看法,也可以用那种带修光刃的刀片,只要把切深留够了,可以解决毛刺问题了。

网友(2014-04-19):
精车倒角,在空走一刀螺纹

网友:
正常  去毛刺吧

网友(2014-09-06):
引用 网友J:
我们是使用CNC数控车床生产的,在加工管件活接螺纹(DIN405)的时候,开始也碰到楼主的问题。尝试过加大倒角 ...

这个方法的确很好,我们这边也一直在用,大螺距的三角 矩形 梯形螺纹使用此方法收螺纹。

网友:
老马的方法真棒,之前一直在考虑用铣床将这部分螺纹铣掉呢,又学到了一招,谢谢老马了

网友:
憨老马的程序在那里呢,好几个链接都无法打开,图片也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非常赞成13楼的讲法,我还以为只有我一人是这样做,我一直就是这样加工螺纹,很好,老板还表扬我了,把螺 ...

如果是原创的,还是很聪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们是使用CNC数控车床生产的,在加工管件活接螺纹(DIN405)的时候,开始也碰到楼主的问题。尝试过加大倒角 ...

老马大侠,你那个不会乱扣吗、还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点评):
不会乱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3楼朋友,如果像你这样干活,你们老板非要抽你不可,呵呵,你纯脆在耗时间,把刀片当成4毛钱一片是不是,你的老板 ...

大师,这个问题我也遇到,通常加大倒角,但是要求严格的情况下倒角太大不行,不知道大师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回复 网友J:

这个是老马大师的方法,原理懂,但是螺纹刀尖的,必须刚刚好,多了就把螺纹搞坏了,我想知道他怎么算的,就是坐标进多少退刀?

网友:
老马的方法我也知道,但是得螺纹刀尖是平的才行,我现在用的是标准的螺纹刀片,刀尖是圆弧的,这个就没办法了。

网友:
刀具不锋利,倒好角在攻丝

网友:
口头角倒大于螺纹低径点,根部可以选择另一种螺纹加工方法(具体我忘了,有多种螺纹加工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R:
挖坟了,马大哥,你后面发的程序连接打不开了,可否补上?

老马的程序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们是使用CNC数控车床生产的,在加工管件活接螺纹(DIN405)的时候,开始也碰到楼主的问题。尝试过加大倒角 ...

老马,你这螺纹倒角不是用的螺纹刀吧,怎么看上去是平的,而且你这个螺纹螺距看起来比较大,我常加工的是27X2的小螺距螺纹,螺纹刀片刀尖是圆角,如何去除第一牙和最后一牙的毛刺呢?

网友R(2014-10-11):
等大神重发老马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R:
等大神重发老马的方法

大概的思路有了,但是小螺距螺纹刀片刀尖是很小的圆弧,用老马的方法毛刺是没办法去的,除非再加一把切断刀用来清毛刺。

网友:
内容刀片没压紧

网友(2014-11-12):
螺纹加工一般都用滚丝机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B:
不太同意6楼的观点,牙距不对可能系加减速时间常数设置有问题,太楼主只是毛刺而已,关没提到牙距有什么问题,问 ...

朋友,你说的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T:
朋友,你说的有道理,。。,,

我觉得这也要看你用什么刀具了,,,,就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不是正规刀具了。。。。

网友U:
m42*2,去毛刺,

网友:
懒写程序,所以用的割刀,用螺纹刀应该也可以的,就是麻烦点!

网友:
螺纹最好用滚压方式加工。

网友:
马师傅的资料在哪里找到,想学习一下

网友:
车螺纹  外圆光一刀  然后在把螺纹车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V:
你清毛刺用的是割刀?

补上 用牙刀做的,大侠看看

网友:
车完螺纹后再用精车刀走一边轮廓(包括倒角和退刀槽,必须与前面车轮廓的坐标一致)最后再螺纹刀修两刀,这样毛刺就没有,个人经验,请参考O(∩_∩)O~

网友(2015-07-05):
我们一般就是把角倒大点,车螺纹后用外圆刀刮下牙顶和倒角    一般刀具不磨损的话是不会有毛刺的

网友:
你可以这样试试,先把螺纹车出来,然后在走一遍外圆精车,然后在走一刀螺纹(这里走螺纹是去外圆车刀车出来的毛刺,只要走2-3刀就可以了!)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刀具不够锋利吧  我们加工三角螺纹或梯形螺纹都会有毛刺,但是具体什么原因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J: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71995

很想看看,但好像不存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太同意6楼的观点,牙距不对可能系加减速时间常数设置有问题,太楼主只是毛刺而已,关没提到牙距有什么问题,问 ...

同意

网友(2015-10-19):
刀具问题

网友:
是不是主轴转速和进给不匹配

网友(2015-12-06):
多走2遍

网友:
最近考虑用双头刀片配合60度倒角。这样是不是可以把毛刺去掉。各位大侠怎么看

网友(2016-01-10):
牙刀碰下会好点

网友:
很简单  程序最后一刀再到一遍两边角     外圆光一刀    原数 再车一刀丝

网友(点评):
一丝。。。。。 膜拜

网友:
在精车一下

网友:
不错,都是高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是由于伺服电机 启动时键间的问题引起的 一般加工螺纹时电机启动是由慢变快的 除了光洁度粗糙外 ...

涨知识了

网友:
精度不够

网友:
我就是个大酱油的  大侠们继续  小弟也学习 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倒角+R(A45R0.6)

45 度角  起点上面倒圆角在车螺纹吗

网友W:
引用 网友U:
m42*2,去毛刺,

用槽倒去的吗··走的是螺纹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W:
用槽倒去的吗··走的是螺纹程序

牙刀,牙刀!

网友(点评):
漂亮。。。。是同一吧螺纹刀休的吗? F值给的是螺距吗??? 螺纹切入角 有变化吗

网友(2016-03-21):
引用 网友G:
我比较同意13楼的说法,但要注意那0.03,机床的精度是否好,否则真的要影响螺纹的质量.

这样会好一点,但不能完全杜绝毛刺

网友:
1.数控加工螺纹时第一个牙和最后一个牙总有毛刺?
答:数控攻螺纹前,必须对底孔进行倒角。

网友:
牙刀磨锋利点,或者车了牙过后在倒一次角,再空车一刀牙

网友:
倒角大点

网友(2016-10-23):
看到懵懵懂懂

网友(2017-02-18):
引用 网友B:
13楼朋友,如果像你这样干活,你们老板非要抽你不可,呵呵,你纯脆在耗时间,把刀片当成4毛钱一片是不是,你的老 ...

想笑!不想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X:

挺你!挺你!挺你!至于退刀量,自己定!我一般0.1

网友:
引用 网友D:
13楼的方法正确

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同意13楼的观点,反对15楼的说法。
我们单位就是这样加工的,节省了加工后清理毛刺的工序,但是一定要保证 ...

同意

网友:
走车过快?

网友:
正如4楼说的,角可能有问题

网友:
问题不是上面说的点击启动快慢的问题。实际上高螺纹加工的大家都知道,在磨削完螺纹后,由于在前后的牙壁太薄而出现变形。在实际的应用中,工程上叫去不完整牙。也就是对这点变形、毛刺的处理。望您参考。

网友:
刀具很关键

网友:
这和材质有关系,如果用旋风铣,应该就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