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虚拟加工系统实现方法研究

楼主(2006-04-28):
引言 fficeffice" />

    虚拟制造(Virtual Manufacturing VM)技术是虚拟

显示技术与计算机仿真技术在制造领域的综合发展和

应用。VM 的实质是“计算中的制造”,即在计算机中

借助建模与仿真技术及时地完成制造全过程的模拟和

示范,并预测评价产品性能和产品的可制造性。数控

(NC)车削程序的编制过程与工艺过程相似,都具有经

, u+ k; ^: S ~& e3 `

验性和动态性,在程序编制过程中经常发生错误。为

此,在数控机床上加工零件之前一般要进行数控程序

(NC 代码)校验,并进行首件试切。但这种传统的试切

方法来检验刀具路径既费时又费力。随着数控编程技

术的发展,人们采用视觉检查 NC 刀具轨迹的二维线

框图,这种方法主要依赖于程序员对易错区选择的判

断和对该区域复杂的刀具轨迹线框图的理解程度,一

般的用户无法判断其正确性。通过数控加工三维几何

仿真能够使 NC 编程人员和机床操作者通过图形显示

进行干涉和碰撞检查,校验数控程序,故可以大大减

少上述情况的发生,提高数控编程效率和质量。

系统总体结构

, K- T+ S K! m% V

    由于OpenGL适用于多种硬件平台及操作系统,其

图形库能够制作出高质量的三维图形和高质量的动画

效果。因而整个虚拟加工的3D显示引擎选用OpenGL来

实现。考虑到Visual C++功能强大,开发出的系统执

3 a) W |7 ?7 T6 O

行效率高,且便于控制OpenGL,因而选用Visual C++

作为整个虚拟加工系统的开发工具。通过对数控车床

及其加工过程进行仿真,动态显示产品加工过程和结

果,以实现产品零件的虚拟加工,并验证NC程序的正

确性。

图1为系统的设计流程图。

系统功能实现

2.1 NC程序编译

    由于虚拟加工系统主要用于工业培训及NC代码的

正确性检查,故要求系统能够在加工之前通知操作人

员NC程序中是否存在语法错误,上下程序段间的逻辑

* h$ X S' G( f( M, W

关系是否正确等,故选用编译方式而不是解释方式来

NC程序进行编码。根据编译原理的思想[1,2],构造出

NC程序编译模块,对NC程序进行语法和词法检查。

比如检查地址符字母是否大写,上下程序段之间的逻

辑关系是否正确,圆弧的终点、圆心、半径值等是否

匹配,子程序调用时子程序号是否正确,程序开始字

符,程序号,程序主体,程序结束代码和程序结束字

符等是否完整等等。通过词法和语法检查指出错误发

生的位置,给出错误的原因。使得虚拟加工系统能够

辅助用户学习NC程序的编制。

2.2虚拟车床本体的搭建

     在数控加工几何仿真系统中,首先要建立虚拟加

工环境,实现虚拟数控机床。由于机床是由许多零部

件组成,结构较为复杂,用OpenGL函数进行造型工作

量太大,故先在CAD软件Pro/E中造型出数控机床各个

零部件,将其导出成标准的三维数据格式STL,在程序

中直接读取STL文件,并将其装配起来。在绘制机床时

利用了OpenGL显示列表技术,将每个零部件都生成一

个OpenGL的显示列表,这样可以大幅度提高重绘效率,

0 k4 f E

满足实时绘制的要求。图2为虚拟车床的效果图。

2.3 数控加工过程仿真实现

     数控车床的毛坯常用棒料或铸锻件,加工余量较

# E \

大,但加工的零件形状较为简单,一般都是回转体零

) J2 g W

件。为了避免材料切除过程中毛坯与刀具运动形成扫

掠体之间耗时的布尔运算,将毛坯沿 Z 向进行离散,

将毛坯离散成单位高度的小圆柱,每个小圆柱称为一

个薄片,每个薄片的厚度根据精度和显示效果的要求

来确定,精度越高,切的越薄。每个薄片的数据结构

如下:

struct PieceCylinder

{

double m_dZSt;///////起始 Z 坐标

double m_dZEd;//////结束 Z 坐标

double m_dROutSt;////外圆起点半径值

c2 ]& h2 F U0 Z

double m_dROutEd;///外圆终点半径值

double m_dInSt;///内圆起点半径值

double m_dInEd;////内圆终点半径值

BOOL m_bIsDelete;//////该部分薄片是否被切除

PiesCylinder* m_pNext;/////下一个薄片数据

};

    由于车削加工的回转体常常有内孔,车削时也可

2 b, \. W$ z H3 \

能进行镗孔和钻孔操作,因而每个薄片不但要记录所

( C ?0 i z/ j4 t( N

在位置的外圆半径,还要记录内孔的半径。为了光滑

的显示加工的复杂回转面,如圆弧面、双曲面等,每

个薄片在 Z 轴方向分为起点和终点。其起点和终点处

外圆、内孔的半径根据加工中的刀路轨迹单独计算和

存储。

    在车削加工过程中,一方面工件绕其自身的回转

! L! K H

轴高速旋转,另一方面刀具在工件的轴平面内沿 X 轴、

Z 轴运动,并逐渐从工件上切除多元的材料,加工出

所需的外形,每一步刀具所扫掠出的均是一个多边形。

8 R9 t3 w: D [7 s- g! ]

根据每一步的插补指令,求解出该步刀具所扫掠出的

 [% J1 A5 m

多边形。将刀具扫掠出的多边形和离散后的工件模型

求交,并相应修改工件上所有和刀具扫掠多边形相交

部分的半径值。将修改半径后的工件重新绘制出来,

即可完成仿真过程的实时绘制。

运行实例

% m: K7 @ J) B1 A6 A: D

    为了验证系统的仿真效果,进行了两个加工实例

研究。由于固定循环的实现比较有代表性,故这里选

用固定循环来进行研究。程序O1234G71外圆粗车固

 Q; b! f

定循环里面包含G70的精车循环,程序O1235G72

面车削固定循环,图3G71精车后的效果图。图4

G72粗车过程中截图。

O1234

Sffice:smarttags" />1200M3

 Z$ O$ W

T0101

G50X100Z50

G0X80Z5

G71U3R0.2

G71P00Q60U0.2W0.1F200

N00G0X6Z1

N10G1X10Z-3

N20G1W-15

 y+ A, l6 W

N30G2U30W-15R15

N40G1W-30

N50G3U30W-15R15

N50G1U10W-10

 H" x4 Z+ c& Y

N60G1W-70

N70G0X100Z50

G0X30Z5

G70P10Q60

G0X120Z20

M30

O1235;G72横向切削复合循环

S1200M3

T0101

 e

G50X50Z50

G0X32Z5

, f; ~" K+ { f

G72U2R0.2

G72P10Q50U0.2W0.1F200;呼叫子程序

N10G0X80Z-80

N20G1X60Z-70F100

N30W8

N40G3X30W15R15

N50G1X18Z2

N60G0X100Z50

G0X30Z5

! Q+ M U

G70P10Q50

G0X100Z50

M30

5 t i

结论

   详细介绍了车床虚拟加工系统的一种实现方法,

并采用这种方法实现了车床虚拟加工系统。该虚拟加

/ f, E/ [: T k# ?4 v

工系统可广泛应用于真实加工前进行仿真试切,在工

$ }( [6 y0 o F+ Q! b

业培训、数控教学等行业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