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AC技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6-04-28):
                                                 HTAC技术的工作原理

蓄热式燃烧器的工作原理如图所示,从鼓风机出来的常温空气由换向阀切换进入蓄热式燃烧器B后,在经过蓄热式燃烧器B(陶瓷球或蜂窝体)时被加热,在极短时间内常温空气被加热到接近炉膛温度(一般比炉温低50100°C)被加热的高温空气进入炉膛后,卷吸周围炉内的烟气形成一股含氧量大大低于21%的稀薄贫氧高温气流,同时往稀薄高温空气附近注入燃料(燃油或燃气),燃料在贫氧(2~20%)状态下实现燃烧;与此同时,炉膛内燃烧后的热烟气经过另一个蓄热式燃烧器A排入大气,炉膛内高温热烟气通过蓄热式燃烧器A时,将显热储存在蓄热式燃烧器A内,然后以低于150°C的低温烟气经过换向阀排出。工作温度不高的换向阀以一定的频率进行切换,使两个蓄热式燃烧器处于蓄热与放热交替工作状态,从而达到节能和降低NOX排放量等目的,常用的切换周期为30200秒。

HTAC技术可以应用的领域

冶金机械行业的各种推钢式加热炉、步进式加热炉、热处理炉、锻造炉、溶化炉、钢包/中间包烘烤器、均热炉、辐射管燃烧器、罩式炉、高炉热风炉等。

建材行业的各种陶瓷窑炉、各种玻璃窑炉等。

# o6 Y L$ u) Z

石化行业的各种管式加热炉、裂解炉等。

蒸汽热水动力行业的各种燃油、燃气锅炉。

其它行业的各种工业炉窑。

网友:
Re: 给大家介绍个新技术开阔下眼界

请把图片先下载到你自己的电脑,然后作为附件上载,这样就可以了。可以把图片作为跟贴发上来。

网友:
Re: 给大家介绍个新技术开阔下眼界

想起一件事﹐京津地區有哪個熱處理厂能做"氟化低溫鍍鉻"啊﹐我問了好几家天津的
熱處理厂都不能做﹐各位大蝦有哪位知道嗎?請告知﹐小弟不胜感激﹗
skudy
2006.04.28

网友(2006-10-11):
Re: 给大家介绍个新技术开阔下眼界

我们厂就是采用这种加热炉,换向时间采用180S,温度控制不好的话,蓄热球容易烧结。

网友(2006-12-12):

引用 网友A:

                                                 HTAC技术的工作原理

蓄热式燃烧器的工作原理如图所示,从鼓风机出来的常温空气由换向阀切换进入蓄热式燃烧器B后,在经过蓄热式燃烧器B(陶瓷球或蜂窝体)时被加热,在极短时间内常温空气被加热到接近炉膛温度(一般比炉温低50100°C)被加热的高温空气进入炉膛后,卷吸周围炉内的烟气形成一股含氧量大大低于21%的稀薄贫氧高温气流,同时往稀薄高温空气附近注入燃料(燃油或燃气),燃料在贫氧(2~20%)状态下实现燃烧;与此同时,炉膛内燃烧后的热烟气经过另一个蓄热式燃烧器A排入大气,炉膛内高温热烟气通过蓄热式燃烧器A时,将显热储存在蓄热式燃烧器A内,然后以低于150°C的低温烟气经过换向阀排出。工作温度不高的换向阀以一定的频率进行切换,使两个蓄热式燃烧器处于蓄热与放热交替工作状态,从而达到节能和降低NOX排放量等目的,常用的切换周期为30200秒。

这个技术在冶金机械等行业的热加工设备比如加热炉上应用的非常广泛了,已经发展了十几年了,不是新技术了,呵呵。我就是做工业炉的。

网友(2007-05-17):

低于150度的烟气可以再加热,用于干燥燃烧介质,诸如煤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