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門子s7200PLC說明書電子檔

楼主(2006-04-28):
多學點沒坏處

我學的是松下的plc﹐在公司里用的是samsung的﹐好在它本來用的就是

松下的軟件﹐不過最有代表性的恐怕要屬歐姆龍与西門子的了﹗

大家有時間看看吧﹗其實都差不了多少的﹗

网友:

感动 ing

网友:

我们大学的毕业设计的题目是“PLC在大型变电所引擎装置的应用研究”,请问那为大哥大姐,能提供点这方面的资料啊。我的邮箱是mzcman@163.com。呵呵谢谢了
下面就是些内容了和要求了。

用PL C 设计中央信号装置
本设计对象为某企业总降压变电所,首先对
变电所内所有设备进行事故信号和预告信号分类
统计. 事故信号分6 类,有进线、转出线、变压器、
一次及二次母线、配出线等共计信号个数为24
个;预告信号分6 类,有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断
线、交流回路绝缘监视、直流回路绝缘监视、操作
回路断线、变压器轻、重瓦斯等共计信号个数为
12 个.
根据对事故信号和预告信号分类统计,估算
PL C 输入开关量个数,由此可知信号总个数为36
个,分类信号总个数为12 个.
为使问题分析简化,以2 组事故信号和两组
预告信号为例,说明用PL C 设计中央信号系统的
方法

网友(2006-05-28):

楼主的资料,我很想找的了,谢谢了

网友:

如果需要西门子的资料,建议各位可到西门子的网站去免费下载,那里资料比较全。当然有人转载也不错。
共同学习!共同提高!

网友(2006-07-26):

大力支持

网友:

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