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批量的支架,需测试它上下两孔的同心度---[实际问题求助]

楼主(2006-04-29):
恩,现在碰到一个问题!有批量较大的支架!!总长度为0.50m 上下两端平面的孔分别为 : 直径46 公差 0^0.13 和 直径84 公差0^0.15

这些零件均在C630车床上加工下来!现在装配过程中发现不同心!车芯棒(以直径46一挡做基准,公差为45 0^0.03)在车床上效验下来

的确有偏差!但装夹过程中有敲击,并且测试后重新用百分表打工装的园跳动,有近4丝的误差!!现有哪位高人能否指点一下有无更好的测量方法呢!

z ^ p

不慎感激!!

网友:

对于批量零件,一般都是制作专用检具,你可根据实际情况设计,与加工者商量一下,制作轻便好用,稳定的专用量具。

网友:

你可以用投影的方方法解决

楼主:

投影的方法公司内也有人想到的!!但由于2孔并不是通孔,(其中1孔内是有台阶的,而且孔径小于基准孔直径)我想投影方法就不好用了吧!!

不过还是谢谢楼上啊!!对了,能不能在介绍一下投影的具体方法呢!!

我之前没接触过!但能想象的出!!:应该是用光直射下被测物,然后再确定边距的误差值吧!!

网友(2006-06-05):

我赞同黄包车的意见,另外我觉得两个孔的可用定位面长度应该对测量影响挺大,因为有0.5m的跨度定位面短一点的话,四丝的同轴还算好的呢.没留意,帖子发了好久了,不知道问题结决了没有.

网友:

可以发个剖面图让我看看吗,应该可以用光学来检测的,不过我还是想先看看你的零件图形,才有相应的解决方法.KEYENCE公司的LS5000检测系统应该可以吧,

网友:

老兄:能否发一张简图?我想帮你出点主意。

网友(2006-07-25):

凡是批量的产品检测,一定需要配置固定的检测工具才能既准又快。我们也是批量生产的,除了通用的一般量仪,还特地定作专用的工具。请楼主帖上简图,让大伙给出出主意。

网友:

我做过类似的产品,看你要求的同心度是多少。我当时是作了一根心轴,两端和内孔过渡配合,然后检测心轴相对安装面的垂直度。

网友:

传张图吧

网友(2007-03-05):

能否发一张简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