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标镗床的数控改造---[毕业设计,小妹求助]

楼主(2006-04-29):
各位大侠:

   你们好!

       能帮个忙麻?我是一机械系女生,即将毕业,可是我的毕设主题把我难住了。

       “座标镗床的数控改造”。

     我真不知如何下手,请高人指点

 U9 V

             小女子感激不尽

网友:

哈哈,我也被毕业设计难住了!
自求多福吧!!

网友:

设计上的难度不大,只是你们马上就要毕业了,恐怕做不完。主要工作是:加装感应同步器,步进电机;滚珠丝杠;以及相应的数控装置。主要难度在感应同步器的安装精度。今年6月10日左右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有个机床展,你如果能去,一定能看到有专门承揽这种生意的公司。这个工作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就开始有很多人干了,技术上十分成熟。

楼主:

哦!非常感谢你提供给我这些帮助.是啊,我们时间真的很短,
要设计出来也比较麻烦,只能自己努力了.
北京我也没时间去了,估计那时正在紧张设计中呢,呵呵,
十分感谢!

网友:

这个设计不难..只是对一个大学生来说,在感性认识上有很多欠缺..即使设计出来,可以肯定的是设备一定不能用..对于毕业设计,不是真正的产品设计..通过毕业设计,总结一下自己学的专业知识,为以后真正的走向工作参与项目设计做个铺垫..所以,一定自己认真做,就象爱因斯坦的板凳..
设计中有什么疑问,尽管在这里提出,会有很多人帮你解答..丑话说前面,想让大家帮你代劳的话,免谈了..

网友:

正在学习中..............哦

网友:

坐标镗床分有卧式和立式两类,均有X/Y/Z三轴(Z轴一般为主轴),改造设计分为机械和电气两部分。机械部分是如何将原机床的三轴传动改造为数控机床的传动,包括工作台和主轴驱动设计(滚珠丝杠的设计、伺服驱动传动设计)。电气部分主要是机床强电控制设计和数控系统三轴伺服控制设计。

网友(2006-07-04):

支持5楼的!!

网友(2008-01-05):
,请高手指点哪个做起来比较简单

老师提供的毕业设计题目:
1低温微粉机
2挖洞机
3土豆去皮机
4异形管制造机
5齿轮效率试验机

从中选一个做,我应该抢哪一个做,资料比较多,很容易写个30页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