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Mn与Q345的区别是什么---[请教]

楼主(2006-04-30):
有人问我一个问题,说是16Mn与Q345有什么区别,我说是新旧牌号的差异,但是他说也不全是,懂的朋友告诉我一下他们之间真正的区别在什么地方?谢谢

网友:

Q345钢是老牌号的12MnV、14MnNb、18Nb、16MnRE、16Mn等多个钢种的替代,而并非仅替代16Mn钢一种材料。在化学成分上,16Mn与Q345也不尽相同。更重要的是两种钢材按屈服强度的不同而进行的厚度分组尺寸存在较大差异,而这必将引起某些厚度的材料的许用应力的变化。因此,简单地将16Mn钢的许用应力套用在Q345钢上是不合适的,而应根据新的钢材厚度分组尺寸重新确定许用应力。
Q345钢的主要组成元素比例与16Mn钢基本相同,区别是增加了V、Ti、Nb微量合金元素。少量的V、Ti、Nb合金元素能细化晶粒,提高钢的韧性,钢的综合机械性能得到较大提高。也正因为如此,钢板的厚度才可以做得更大一些。因此,Q345钢的综合机械性能应当优于16Mn钢,特别是它的低温性能更是16Mn钢所不具备的。Q345钢的许用应力略高于16Mn钢。

(感谢weiyu提供)

网友:

楼上介绍的很详尽,尚有一事不明,为什么大多数螺钉等紧固件仍用16MN?
是我搞错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