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机衬板磨损原因分析探讨

楼主(2006-04-30):
磨机衬板磨损原因分析探讨

网友:
Re: 关于衬板磨损

此件是球磨机衬板,材料基本是高锰钢,高铬铸铁,可用消失模铸造

网友:
Re: 关于衬板磨损

磨损机理是磨粒磨损

网友(2006-10-23):
Re: 关于衬板磨损

3.5M磨机的衬板.

网友:
Re: 关于衬板磨损

楼上的,高铬铸铁是不是太脆,你们哪里有用的吗

网友:
Re: 关于衬板磨损

楼主说说你们哪里的使用周期,材质,我们有使用耐磨合金钢的

网友(2006-12-13):
Re: 关于衬板磨损

可做衬板使用的高锰耐磨钢Mn13轧制钢板,可去百度搜索。

网友(2009-06-14):
你这个是出料端盖的衬板。。。用什么材料问题都不大的,估计高铬铁的比较好

网友(2009-07-18):
可以采用高铬锰堆焊材料

网友(2010-03-09):
这个我不明白了

网友(2013-01-10):
Zgmn13-2

网友(2014-08-14):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一般来说大厂的寿命还是可以的。小厂就难说啦:一是原材料杂,没有化验;二是热处理工艺不过关。

网友:
应该是高铬铸铁

网友(2015-06-29):
学习了,衬板材料开发研究生

网友(2018-03-15):
估计高铬铁的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