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切割的巨大压力是如何产生的---[请教]

楼主(2006-04-30):
既然谁可以把金属切开,必然是需要巨大压力,而且要把水射流控制成为一条极细的线。请问这个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用水射流来切割金属是需要在射流里加进磨料的。
通过增压器把常压水增加到二百多Mpa,通过一个能量转换器的小细孔将水的压力能转化为动能,并加进磨料,所以水切割从本质上将是个水砂轮。磨料在高速水流的带动下加速后射向被切割物形成很大的切割能力。

楼主:

o ,理解了,谢谢。

网友:

水切割是一个多学科综合运用的产品。

网友A(2016-08-24):
个人认为是水泵的静压力在喷嘴处转换为速度,极高的速度在射到物体上以后又转换为水流的冲击力。

网友(2016-09-27):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是水泵的静压力在喷嘴处转换为速度,极高的速度在射到物体上以后又转换为水流的冲击力。

雷雨的解答是科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