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低压铸造工艺表达方式的习惯性思维及其它

楼主(2006-04-30):
消除低压铸造工艺表达方式的习惯性思维及其它fficeffice" />

 q4 B

 C( w

   低压铸造工艺,其工艺原理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低压强与低速度的充型铸造方法。广义地说,划入低压铸造工艺范围的,可以是金属模铸造、重力铸造(翻砂铸造)、真空吸铸、负压铸造、差压铸造。用压缩空气作为充型动力的“低压铸造”,实质也是一种“差压铸造”。

  用压缩空气作为充型动力的“低压铸造”,比前列所有的低压充型工艺,其差别仅在于充型压强更高一些罢了。前者的充型压强0.30.5MPa,后者的充型压强可达1.5MPa。而简称为“压铸”的“高压铸造”,其充型压强一般在3MPa150MPa的范围。

  1.第一个应消除的“先入为主”认识,是将低压铸造工艺等同于用压缩空气进行充型的工艺。

; S( C/ X4 n s* d) U8 p

行内不少人,一提到低压铸造,就立即反应是用压缩空气进行充型的工艺,而不能认识到,它只是低压铸造的一种表达方式。这种工艺系统,实践已证明是一种比较落后,控制比较复杂,工人劳动条件恶劣,生产成本比较高的方法。

要实现低压低速充型,有多种多样的方法。现时成熟、简单、可靠、低成本的方法是机械液压式充型,近年新发展的一种充型方法是电磁泵式。

 y

  2.澄清的一个认识是,采用了低压铸造工艺,不等于铸件的缩孔缩松就可以消除。

  低压铸造工艺与所有的充型工艺都一样,必须解决铸造工艺必然出现的相变收缩问题,也就是说,其铸造工艺系统中,必须设有补缩的工艺措施,否则,铸件的缩孔缩松缺陷,必然是100%存在的。

3 i9 M j

3.传统普通压铸机具有实现低压铸造工艺的功能。

  传统的普通压铸机,一直都设有可实现低压充型铸造的功能。后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人们基本上不用压铸机进行低压铸造,国内不少压铸机的生产厂家,都将设备的这种功能去掉,压铸机就真的成为了一种只具有或只用来进行高速高压充型的单一设备了。

  现在,很多的压铸机生产厂新生产的普通压铸机,都恢复了的这项功能。我们买设备时,不妨留意这一点。

 H5 D; p& T

4.用普通压铸机生产低压铸造件要注意的事项。

 S, a6 g. i, h

  上面提到,不能简单地认为,采用了低压充型的铸造方法,就能生产出合格的没有缩孔缩松缺陷的铸件。想用压铸机的低压充型功能生产合格的低压铸造件,某些零件的模具设计(工艺保证措施)可能与普通压铸一样,但对于厚大件,如果没有补缩措施,就必然出现缩孔缩松现象。

  要建立的一个观点是,用压铸机进行的低压铸造成形,也只是低压铸造工艺的一种表达形式。对于某一些零件来说,某一表达形式是最适当的,但对于另一些零件来说,就可能存在局限性。

1 G: D* P c

  所以,工艺人员选择在压铸机上进行低压铸造,不是说能不能的问题,而是好不好的问题,是否最佳的问题。

  那么,在压铸机上进行低压铸造工艺的局限性又是什么呢?当然是补缩的特殊性。

 e

  与一般的低压铸造、重力铸造工艺表达形式的不同,在压铸模上进行额外的补缩措施非常困难。由于压铸的凝固时间相对比其它工艺短,满足顺序凝固所采取的措施更难实现。它最有效的补缩手段,就落在了用压射缸的动力进行补缩上。实践证明,这种补缩手段对局部有效果,但对不均匀件,铸件的缩孔缩松缺陷却仍然是存在的。

5 H G

5.推荐一种“连铸连锻”工艺与装备。

  连铸连锻工艺,是一种“终极成形”工艺,现时能实现得了这种工艺的装备并不多,实现得好的就更少了。

  铸、锻分开的成形工艺,我们见得多,就有色金属来说,铜合金算用得最好。工艺过程是,先用金属模铸造工艺生产基本成形的毛坯,再放在油压机或磨擦压力机上锻一下,很复杂的零件都能生产出来。

  铝镁合金是最适宜采用连铸连锻工艺的,现时的压铸模具材料,也能很好的做连铸连锻模具,模具材料的热处理与普通压铸模的工艺相当。只是模具结构与毛坯结构的工艺性,要与锻模及锻造特点相适应。

  这种新设备名叫挤压压铸模锻机,也有叫液态模锻(熔汤锻造)压铸机或压铸模锻机的。设备的外形与普通压铸机十分相似,有立式也有卧式,一般推荐用卧式,只因该机的外围设备如给汤机、取件机、喷淋机都与普通压铸机的设备相一致,有更多的选择,并且锻压吨位已能开发出数千吨的规格。

网友(2007-06-02):

谢谢  顶下

网友(2010-11-15):
不知道楼主的文章来自哪里,上面的有些观点不敢苟同:
一、首先是这个观点:
——————— “低压铸造工艺,其工艺原理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低压强与低速度的充型铸造方法。广义地说,划入低压铸造工艺范围的,可以是金属模铸造、重力铸造(翻砂铸造)、真空吸铸、负压铸造、差压铸造。用压缩空气作为充型动力的“低压铸造”,实质也是一种“差压铸造”。”
1.第一个应消除的“先入为主”认识,是将低压铸造工艺等同于用压缩空气进行充型的工艺。
  行内不少人,一提到低压铸造,就立即反应是用压缩空气进行充型的工艺,而不能认识到,它只是低压铸造的一种表达方式。这种工艺系统,实践已证明是一种比较落后,控制比较复杂,工人劳动条件恶劣,生产成本比较高的方法。
要实现低压低速充型,有多种多样的方法。现时成熟、简单、可靠、低成本的方法是机械液压式充型,近年新发展的一种充型方法是电磁泵式。
————————
低压铸造”是典型的铸造专业名词,自从很久以前的上个世纪被某位英国高手发明出来并申请专利之时,就已经给了它一个工艺特征方面的专业定位:利用压缩气体压力充型、具有升液管道、拥有一个可靠密封的保温盛铝水的容器..........等等。它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普通名词,其专业的程度甚至都已经达到专利法保护的范围啦;对于低压铸造这个名词我们不得不“先入为主”的理解它;不仅不存在习惯性思维的问题,甚或反过来说:“对它必须要习惯性思维否则都有侵犯知识产权的危险——玩笑啦”。当然对于外行而言也就无所谓了,直接用顾名思义的简单思维方式去理解就显得挺聪明的挺好的了,所以认为楼主所说的上面这些话不妥,这可是对低压铸造工艺专业定义的颠覆啊!这些说法太..........俺感觉自己10多年千辛万苦积累的那点知识都被彻底粉碎......就要崩溃了......
二、其中的另一个观点俺也不赞成:
———————用压缩空气作为充型动力的“低压铸造”,实质也是一种“差压铸造”。用压缩空气作为充型动力的“低压铸造”,比前列所有的低压充型工艺,其差别仅在于充型压强更高一些罢了。前者的充型压强0.3—0.5MPa,后者的充型压强可达1.5MPa。而简称为“压铸”的“高压铸造”,其充型压强一般在3MPa—150MPa的范围。
———————

据知,一般的低压铸造机充型压力都绝不会超过0.2MPa,最多我听说过有0.3MPa的机器,至于超过0.5MPa的机器,除了我们公司研究搞出的一种可以达到0.6MPa的低压铸造机外(用了7年时间研制现已进入实用阶段,适用于10公斤以下的小件)再没有听说过了,也许是俺孤陋寡闻吧。另外还要咨询一下:0.1MPa表示的是约一个大气压对吧!俺没弄错吧?有知道的说一声
三、下面这一句俺也不赞成
———————这种工艺系统,实践已证明是一种比较落后,控制比较复杂,工人劳动条件恶劣,生产成本比较高的方法。
———————

低压铸造的确算不上多么先进,说它控制比较复杂、生产成本较高俺赞成;但说它“落后?工人劳动条件恶劣?”俺实在不知是从何说起的?
四、还有这一个:

———————“要实现低压低速充型,有多种多样的方法。现时成熟、简单、可靠、低成本的方法是机械液压式充型,近年新发展的一种充型方法是电磁泵式。”

———————
电磁泵式低压铸造在书本上看过,印象深刻的,总感觉这是铸造人非常向往的一种境界了。不过说它今年“成熟、简单、可靠、低成本”还是有点震惊的感觉......怎么老是感觉就目前讲不至于......真要是这样的话俺们就要考虑面临失业的问题了......
五、对于下面的观点我觉得虽然算是正确但思维过于僵化:
——————2.澄清的一个认识是,采用了低压铸造工艺,不等于铸件的缩孔缩松就可以消除。
低压铸造工艺与所有的充型工艺都一样,必须解决铸造工艺必然出现的相变收缩问题,也就是说,其铸造工艺系统中,必须设有补缩的工艺措施,否则,铸件的缩孔缩松缺陷,必然是100%存在的。
——————

世界上本来就不存在万能工艺!现在没有,一万年以后估计也不会有;但反过来说,也不会存在一无是处的工艺任何时代都是如此!怎么能够说“铸件的缩孔缩松缺陷,必然是100%存在的”呢?反正我是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即使死猫撞到了耗子也不至于如此;无论如何,低压铸造工艺之所以被发明出来并且在今天被大量采用就是因为它对于防止铸件的缩松缩孔是相当地有效的!

罗里啰嗦写了一大堆似是而非的东西,也不知大家什么观点,如有不同观点直言即可...

网友:
一不小心又看到这个主题了!受伤了!爬高......跳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