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维设计与三维建模如何取舍?

楼主(2006-05-03):
现在大部分人做机械设计已经改用3D建模了,不过这样对开发设备的硬件要求一般比较高,如现在比较流行的美国参数公司PTC开发的PRO/E等软件显卡显存低于32M的基本就很难顺利运行在重生模型时那叫一个急人,我有时甚至担心显卡会烧掉:(二维的CAD就不一样了,一般现在的电脑运行起来还是比较理想的,但说实话这里也它本身的缺点——牵一发动全身,你改了其中一个零件的尺寸,其它图纸都要相应地做下变动了,不然等你装配时还要浪费精神去修改,而且为了便于设计,我们经常把所有图纸放在一个DWG文件中进行修改,再加上这个文档是你做好的模板文件,里面的图块又多所以这个文件体积会很大,你如果再加点三维效果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二维的机构设计软件还有很多的工作是要靠我们自己的脑袋完成的,比三维建模抽象太多,这里我还只说的是设计中的尺寸修定还没涉及到公差确定的问题。。。

我自己所善长的软件就是CAXA电子图板,AUTOCAD,PRO/E,SOLIDWORK,CAXA实体设计,就这几年所得体会是有关机械设计还是用AUTOCAD比较多,对于个别机构改善用PRO/E比较顺手,CAXA实体设计是国产CAD软件中比较好的软件之一,应用起来也很容易上手,这点要比PRO/E强很多了,最喜欢CAXA的标准件库用起来事办功倍,而且支持拖拉功能,种种优点让我不知好何取舍,向学博而不精不是一件好事,可我的精力有限难免顾此而失彼  痛心啊!

各位大虾不知有何高明见解?大家探讨一下,告知小弟啊:)

网友:

我的做法是2D为主,3D为附,根据我专业的特点来定的.
只有担心干涉的地方及需校验应力的时候才用3D.SOLIDWORK的COSMOS好用的.

网友:

我的做法是3d为主,2d为辅。用三维进行建模分析后,然后再将三维零件进行投影成二维,进行尺寸标注后出图

网友(2006-09-12):

我的做法是2D做总体构架,单个零件3D作出,进行分析,然后2d出图.

网友:

本人也习惯了 先3D整体结构完成后,再进行二维生成!

网友:

我是用二维画图,用三维检查错误,计算重量,进行简单的有限元分析

网友:

我和楼主用的软件一模一样,感觉每种软件都有它的好处,用这种不方便时就会想起另一种的好处来了。现在主要是看其他同事用哪种我就用哪种,调用起来方便。

网友:

与6楼同

网友:

我看什么样的零件,如果是大铸件,比如底座,箱体这些零件用三维的修改起来很方便,其它的小零件用二维

网友(2007-03-01):

我们部门现在已经全部推行使用PRO/E来做设计了  时间长了 发现确实比CAD方便了 而且和国外交流起来也容易点

网友:

同三楼。。。三维出结构图。。投影到二维出工程图。。软件为CAXA电子图板和实体设计。。

网友:

3D为主,2D为辅。
3D结构设计,运动模拟,干涉分析,2D投图出图。

网友:

3D是今后发展的趋势,以后的设计必然是3D设计。这是专家的共识。零件的制作用图纸还是2D。好标尺寸,清晰。
本人用Solid edge,好用。

网友:

本人也习惯先3D整体结构完成后,再进行二维生成! 优点:准确、快皆。

网友:

主要还是成本问题,autocad才一万多,solidworks一个模块要七八万,而proe一个模块要大几十万,呵呵,我们公司老板只能用得起autocad,他看到钱心痛啊.

网友:

看来大家还要讨论一点:什么是设计?制图就是设计吗?
呵呵
对于设备设计最重要的是:计划图"
我觉得还是2D的好~!没有哪个方案阶段,没有那个用3D的
重要的是设计思想~!

网友(点评):
三维软件一样可以自上而下,为什么3D就不好了?

网友:

3D应该是种趋势。我一入门设计就用3D,并不感觉没有2D软件后有任何的不方便,3D软件的工程图功能也已经比较完善了,现在反而比较排斥AUTOCAD。我想这是一些老工程师因为习惯了2D的缘故吧?有些习惯、感情是难以改变或割舍的。

至于蚊子哥哥说方案阶段的2D问题,也许你不知道PROE有个骨架模型?一开始你可以用介于于2D与3D的骨架构建你的设计,后期还可以通过骨架修改已经成型的设计,应该比纯粹的2D设计草图更有意义吧?

对于工业设计,已经非3D不可了,2D图对于现在产品美观的曲面外形已经无能为力了。先进的机床可以直接使用3D图进行加工,不再有转成2D工程图的必要。

网友(点评):
敢问骨架模型设计在什么地方/

网友:

我公司刚刚购买了SOLIDWORKS,感觉建立模型很舒服,转化成工程图也很便捷。原来的CAXA也不错。现在正在过渡

网友:

3D我也正在学习中,我想将来我搞设计一定要用3D,2D一定不会再常用了!!

网友:

我用CAXA,用起来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