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的热处理方法

楼主(2006-05-03):
常用的热处理方法:
普通热处理:退火、正火、淬火、回火;
表面热处理:表面淬火、化学热处理;
其他热处理:控制气氛热处理、真空热处理、变形热处理、复合热处理。
按工艺流程:预备热处理、最终热处理;
预备热处理:为随后的能拔、冲压、切削或进一步热处理作准备;
最终热处理:赋予工件使用性能的热处.

网友:

其他热处理还有:在流动粒子、循环热处理、金属表面的碳化物沉积、脉冲淬火等

楼主(2006-07-28):

谢谢笑笑先生的补充

网友:

搂主,你好,我公司有一部分2Gr13的零件,需要车加工,用什么刀具合适。怎样退火才能把硬度降下来。
       email:flash4050@163.com                              万分感谢!

网友:

是Cr13吧,好像没听说Gr13的

网友:

呵呵,应该是2Cr13,850左右退火,缓慢冷却;或750快冷,好象是这样

网友:

请问,当材料经过多次不同的热处理后(如淬火->退火->淬火……),对材料有何种影响呢?

网友:

有启发!!

网友:


网友:

又长知识了
谢谢!!!!

网友(2006-09-21):

多谢楼主分享  看来自己还差的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