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VCR接头---[请教]

楼主(2006-05-03):
大家好 我想问一个问题 什么是VCR接头

网友:

不锈钢VCR接头(直通,三通,弯头等)BA,EP级
广泛用于微电子,医药,食品,等高洁净行业。

楼主:

找到一个资料 VCR只是个商标吗?

网友(2008-04-05):
我也不清楚,总之谢谢楼主,增加我的眼界了啊

网友(2010-06-01):
同志们怎么下载VCR金属密封接头啊

网友:
这论坛怎下载要分啊,回帖学习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不清楚

网友:
我也不清楚,去百度看看吧

网友:
我知道VCR是大屏幕。。。

网友:
VCR,一种连接方式,五组件,一套配合使用,气密性较好,所以,很多气体方面都有选用,60几年前由美国那边发明,现在进口,国产已经有很多厂家都可以生产,但就精度而言,现在还是属进口的使用居多。   VCR的五件套:Short-Gland + Female-Nut + Gasket + Long-Gland + Male-Nut   这种面密封式的接头气密性比较好,一般特种气体或是高纯气体管路多数会用到这种形式的接头;而其他一般气体(如惰性气体)多数或采用卡套型式的,因为这种操作方便,且比较便宜.   电压电流关系(元件的组成关系)   电路中的各个支路的电流和支路的电压收到两类约束。一类是原件的特性造成的约束。例如,线性电阻原件的电压和电流必须满足 U=IR的关系。这种关系称为原件的组成关系或者电压电流关系,也就是VCR。

网友(2011-07-09):
ep ba ap级不锈钢管怎样区分,用途

网友:
ep ba ap级不锈钢管DDDDDDDDDDDDDDDDDDD

网友:
下载了 ,但是打不开???

网友(2012-01-12):
请问VCR尺寸in. 1/8或者1/4具体指代的什么的尺寸?

网友(2021-01-11):
VCR接头有没有ISO或行业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