φ5h9所表示的意思---[请教]

楼主(2006-05-04):
应接手一德国公司业务,图中标注的公差不是很清楚,须请教各位,φ5h9所表示的意思

网友:
Re: 请教高手

表述不清楚。图可以作为附件贴出来。

网友:

h9应该是公差带吧。

网友:

直径为5的轴,公差为h9.不知德国人是否和中国人一样.

网友:

5直径,h基本偏差,9标准公差

网友:

φ5直径;h基本偏差,基轴;9公差等级。
应该是φ5 公差0 ~-0.03的轴
不知对不对

网友:

楼上,9你怎么知道是0~-0.03啊?哪里有的查?
再问一个入门级的问题:是不是P就代表轴啊?

网友:

φ5h9 意思是φ5的孔公差上限为0,下限为-0.03。h9只是公差带的一种等级!详情请查看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按国标小写字母为轴的公差等组,大写字母则为孔的公差等到级

网友:

直径是5
h代表基轴制
9指公差等级 9级精度

网友(2006-08-13):

苦练基本功吧

网友:

要做机械基础打劳最重要,这个问题值得有那么多答案吗?被人家看到丢死人了,直径为5的轴偏差为负三丝到零.

网友:

支持小注说的.

网友:

支持12楼

网友:

同意12楼

网友:

我来谈谈自己的一些意见,仅供参考.
首先是一些名词解释:
极限尺寸:一个孔或轴允许的尺寸的两个极端.
最大极限尺寸:孔或轴允许的最大尺寸.
最小极限尺寸:孔或轴允许的最小尺寸.
极限偏差分为上,下偏差.
上偏差:最大极限尺寸减其基本尺寸所得的代数差.
下偏差:最小极限尺寸减其基本尺寸所得的代数差.
孔的上,下偏差代号用大写字母ES,EI表示.
轴的上,下偏差代号用小写字母es,ei表示.
尺寸公差(简称公差):最大极限尺寸减最小极限尺寸,或上偏差减下偏差.它是允许尺寸的变动量.
零线:在极限与配合图解中(见图),表示基本尺寸的一条直线,以其为基准确定偏差和公差.通常,零线沿水平方向绘制,正偏差位于其上,负偏差位于其下.
公差带:公差带示意图中代表上偏差和下偏差或最大极限尺寸和最小极限尺寸的两条直线所限定的一个区域.它有公差大小和其相对零线的位置来确定(如图).
基本偏差:确定公差带相对零线位置的哪个极限偏差.它可以是上偏差或下偏差,一般为靠近零线的哪个偏差.在图中,孔的基本偏差为下偏差,轴的基本偏差为上偏差.

国家标准对孔和轴各规定了28种不同状态的基本偏差.每一种基本偏差用一个基本偏差代号表示,代号为一个或两个拉丁字母,对孔用大写字母A,....ZC表示.
对轴用小写字母a,.....zc来表示.
基本偏差代号为H的孔的基本偏差(下偏差)为0,基本偏差代号为h的轴的基本偏差(上偏差)为0.
GB/T 1800 系列标准极限与配合制中,所规定的任一公差,用符号IT表示(IT为"国际公差"的符号).
国家标准将基本尺寸分段(如大于3至6至于为一段,大于6至10为一段,等等).对于每一段基本尺寸,规定了20种数值不同的标准公差,形成了20种精确程度,称为20个标准公差等级.每个标准公差等级用一个标准公差等级代号表示.标准公差等级代号用符号IT和数字组成,分IT01,IT0,IT1,...IT18共20级,IT01精确程度最高.同一公差等级(如IT7)对所有基本尺寸的一组公差被认为具有同等精确程度.
由于国家标准对某一基本尺寸段的个基本偏差和各级标准公差都已确定了数值,对于一个基本尺寸,取标准规定的一种基本偏差,陪上某一级标准公差,就可以形成一个公差带.
用基本偏差代号的字母和标准公差等级代号中的数字组成公差代号来表示公差带,如H9,F8,f7,h7等.

网友:

做机械的不要这么懒亚。。。
即使是机械行业的销售,采购也不至于不懂吧……
感觉有点悲哀……

网友(2010-09-28):
机械基础的东西,建议先把制图那本基础的书先看看

网友:
我建议你把图传上来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