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同步振动破碎机---[请教]

楼主(2006-05-05):
有人能帮我介绍一下复合同步振动破碎机的大体结构吗?

网友:

放狗搜搜.

网友(2006-09-18):

哥们,看看我资料会有所收获!

网友:

耐磨壳体 转盘 调速电机 PLC

网友:

复合同步振动破碎机的工作机构:
  由外破碎锥体和可动的内破碎锥体构成,可动的内破碎锥体和两激振器通过四根拉杆悬挂在外破碎锥体的立板上,该机采用了“双电机驱动复合同步理论”,电机通过轮胎联轴器驱动两激振器等速同向回转产生离心力,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可动的内破碎锥体绕机器中心线作圆运动。该破碎机可破碎不同硬度的物料,破碎比大,可带载启动和停车,无须设过载保护装置,不必配给料器和布料器,简化了工艺流程和设备投资。

网友:

应该是激振频率接近物料固有频率,使物料因共振引起破裂,呵呵,绝对高科技幻想奥,不要当真.

网友(2006-10-20):

5楼的很对,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激振频率接近物料固有频率,使物料因共振引起破裂,呵呵,绝对高科技幻想奥,不要当真.

我靠,绝对有创意!!等那一天材料技术突破后,不是没有可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