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降低齿轮箱噪音?

楼主(2006-05-05):
各位老师:

    我现有一减速箱,噪音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的解决,齿轮齿面采用磨齿加工,箱体是专机加工,都没什么

问题,请问各老师,我还应该从哪些地方进行分析呢?拜托!

网友:

是什么类型的噪音。要分清楚才能对症下药。
是摩擦性质的还是碰撞性质的。声音是沉闷还是尖锐,这些是分析问题关键。
不要太笼统了。

楼主:

谢谢2楼,主要情况是:在检测台架上加速时声音很正常,但断开输入后,由于惯性(我们在输出位置增加了模拟负重的飞轮),有种尖叫声,就象是某个地方会碰到箱壁,检查时又无干涉。

网友:

孔搞大了,不容易修理.

网友:

能否介绍得更详细一些,如是不是新加工的、组装时是否作了接触斑点的检查(齿长和齿高方向)、手动盘车是否有问题?输出转速多大?动密封处及侧盖处是否发热等?

网友:

每次这样操作时,是否只会发出一次这样的声音,而且听起来像是碰齿的声音?
根据你的描述,你在断开输入后,你有飞轮在起作用,输出轴的速度比输入轴的速度要快,这样就会产生齿间的碰撞(有齿间间隙)。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你就对输出轴进行刹车处理,使输出轴的速度小与输入轴。
你看是不是这种情况,如果不是,请详细描述你的结构,才好进一步的分析。

网友:

如4楼,一般情况分析,可以考虑输出端轴隙问题。

网友:

不懂!!
纯顶帖!!!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共振的问题呢

网友:

你用的齿轮是不是斜齿轮?如果是斜齿轮,有可能是齿轮轴的轴向间隙过大,当电机输出动力时,与断电时齿轮的受力方向相反,齿轮轴的窜动方向也相反,齿轮轴上的某一个零件发生刮蹭,造成异常声音。如果是尖锐声,应该主要检查输入的高速端。包括轴的密封。还有,可以检查那里发热,来找摩擦点。
上面说的关于共振,一般来说如果齿轮不是又薄又大,是不会发生共振的。是不是共振,可以检查:可以用不干胶贴在可能发生共振的齿轮上,目的是改变齿轮的固有频率,如果异常音没了或是明显发生音高变化,反复几次结果一致,那就是共振。

楼主:

谢谢!!!如6楼所分析,一开始我也怀疑是齿轮间隙,但经检查,齿侧间隙基本在0.06-0.12mm,这个是不是合理?因为齿面是采用磨齿的,不知有没有齿侧间隙的标准?
10楼分析,我们齿轮确为斜齿轮,且螺旋角为26°,但轴向间隙我们都会调整,控制在0-0.05mm之间,采用球轴承连接。

网友:

还是怀疑孔大了.

网友:

是不是润滑什么的细节问题没有做好呢

网友(2006-08-03):

箱体加工时有一个轴承孔尺寸偏小,造成轴承受到挤压,故了出尖叫声.

网友:

孔位及孔的大小是否有問題﹐
可以精度檢驗

网友:

楼主怎么没消息啦~
什么原因讲来听听哦~

网友(2011-07-16):
没看到结果,哎,楼主把最终的结果公布一下 啊

网友:
现场才是最好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