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电压标准---[请教]

楼主(2006-05-05):
想问一下:如果我知道我们单位一个月用5000W 我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电压标准 如一KV以下,1-10KV ...等等

楼主:
Re: 供电局的朋友请进

有人没 ? 顶下$ i# I& U. s; E1 x

网友:

请用1KV/30A变压器

网友:
Re: Re:我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电压标准---[请教]

kao !你的问题就明显有错误啊,让我们怎么回答啊,一个月用电是度把,瓦该是你们的负荷啊,晕

网友:

到底是5000千瓦还是瓦,请先搞明白?要是5000瓦,也就相当一个普通家庭的用电。

网友(2006-06-23):

? ? ?

网友(2008-04-20):
回复 网友A:

你是不是离高压的二次变压器很远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