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1,为什么不走粗车,而直接走精车了---[请教]

楼主(2006-05-06):
今天在仿真中.华中里用到G71可是为什么不走粗车,而直接走精车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请大侠指教一下下,下面是我写入的G71的程序一段...望大侠相助. N1G0X50.;

 N2Z2.;

( b2 y2 b X

N3G71U1.R0.5P10Q19X0.5Z0F300S800;

+ U K% r* H: k* m

 N4G0X100.;

N5Z100.;

 N6M00;

N7M03S1600T0202;(精车刀)

 N8G0X50.;

 N9Z2.;

N10G42G0X0;

N11Z0;

N12G03X20.Z-10.R10.;

7 m) y2 m; S s

N13G02X30.Z-15.R5.;

N14G01W-33.;

 N15X32.;

N16W-10.;

N17X38.;

N18W-5.;

N19G40G1X40.;(空刀取消刀补)

 o9 \2 N! h

 N20G0X100.;

N21Z100.;

; \ b8 e k1 Q3 b

N22M05;

M23M30;

网友:

顶一个,高手帮忙

网友:

把N3G71U1.R0.5P10Q19X0.5Z0F300S800改成
N3G71U1.R0.5;
G71P10Q19U0.5W0F300S800;试试

网友:

呵呵@顶下先@不错哦@

网友:

你粗车时没建立工件坐标系啊?
还有试着回参考点在试一下

网友:

好东西

网友:

参数没设置吧!

网友:

华中的没用过

楼主:

  仿真中,,不比真的车床。。仿真是。。只要将N3G71U1.R0.5P10Q19X0.5Z0F300S800中的U的切削深度改成1。5以上G71就可以走了,在车床上。。并不像仿真上的。。不管你的U取何值,它都可以走G71的精车路线.

网友(2006-07-01):

我是初学!感觉你的G71回头了.不知对不对!

网友:

4楼 的建议你可用试试/    你的问题应该属于 编程格式 的问题/

网友:

顶,我没用过华中的,也没接触过仿真系统,我觉得你在那格式方面可以考虑,在那个系统,用复合程序都应该先定位,你的定位太远,系统处理不过来,是一原因吧,我是这样想的,请多指教啊?!!1

 g

网友:

有那位大侠用FANUC啊,是台中精机最好啊,谢!!!!!

网友:

G71指令写成两行试试,一行好象格式不对啊!

网友:

会有这样的事吗?现在怎么解决的?

网友:

G71格式不对!!~~
G71U(r1)R(r2)
G71P(n1)Q(n2)U(r3)W(r4)F..S..

网友:

G71粗车和精车都可以用
如果是FANUC系统要分开写
华中的就不要

网友:

g71第一行是粗车用的!第二行是精车!写一行可能默认精车吧!不对的说啊

网友(2006-09-04):

华中系统没有G70,G71是按轮廓自动分层切削!G71里面的子程序就是精加工程序

网友(2006-10-08):

这个语句不能有z,我也遇到过.

网友:

程序的问题吧,

网友:

表示增量的字符U,W不能用于循环指令G80,G81,G82,G71,G72,G73,G76程序中,但可以用于定义精加工轮廓的程序中.

网友(2006-11-22):

华中的G71是在一行,不是格式问题,发那克的分两行,如4楼所说。

网友:

可能是定义毛胚基点过小,就是你一开是Z2的前面,不知道你X定了多少,如果太靠近精车的那个点的话系统就直接走精车了

网友(2008-01-10):
我觉得你好像用了圆弧指令吧,我记得在广数时G71不能用圆弧指令,用G73代替
就可以了,、

网友:
华中G71没有必要分两段   G71U_R_P_Q_X_Z_F_S_T_
它是内外径粗车循环  出现那种情况跟U值大小没有关系
用G71前提前调用刀偏值  如你程序T0202这样才建立了工件坐标系
否则G71无法对工件进行加工  关于华中 希望以后经常讨论!

网友:
我不知道华中的怎么编程的,但是gsk粗车+精车格式是这样的
G71 U-R-F-S-T-
G71P-Q-U-W-
.....
....
...
G70 P-Q-
......
...
M30

网友:
把N3G71U1.R0.5P10Q19X0.5Z0F300S800改成
N3G71U1.R0.5;
G71P10Q19U0.5W0F300S800;试试

在广数肯定是这样改!

网友:
发那克为;G71U_R_
                      G71P_Q_U_W_F_S_
     华中为;G71U_R_P_Q_X_Z_F_S_

网友(2009-09-13):
又有点无语了啊啊

网友:
N2Z2.;

N3G71U1.R0.5P10Q19X0.5Z0F300S800;

 N4G0X100.;

N5Z100.;

N6M00;

N7M03S1600T0202;(精车刀)

N8G0X50.;

 N9Z2.;

N10G42G0X0;

N11Z0;

N12G03X20.Z-10.R10.;

N13G02X30.Z-15.R5.;

N14G01W-33.;

N15X32.;

N16W-10.;

N17X38.;

N18W-5.;

N19G40G1X40.;(空刀取消刀补)

N20G0X100.;

N21Z100.;

N22M05;

M23M30;

网友:
刀补加的正确吗

网友:
不是不走粗加工,在华中系统里。粗加工时要预读精加工程序,目的是为了让机床知道精加工时刀具的路线。显示的是好像是直接精加工,但并没有精加工。可能是你看错了。

网友:
我仿真到没遇到过
不过实际中遇到过一次
跳过粗加工直接精加工华中系统
没有改变任何地方  重新执行程序  一切又正常了

网友:
法纳克遇到过一次,回去给你查查资料,应该是起刀点的问题

网友:
华中的没用过
我工作的广数980TD,编程G71指令没那么麻烦,没使过仿真软件。呵呵

网友:
是华中的吧,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