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几个液压元件的符号[求助]

楼主(2006-05-06):
我今年做毕业设计时,搞到的路面铣刨机的液压系统图,都他妈是德国老的玩意。好多都看不懂。

1。一个圆圈,做成泵的形式(德国佬的泵的侧面比中国的多画了三根线条表示轴)但是圆圈里面只有四个表示截止的T形符号,外面是接的四根油路,楞是瞧不明白。

2。把1中的圆圈换成正方形就是啦。如同只有中位的O形三位四通阀,我都不知道连图中有什么用。

3。一个二位二通阀但左位是两个背靠背的单向阀,很是弄不明白。

4。另外,哪位大虾说说节流孔板,它旁边标注的1mm,2mm的都什么意思啊?

谢谢各位了!!!!!

网友:

能发上来么,咱也开开眼.

网友:

第一个应该是转阀,第二个可能你看错了,应该是节流孔,标的是孔径

网友:

3楼说对了

网友:

樓主能不能發張圖片上來﹐大家學習一下啊﹗

网友(2008-06-15):
看不见 他们怎么知道的?

网友:
3楼很在行,图还见到就能说出,楼主上个图嘛,见识一下

网友:
第三个就是换向阀,只是左位是零泄漏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