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的G54对刀---[求助]

楼主(2006-05-06):
为什么,我用G54对多把刀。。。标准刀对了以后,将X,Z输入到G54中。。将其余刀的刀补输到刀补中。。。为什么我用程序的时候,Z轴发现了问题,比如指令是到Z2。的位置可是实际刀在Z4。左右的位置。。不知这是怎么一回事,有请大侠指教。。。急切等待。。。。

网友:

楼主说的不是很清楚,一般车床很少用工件坐标系G54-G59,当然你用工件坐标系,会使刀补看起来来舒服点,但同样程序中要加G54....,

你是每把都差一点吧,如你所说的差2MM,请注意检查一下你的机床是不是设置了零点偏置,如果零偏不是为零,那么你肯定要差上你零偏上的数值了.

一般情况X轴不会设零偏的,你的情况出现在Z轴,所以有很大可能性是零偏不为0造成的.

楼主:

  哦谢你了,一般用了工件坐标系的话,加工工件掉头后,只需对标准刀了,别的刀不用再次对了,这样不是很有利于增加生产效率吗。

网友:

晕!!现在都不是先对一把标准刀,其它的刀与标准刀比较来输入刀补。这样重新装标准刀其它的刀都得重新对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现在都不是先对一把标准刀,其它的刀与标准刀比较来输入刀补。这样重新装标准刀其它的刀都得重新对刀。。

网友:

你应该是加工中心吧??
是不是长度补偿没设啊?

楼主:

  不是。。就是FANUC-TD面板的数控车。
  请问二楼的大侠,零点偏置,好像没有听过,可以告之一,二,。。先在此谢过
  四楼的朋友说的对,但是我没有换标准刀,标准刀只是方便我改变工件长度后来对刀用得,并不参于加工,当你的工件坐标系改变了位置以后,只需将标准刀试切端面,与轴向,然后把所测得的数值输入到 G54中,其它的刀,在上次加工中已经与标准刀对好,在这里就不用再对了,所以这种办法可以在加工中节省很多时间,

网友:

所以对好的刀都可当作基准刀(标准刀)。

网友:

G53里面是不是有Z轴2.设置

网友(2006-06-09):

呵呵

网友(2009-09-13):
零点偏执的问题

网友(2009-10-25):
现在不是都是单独对刀了吗,对基准刀太麻烦了

网友:
反向装夹后基准就变了,那基准刀的XYZ都要从新对过,其他的Z刀补也要重新对!!

网友(2009-12-20):
G54 就是一个工件坐标偏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