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不锈钢用什么车刀,钻头,丝攻 ---[请教]

楼主(2006-05-07):
加工不锈钢的问题,用什么车刀,钻头,丝攻。多谢!

网友:

我们就是用一般的刀,加切削液,转速调慢.
不锈钢粘,粘刀,费刀,总要修刀,很吃力.

网友:

我们不锈钢件的加工::压力铸造毛坯,外表面上车床,小的切深,小的进给量,大转速..效果还好...数控车,普通硬质合金刀具..楼上的大虾试试高速低进给小切深的方法,加工"粘"的材料慢速好象反而不佳..
请高手指教......

网友:

   ,不锈钢的加工对冷却液的要求有些特殊,刀具好像只有用进口的。
中国杂就没个好刀哦?
郁闷!!!!!

网友:

车刀用YT15,刀杆为45钢,钻头和丝锥用W18Cr4V,转速为42转/分,切削量为0.2MM/转,冷却液用硫化油.

网友A:

不锈钢加工应选用株洲产YG532、YG813或YW2硬质合金,攻丝钻孔请选用哈尔滨生产的含钴合金钻头、丝锥,如效果不理想可选用山特维克的E20或20系列丝锥。另送你一篇文章看看或许能有一些帮助。

网友:

高速钢也可以,注意车刀的前角要大一点。进给量要小点,注意冷却液不能停。

网友:

冷却用醋试一下

网友:

车刀可选用高速钢和硬质合金的,高速钢的为:W2Mo9Cr4VCo5,W6Mo5Cr4V2AL等高性能的高速钢,硬度质合金不要选用YT类合金,可选用:YA6,YH1,YG8N,YW3,613等.
车刀的前角及后角应较大,前角15-25度,后角8-12度,负倒棱不宜过宽.
切削用量:切削速度不宜过高,进给量不宜过大,车削奥氏体f不应小于0.12-0.187mm/r,车削马氏体或铁素体不锈钢,f不应小于0.07-0.18,切削深度尽可能大些,以避开毛坯的外皮或前道工序留下来的加工硬化层.
钻头可选用高速钢麻花钻,少数淬硬不锈钢要用硬质合金钻头,钻孔时速度不宜过高,高速钢钻头一般V=0.17-0.5m/s,进给量f一般在0.1-0.5mm/r的范围内.

网友:

我们是用YW1的,比较好用

& N/ O1 S e

网友:

我们用百钢刀,效果不好。今得试试其他刀具。

网友:

  最好用不重磨的刀具.不过我不知型号哦@不好意思@

网友:

用PCBN车刀,没有问题。我是专门搞这方面研究的。
不过这种刀比较贵。

网友:

用PCBN车刀,没有问题。我是专门搞这方面研究的。 不过这种刀比较贵。具体技术参数,可以联系我。

网友:

冷却液用硫化油

网友(2006-07-05):

YW2 觉得效果不错

网友:

我听老师傅说用酱油作切削液效果很好!

网友(点评):
醋试过 没试过酱油 下次试试

网友:

我用的是加合金刀头的白钢刀,效果挺好,切深1mm没问题!

网友:

    我们用的是YG6,没有买到YG813和YG532.不知道哪个更好.粘刀厉害.磨损也厉害.由于我们的产品不能有一点点的毛刺.现在罗纹刀改用白钢刀.能做40个工件.

网友:

一般粗车用韧性比较好比如WG8,车床用低转速,吃深刀,进给量也不能小,精车用乃热和硬度好的刀具,选择高速,浅刀,进给量视刀刃锋利而定,刀具锋利要视图纸要求光洁度而定;冷却液是比必不可少的;粗车时车床功率小的话容易咽车(普通话话不标准)。丝锥最好是用新的。钻头吗,我经常是磨成群钻直径大的话。

网友(点评):
群钻是王道

网友:

我用YG8的,冷却液跟不上的话很费刀

网友:

用YW1就行了,车起来也不怎么费劲

网友(2011-06-05):
用一般的合金刀都可以,要加切削液
刀具角度要磨的 好

网友:
用YW1或YW2都可以,打孔攻丝可以用猪油

网友(2011-08-01):
YW1和YG8           都可以

网友:
风长识,学习中,借问声哪位大侠知道什么型号刀粒可以随线速250的(加工不锈钢201#)

网友:
用YT肯定不行吧?!钛会和不锈钢结合的

网友:
学习了 但是你们的方法加工效率....

网友:
是车削?
具体的参数真没注意 平时加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选择好刀具 专车不锈钢的刀片
我粗车的时候 一般深度在3mm左右 600转 每分钟120mm   精车0.3mm以上余量高转速 用的就是乳化油稀释的冷却液
工件直径50mm以内 粗的可能要调整一下

网友:
中心孔就是用的高速钢中心转
至于攻丝 要加一些特殊的油 可以离削

网友:
不锈钢冷却要用酱油,这些都是车间的老师傅的经验。

网友:
我们就用一般刀也做过,不过精度不行、粘刀厉害

网友:
最好用不锈钢刀,不锈钢切削液

网友:
我也想知道便宜好用的有么

网友:
YW1 YW2 YW3加工不锈钢都可以的

网友:
攻丝应该用酱油好点。我以前用过。效果不错。醋倒没有试过。

网友:
学习了,,,,怎么用醋,用酱油都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加工应选用株洲产YG532、YG813或YW2硬质合金,攻丝钻孔请选用哈尔滨生产的含钴合金钻头、丝锥,如效果 ...

好不容易积了3个威望,下载了,下载下来却没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