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76如何实现左右切削,系统FANUC-0i-tc

楼主(2006-05-07):
请问一下G76如何实现左右切削?

网友:

G76只能实现斜进切削螺纹  你可以编个子程序实现 左右切削0 A( ]: g/ F9 u0 c. S

网友(2007-03-10):

可以的改天我给你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