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站维护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6-05-07):
大家有从事液压站维护的么?

4 k2 W' g2 Q t' w

我在单位里面维护焦炉三大车液压系统好郁闷!遇到不少问题。

8 [2 I. f W0 z" }4 `

总结一下问题:

 o2 W

1.主要是液压系统泄漏,焊接式直通管接头特别多,但是o形圈特别容易失效,是不是o形圈的质量问题?安装时候没问题的,但是失效好快!渗漏的地方好多。国内的o形圈是不是没有国外的好?

2、什么样的接头及密封方式效果比较好?

3.叠加伐的o型槽设置为什么在阀块下面?安装的时候o形圈不是很容易掉?为何设计者不设计在上面?

4、对于液压站的油温控制,有没有什么比较有效的方法?

 Z1 J

5、无缝钢管转弯处用焊接方式会不会承受压力不能太大?一般多大?

就这几个问题吧,谢谢大家!!!

网友:

1、焊接式直通管接头泄漏的原因是存在内应力,也就是两个端面不平行,造成o型圈失效;再配管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
2、可以采用锥管密封,也就是C和D型头密封;
3、叠加阀的O形圈槽配合挺好的,不容易掉;
4、采用系统开泵卸荷,减少无用功;
5、无缝钢管可以焊接。

楼主:

谢谢leiming!!!

网友:

1.加管夹阻隔震动.降油温.改用氟圈或硅圈.
4..是地下站房么,加水冷.
5.别给自己找麻烦,弯管处严禁焊接!

楼主:

谢谢mhzyd,不是地下站房,是焦炉四大车,环境温度比较高的,降油温估计没什么办法了,空调24小时开!
那个焊接处本来要求冷拔的,但是安装厂家说没工具,所以焊接了……

网友:

我非常同意leiming的看法,我公司就是从事液压设备维护的。径向安装的的确存在着些问题。

网友:

六楼,我们以后可以多联系。我的qq648787567

网友:

一楼哥们:
1、我以前做过对比,国产的O型圈0.2元,但是德国力士乐的要20元一个,效果差不多,但你购买O型圈时一定要注意不要买再生橡胶的,辨别方法很简单,你只要用力去拉,松开不会复原的质量较好,一拉就断或变形的是再生橡胶,液压系统泄露的真正原因我认为在于油温过高,你可以加水冷装置,以前我公司用力士乐的液压系统,没有水冷,温度超高达90度,装上水冷后温度出奇好仅为30多度,水冷泵我记得在江苏姜堰一个厂家,你搜一下应该找的倒的。另外你可以试着用四氟垫圈代替O型圈试试。我QQ:350896722

网友(2006-06-11):

7楼,我们以后肯定有更多得联系

网友:

环境温度、油液温度都比较高,O形圈老化太快,不是国产还是进口件的问题,可以考虑用卡套或扩口接头等刚性密封的类型。

在油箱处强制散热液压加油管路中加冷却器,沿途油管保温,使外部热量尽可能少地传给油管(比如在油管上包扎保温材料)。

网友:

0型槽设在下面,装圈的时候抹点油,一般就不容易掉了。
大家发表意见!

网友:

国产10通径以上卡套式建议别用,而用锥密封O型圈JB/ZQ标准....
0泄漏

网友:

尽可能采用弯管 焊接式不能承受高压 管路连接可以让专业接管公司作业 可以做到免维护

注意控制油温 风冷 水冷 油冷 还有氟利昂 特别是油路中有许多节流元件比例阀 工作频率高的 尤其注意油温控制

密封件尽量选用国外的 而且一定要注意其推荐的沟槽加工精度 为节省也可用国产高等级的密封

网友:

建议在回油处装一冷却装置,风冷 水冷 油冷都可以, 若是降不下来用氟利昂.注意采用循环制冷.
正如楼上所说焊接应尽量保持直线度,管子多用管夹固定,维护焊接时注意,一定要取下附近点的O型圈,防止导热失效,还有一点O型圈有粗细之分,买粗的.
所有液压阀O型圈都在底面(除插装阀),要不怎么密封,阀都是精加工品.不会掉的,怕安装变位、掉可以事先涂点固体黄油。
无缝钢管转弯处不推荐用焊接,楼上说的很明白,禁止弯处焊接,可以避开的吗。冷弯,轻度火烤弯都行。不存在没工具,模具完全可以自己做,有棒料就行,见过建筑工地上弯钢筋的吗,比那复杂不了多少,

网友:

关键还是环境温度太高,橡胶密封件受不了,不长时间就变硬失去弹性了。

楼主:

没办法,焦炉设备,现在液压站外面工作的钢结构(如焦栅都热变形卡死了……)无法水冷油冷……现在温度达到66度了,空调开了也没作用,密封圈很容易失效,再试用别的密封圈了。谢谢各位!

网友(2007-12-26):

5 配管时注意小于D25用高压弯头

网友:
系统中油温过高的危害
1.    液压油的粘度下降
液压油的粘度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温度过高液压油的粘度会下降,容易产生泄漏,使容积效率降低。同时,润滑性能变差,因而造成磨损加剧,甚至发生烧结现象。
2.    液压系统的零件因过热而膨胀
由于系统各组成部分的线胀系数、受热和散热条件不尽相同,各部分受热膨胀情况也不完全一样,因而产生的变形也不同,很可能会破坏相对运动的零件原来正常的配合间隙,导致摩擦阻力增加,使阀芯易卡死。同时,高温使润滑油膜变薄,机械磨损增加,造成元件中的精密配合面因过早磨损而失效甚至报废。
3.    破坏了油液的氧化安定性和热安定性
氧化安定性:是指液体抵抗与含氧物(特别是空气)起化学反应的能力。
热安定性:是液体在高温下抵抗化学反应的能力。
油液在使用过程中,由于受到热、氧和金属材料等的影响而发生氧化,使油液变质。当温度、压力增高时,氧化速度就会加快,氧化所生成的物质会增强对金属的腐蚀性。
4.    加速密封件老化变质、寿命缩短、丧失密封性能,使系统严重泄漏。
密封材料    使用温度范围
油站的温度.油的过滤.非常重要

网友:
看来主要问题是油温高的问题,加装水冷式冷却器是最佳选择,没办法加?想想办法,只要引两根管子就行

网友(2008-02-15):
提高密封技术 、加强管理

本人认为O型圈密封形式非常简单实用,但由于维护人员的技术水平限制,造成液压系统泄露恶性循环,由不漏到渗漏再到泄露,越来越严重,追其原因是维修操作人员的密封技术的欠缺,完全不按照标准去做,更可笑的是竟然有用密封胶来处理叠加阀泄露的事情发生,所以我要说,解决泄露的办法应该是从”人“做起,提高维修人员专业技术水平,加强液压润滑管理才是正道。

网友:
焦炉三大车上液压系统,由于空间受限制,又接近热源,所以油温偏高,尤其是拦焦车和装煤车,造成系统密封容易老化漏油,维修又不方便,所以对于维修人员来说还得多操心,坚持日检,周检和月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