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精度等级的合理选用与不平衡量的简化计算公式

楼主(2006-05-08):
平衡精度等级的合理选用:

         p$ {             c& e p
精度等级G g.mm/kg  转子类型举例

G630

630

刚性安装的船用柴油机的曲轴驱动件;刚性安装的大型四冲程发动机曲轴驱动件
G250 250 刚性安装的高速四缸柴油机的曲轴驱动件
G100 100 六缸和多缸柴油机的曲轴驱动件。汽车、货车和机车用的(汽油、柴油)发动机整机。
G40 40 汽车车轮、箍轮、车轮整体;汽车、货车和机车用的发动机的驱动件。
G16 16 粉碎机、农业机械的零件;汽车、货车和机车用的(汽油、柴油)发动机个别零件。
G6.3 6.3 燃气和蒸气涡轮、包括海轮(商船)主涡轮刚性涡轮发动机转子;透平增压器;机床驱动件;特殊要求的中型和大型电机转子;小电机转子;涡轮泵。
G2.5 2.5 海轮(商船)主涡轮机的齿轮;离心分离机、泵的叶轮;风扇;航空燃气涡轮机的转子部件;飞轮;机床的一般零件;普通电机转子;特殊要求的发动机的个别零件。
G1 1 磁带录音机及电唱机驱动件;磨床驱动件;特殊要求的小型电枢。
G0.4 0.4 精密磨床的主轴、磨轮及电枢、回转仪。

不平衡量的简化计算公式:

M ----- 转子质量   单位kg

G ------精度等级选用  单位 g.mm/kg

r ------校正半径     单位mm

n -----工件的工作转速  单位 rpm

m------不平衡合格量  单位g

m=9549.M.G/r.n

. Z* X( e5 ? z

网友:

谢谢楼主:)

网友:

thank you for your information!
best regard

网友:

楼主,将来我的宝马的动平衡就找你了.
顺便问一下,四个轮的做动平衡好找地儿,我这两个轮的去哪里做呢?呵呵.

网友:

哈哈,2个轮子的动平衡自己小脑可以做。

楼主(2006-06-10):

大家有何见教多多发言呀

网友:

非常感谢保定这位MM提供的资料

网友:

G0.4定义为磨床主轴啊,那一般的加工中心主轴应该定义为多少级呢?

网友:

校正半径  具体如何定呢

网友:

校正半径  是选取的  以利于去重或加重为原则  有是选边缘缩进20左右

网友(2007-05-12):

那平衡的计算公式又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2007-10-15):
谢谢!引用下,还是MM?

网友(2007-12-26):
不平衡的去除

如果在加工制动鼓的过程中发现制动鼓不平衡,怎么去除达到平衡呢? 有哪些方法? 有什么公式吗?

  我想向楼住请教! 谢谢!

网友(2009-10-20):
动平衡的应用及计算请参考附件

网友:
多谢了。

这个倒可以自己计算,这种表格只可作粗略参考。

网友:
具体情况还得根据实际来判断

网友(2010-03-22):
谢谢你的帖子,非常好